UWB DW1000室内定位调试完毕

楼主(2018-03-11):
调了一段时间的UWB了
使用的硬件是STM32F103C8T6 + DWM1000模块,测距静止时精度10cm内跳动。
先后尝试了DWM1000DICVOERY程序的HAL库和官方移植的KEIL版本标准库源码
都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最后还是使用正点原子的程序框架(毕竟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很亲切)移植了官方的最新源码
使用DecaRangRTLS软件实时传输定位数据到电脑,准备写个安卓APP,使用ESP8266传输数据到手机上。
测距的效果如图:

当手持距离为1M左右时:

当手持距离为20cm左右时:

下一步准备画板。

网友:
模块多少钱一个?

楼主:
某宝貌似150多

网友A:
你能评估一下假如精度要求半米内的话距离能到多远?,还有这玩意是不是需要在使用环境搭建一些参考基准信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评估一下假如精度要求半米内的话距离能到多远?,还有这玩意是不是需要在使用环境搭建一些参考基准信标 ...

精度肯定没问题的,加了PA的DW1000距离300M以上,根据实际环境需要将直接得到的距离乘以一个修正的系数

网友:
商业化比较难,重点是基站数量,组网算法

网友A:
是啊,看到到处都在说这个玩意,所以想看看到底有没有实际应用,有的话是一个什么模式,或者系统架构,这就涉及到工程化过程中带来的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看到到处都在说这个玩意,所以想看看到底有没有实际应用,有的话是一个什么模式,或者系统架构,这就 ...

实际应用肯定有的,但是核心的算法肯定掌握与机密

网友:
蓝牙5.0的定位和这个比怎么样?

网友:
部署应该不易

~~~~~~~~~~~

看到外国有使用红外做室内粗定位的(粗即是说在哪间房、哪个小区域中)。。。。。。。UWB听说有监狱使用

~~~~~~~~~~

网友B:
楼主测试了单个模块功耗怎样?有这方面的项目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试了单个模块功耗怎样?有这方面的项目需求

功耗约10mA 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试了单个模块功耗怎样?有这方面的项目需求

功耗还行吧    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C:
这个定位精度能做到多少?5cm或者10cm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定位精度能做到多少?5cm或者10cm可以吗

10cm应该是可以的,今天有机会实验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定位精度能做到多少?5cm或者10cm可以吗

10cm以内没问题

网友:
功耗绝对不是5V 10mA手册上明确写的,至少RX就有大约3.3V270mA

网友D:
一直关注能用于煤矿之类的地下空间定位技术,多年来一直都是拿zigbee在忽悠…学校那这个玩意骗国家钱骗了几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是企业骗煤老板钱兼骗国家的项目。没做出一个能真正实用的好用的产品…同样观望了现在这个UWB,差不多和ZGB一个调调,先吹上天,感谢美利坚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骗钱的一个芯片。忽悠一堆人往里边跳,搞搞搞,什么卵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东西都没搞出来…请前往某“清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关注能用于煤矿之类的地下空间定位技术,多年来一直都是拿zigbee在忽悠…学校那这个玩意骗国家钱骗了几 ...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靠谱的   只是核心点的都是保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靠谱的   只是核心点的都是保密的

玩一玩体验一下肯定是很不错的,随时保持对新技术新东西感兴趣!室内地下空间定位这几年发现比较疲惫。当年是清华一堆人搞,这个东西被他们搞废了。UWB现在也是清华一堆人在搞…我表示没什么期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靠谱的   只是核心点的都是保密的

uwb的受制约项也是所有借助信号强度或脉冲间隔定位的通病所在,即穿透力很差,不好商用,更不要说在煤矿这种地方。不过我倒是琢磨了一套煤矿这类独特环境下的定位系统,实用性有待验证

网友:
稍微遮挡就飘了

网友A:
所以我前面也在问这个玩意到底能不能用,至于精度,我想都没有去想要到多少毫米多少厘米的事情,我只想他能在一米左右就行了,关键的是实际工程中的使用情况或者案例,有了解的朋友可以给我介绍一下,我甚至去现场看看,如果随便能到的现场的话

网友(2018-04-17):
前端时间有个室内定位的比赛,第一名,以色列,精度20cm。号称10cm的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平。

网友E:
你的定位算法是基于TOF还是TDOA

网友:
有程序吗?

网友:
好多室內定位放棄用這個,改用Vision SLAM。

网友(2018-07-03):
引用 网友E:
你的定位算法是基于TOF还是TDOA

TDOA挺难的.....

网友F(2018-08-08):
引用 网友D:
一直关注能用于煤矿之类的地下空间定位技术,多年来一直都是拿zigbee在忽悠…学校那这个玩意骗国家钱骗了几 ...

市场上的产品你测过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市场上的产品你测过吗?效果怎么样?

在要死不活的煤矿相关设备行业混了这么些年,井下定位与应急通讯,一直在关注什么ZigBee,各种Be,不管是这个技术,还是自己在这个公司,都把自己搞臭了,相关产品各种琳琅满目,参数要吹上天。实际一测试,300字节每秒要保证流畅, 共计ZigBee 5个节点算是跳由的极限了。说多了都是泪,这么些年做了一些相关项目,被厉害了我的guo这种xx式的洗脑广告害的不浅。要实际工程应用还差太远,什么鬼uwb在矿井这个领域估计也就是骗骗国家经费花完就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要死不活的煤矿相关设备行业混了这么些年,井下定位与应急通讯,一直在关注什么ZigBee,各种Be,不管是 ...

我们现在也在做UWB的东西,想在隧道应用,TDOA方式,功能实现了,但是问题还很多,离实际应用还有很长一段路。。。。

不知道别的厂家的UWB的产品效果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前面也在问这个玩意到底能不能用,至于精度,我想都没有去想要到多少毫米多少厘米的事情,我只想他能 ...

在服务机器人室内定位里面有商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在服务机器人室内定位里面有商用。

消费电子行业估计还是有用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消费电子行业估计还是有用途的

是的,还有用在监狱里面犯人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现在也在做UWB的东西,想在隧道应用,TDOA方式,功能实现了,但是问题还很多,离实际应用还有很长一 ...

你好,你的 tdoa 是如何实现的啊  ?

我目前使用的 twr 方式,貌似精度不是很好,误差比较大

网友F:
两个关键算法:时钟同步算法  二维定位算法,有兴趣可以私聊交流

网友:
现在Microsoft的室内定位大赛是不是已经干到5cm了

网友:
您前后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两个关键算法:时钟同步算法  二维定位算法,有兴趣可以私聊交流

你好,私聊貌似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啊 ?

我想跟你私聊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私聊貌似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啊 ?

我想跟你私聊一下啊

微信号:Zhang_cug

网友(2018-09-17):
引用 网友D:
在要死不活的煤矿相关设备行业混了这么些年,井下定位与应急通讯,一直在关注什么ZigBee,各种Be,不管是 ...

矿井为什么不好定位?如果是狭长的通道,直接用UWB实现1维定位就可以实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个关键算法:时钟同步算法  二维定位算法,有兴趣可以私聊交流

TDOA我们后面可能还是要搞一下,时间同步的要求很高,达到ns级别....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UWB这个是不是还需要自己设计天线?楼主有推荐的UWB芯片吗?

网友I:
花了两年多时间搞UWB的TDOA定位。现在因为市场方面的原因打算放弃,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发私信给我。全套方案,有几个成功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花了两年多时间搞UWB的TDOA定位。现在因为市场方面的原因打算放弃,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发私信给我。全套方案 ...

有AOA的吗

网友(2018-10-17):
没有AOA,只有TDOA。包括TDOA的一系列优化,例如对固定干扰的纠偏、对随机干扰的过滤、对多区域的判定等等。
似乎测量角度是个比较困难的事,UWB搞AOA不太现实。

网友:
8266模块10块有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消费电子行业估计还是有用途的

你是明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关注能用于煤矿之类的地下空间定位技术,多年来一直都是拿zigbee在忽悠…学校那这个玩意骗国家钱骗了几 ...

明白人!

网友(2019-03-06):
引用 网友I:
花了两年多时间搞UWB的TDOA定位。现在因为市场方面的原因打算放弃,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发私信给我。全套方案 ...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花了两年多时间搞UWB的TDOA定位。现在因为市场方面的原因打算放弃,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发私信给我。全套方案 ...

刚注册的账号,貌似还没有权限私发消息,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J:
各位有室内定位方案提供吗?需求精度10厘米以内。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各位有室内定位方案提供吗?需求精度10厘米以内。

你是什么应用场景? 做到10cm定位的技术是有的  ,但这些指标没用,都是纯净实验室环境下,到很多工程应用方案就不匹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关注能用于煤矿之类的地下空间定位技术,多年来一直都是拿zigbee在忽悠…学校那这个玩意骗国家钱骗了几 ...

清研 不是号称做的国内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是什么应用场景? 做到10cm定位的技术是有的  ,但这些指标没用,都是纯净实验室环境下,到很多工程应 ...

地下室,测量机器的移动坐标

网友:
这种项目的核心在于软件算法。

网友:
感觉这玩意容易受环境影响

网友L(2019-06-15):
引用 网友I:
花了两年多时间搞UWB的TDOA定位。现在因为市场方面的原因打算放弃,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发私信给我。全套方案 ...

发布了你的私信 你的连线方式看不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发布了你的私信 你的连线方式看不到

已经私信你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已经私信你联系方式

你好 有个项目是消防员室内定位的,打算用UWB,请问可以加下微信聊聊么 我微信手机同号13066801218

网友:
TOF TDOA AOA全套软硬件方案都可以商业销售,协助量产导入,有意向私信

网友(2019-11-02):
引用 网友I:
花了两年多时间搞UWB的TDOA定位。现在因为市场方面的原因打算放弃,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发私信给我。全套方案 ...

您好,可以私信一个联系方式吗,对您说的这些资料比较感兴趣

网友(2023-11-10):
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我最近要做uwb相关的项目,急用

网友(2024-01-23):
引用 网友I:
花了两年多时间搞UWB的TDOA定位。现在因为市场方面的原因打算放弃,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发私信给我。全套方案 ...

UMB方案方便给吗?

网友:
用钱买现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