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把原理图导出到PCB文件是元器件编号问什么是问号?

楼主(2018-03-11):
AD把原理图导出到PCB文件是元器件编号问什么是问号?

网友:
在原理图里  看下元件属性

楼主:
明明都有编号的

楼主:
红圈括号里面的编号是什么意思?我执行了“重新标注所有元器件”后成这样了。

楼主:
这怎么办呢?

网友A:
浅色是重新标注之前的编号,深色的是标注后的位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浅色是重新标注之前的编号,深色的是标注后的位号

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提醒你原来是什么,方便你检查,

网友:
更新PCB之后就会没有了,之前是对应序号前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