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第一版HDCD WAV播放器

楼主(2018-03-11):
依然是STM32F105+PCM1732+DS1801+NJM2100+TPA152。
还是那句,拒绝DCDC,拒绝PLL。MCLK工作到512Fs
优化了电源分布,总共用了6组LDO,而且每组输出都加CLC滤波,算是有点过份,比商品机还要多。因为PCM1732对电源敏感,对抖动敏感,对干扰敏感。
使用了15颗聚合物钽电容和18颗普通钽电容。其它电容基本上是一直以来各种试听比较的最终选择。ERO,WIMA,ELNA棕神2。
其实已经不是怎么调音,而是怎么尽量发挥DAC本身的性能。
面板3D打印中。

折腾这段时间,同一个芯片,不同的电路还真是不同的效果,更不用说各种“芯片”。。

网友A:
用料确实很讲究,这个没用配显示屏吗?

网友:
楼主很舍得下本,用了那么多个POSCAP(高分子电容)和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确实很讲究,这个没用配显示屏吗?

没有显示屏,简单玩玩。

网友B:
左下角是耳机接口吗?是直接播放tf卡里的内容吗?没看到电源输入口在哪儿?只有右下三个键,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是耳机接口吗?是直接播放tf卡里的内容吗?没看到电源输入口在哪儿?只有右下三个键,怎么控制? ...

左下角是耳机口,播TF卡,用电池供电的,右上角白色两P座就是电池接口,接8.4V电池。

短按拨动开关开机,长按关机。就是一键开关机电路。
开机后短按播放/暂停切换。
拨左右控制音量大小。
暂停状态下拨左右就跳到上一首或下一首,长拨左右就跳到上一个或下一个目录。

网友C:
最高电压与最低电压是多少?

网友D:
每一颗黄色小块都像是定时炸弹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一颗黄色小块都像是定时炸弹一样……

降额使用,比如25V的用在5V电路,并且纹波不大的地方还是不那么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高电压与最低电压是多少?

重新分配电源的原因就是要平均电流,所以数模的电压差不会超过0.1V,这也是手册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一颗黄色小块都像是定时炸弹一样……

http://www.erji.net/forum.php?mo ... 4671&highlight=
你可以看看这里的图片.

事实上,电池供电小电流LDO稳压的电路上,我从来没有试过炸掉的.除非接反烧过一次,大部份情况接反也只是失效短路.
但是不能一概而论,DCDC电路要小心.还有大电流冲击的情况下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erji.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4671&highlight=
你可以看看这里的图片.

我做煤矿的产品…火花测试…钽电容完全没法玩…

网友:
还是X5R,X7R陶瓷电容好使,不用管正负极

楼主:
装上面板的图,面板跟上一版方向是相反的。操作习惯的原因。

只是闲着DIY个简单的播放器,想不到也是不容易的。打样五套,留两套自已听,其它都已送人了。

网友(2018-04-29):
效果怎么样

楼主:
效果自已满意,继续完善中。。
至少切歌无噪声,HDCD解码也没有国砖可解。
没有PLL,电荷泵和DCDC干扰,音质醇厚,纯净。。
PCM1732可是LINN选用过的芯片,不是顶级不会用它的。

网友E:
顶一下  不懂音频 , 搞个锂电池,  做成随身听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一下  不懂音频 , 搞个锂电池,  做成随身听 ?

是内置锂电的

网友:
挺有趣的东西

网友F:
楼主,个人感觉你这个铺铜就有点问题。信号如何流动,一铺铜,基本上就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个人感觉你这个铺铜就有点问题。信号如何流动,一铺铜,基本上就乱了。。。 ...

数字模拟覆铜是分开隔离的,隔得比较近而已。

网友:
这个电源是怎么做的?

网友:
TF卡也会影响音质的,山寨的TF卡速度慢储存不住细节,一定要用高速卡

网友:
能不能听出水电还是火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装上面板的图,面板跟上一版方向是相反的。操作习惯的原因。

只是闲着DIY个简单的播放器,想不到也是不容 ...

还有不,来一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不,来一套。试试。

这个才是最新版本的,PCB还有几块,你需要什么可以私聊一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1624-1-1.html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才是最新版本的,PCB还有几块,你需要什么可以私聊一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1624-1- ...

楼主,我最近做了个3264点阵电子钟,单片机 DAC语音报时,发现点阵开着的时候语音有很大的电流声,关了以后就没有了,单片机和点阵是共电源的,语音报时要求不高,能降低电流音就行,楼主应该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最近做了个3264点阵电子钟,单片机 DAC语音报时,发现点阵开着的时候语音有很大的电流声,关了以 ...

你用的是单片机内部DAC吗?
尽量做到分开电源供电,数模地分开,单点接地,接地点靠近电源端口,即电源线越短越好。如果电源确实不能分开,可以用一级RC,如电阻10欧(按实际电流*3以上)加1F法拉电容给点阵和单片机用,每一个单元一组RC最好。。。
功放可以用差分的话尽量用差分。
点阵和单片机使用电容阵降低电源内阻减少地弹噪声。。。。(103+104+105+106+227)用钽或瓷片。普通电解效果不好。
以上几点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吧。。。
再者可以试试在输出端接隔离变压器试试,某宝一两块钱那种。

网友I(2018-06-29):
现在主张模数不分地,一是为了增加抗干扰能力,二是由于功能模块化放置,地平面阻抗足够低的时候,回路电流会自动就近

网友J:
方便私信下套件价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方便私信下套件价格吗?

我也想问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主张模数不分地,一是为了增加抗干扰能力,二是由于功能模块化放置,地平面阻抗足够低的时候,回路电流 ...

高频才会主张不分地平面,这种音频频率还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