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TDS水质检测笔的传感器没找到

楼主(2018-03-12):
X宝上面看到的这个东西,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个传感器是啥呀?

一个探头就这么厉害能检测水中固体容量和EC的值,论坛知道原理和材料的大佬们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A:
你图中指的“传感器”是测水温的,另外的两个电极是测电导率的

网友B:
就是测电阻啊,EC和TDS是根据经验换算的

网友C:
之前有了解过,楼主搜索下《TDS检测电路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中指的“传感器”是测水温的,另外的两个电极是测电导率的

电极一般采用的材料能在淘宝买吗?我找了一上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测电阻啊,EC和TDS是根据经验换算的

就这么简单呀,我还以为很高大上的原理呢,不过我也看到过说存在正弦波和傅里叶变换在里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了解过,楼主搜索下《TDS检测电路探讨》

好的好的,谢谢,还是你们了解多,我刚接触

网友:
交流电阻吧

楼主:
我也不造呀,第一天干这个活,论坛厉害的人多,看看你们说的方向,我去查找的话,可能快点

网友D:
测的其实就是两个电极之间的电阻,我刚做完没多久,有空可以讨论讨论。
给你份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详细的资料

网友:
对了,这是实际测电阻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的其实就是两个电极之间的电阻,我刚做完没多久,有空可以讨论讨论。
给你份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详细的资料 ...

哇,感谢感谢!!!!我也找到一篇很好的文章,共享出来

我私信你,加个微信

网友:
好玩意~~可以搞一下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了解过,楼主搜索下《TDS检测电路探讨》

我这几天了解了一下有几个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

土壤的等效模型电阻和电容并联,如果按照大家说的相当于测电阻,那测了电阻不是既可以代表电导率,也可以代表水分吗?

根据经验去算EC和TDS不就可以了,但是出现了很多种传感器,TDS,EC  TDR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的其实就是两个电极之间的电阻,我刚做完没多久,有空可以讨论讨论。
给你份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详细的资料 ...

测量电阻的话,我看好多测电阻是得出水分的含量,测电导率不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几天了解了一下有几个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

不好意思,我也不是很明白,以前只是看过一点相关知识

网友E:
电导率检测做好也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宽量程,超纯水和高浓度离子液体三种情况,不容易做稳定,市场常见的脉冲检测弊端很多,要做好的确需要测量复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导率检测做好也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宽量程,超纯水和高浓度离子液体三种情况,不容易做稳定,市场常见的脉 ...

你是做过类似的产品吗?

网友E:
做过的,花了很长时间,影响电导率测试的因素其实很多的,并不是简单测个电阻就行了,不过类似于消费类水质检测的产品就没必要大费周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过的,花了很长时间,影响电导率测试的因素其实很多的,并不是简单测个电阻就行了,不过类似于消费类水质 ...

是的,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网友F:
跟体脂称搞法相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体脂称搞法相似啊

没做过体脂称,不知道您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2019-03-06):
引用 网友E:
做过的,花了很长时间,影响电导率测试的因素其实很多的,并不是简单测个电阻就行了,不过类似于消费类水质 ...

像是雷磁那种几千元的实验室级别的,应该就是楼主说的那种吧!

网友:
电导率测量,记号

网友:
工业探头有很多,搜索工业探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