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EP1C6Q240C8N 能否直接替换为EP3C16Q240C8N

楼主(2018-03-12):
请教一个问题 EP1C6Q240C8N 能否直接替换为EP3C16Q240C8N
引脚排序是否有差别
哪里可以找到datasheet
官网找了老半天,找不到相关资料入口

网友A:
EP1C6Q240C8N EP3C16Q240C8N 这两个型号属于Cyclone Ⅰ和Cyclone Ⅲ,官网都不生产了,当然搜索不到。
官网只有Cyclone V.

编辑原因:补充链接
Cyclone Ⅰ界面
https://www.altera.com/products/ ... clone/overview.html
Cyclone Ⅲ 界面
https://www.altera.com/products/ ... e-iii/overview.html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电源供电方案都不一样,三代需要三组电压,官网还是能查到资料的,就是要费点劲

网友:
quartus 打开device页,能够看见引脚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1C6Q240C8N EP3C16Q240C8N 这两个型号属于Cyclone Ⅰ和Cyclone Ⅲ,官网都不生产了,当然搜索不到。
官网 ...

还是找不到,引脚对应的文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找不到,引脚对应的文档

自己逛一下找吧,印象会深刻些。

网友:
去搜orcad的altera器件库,应该有老器件的原理图然后对下

网友B: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引脚不兼容,程序不兼容

网友:
真的是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引脚不兼容,程序不兼容

引脚不兼容也正常,但程序应当是源码级兼容吧?只要改为新型号,重编译一下就应当能用了。没道理新一代fpga不兼容自己旧一代的程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脚不兼容也正常,但程序应当是源码级兼容吧?只要改为新型号,重编译一下就应当能用了。没道理新一代fp ...

源码这个啃点兼容,我说的是综合出来的二进制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源码这个啃点兼容,我说的是综合出来的二进制文件

二进制肯定不兼容啊!就算同一系列的不同容量都是不兼容的,更不用说不同系列了。

网友:
cyclone I的内核电压是1.5V的,cyclone III内核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脚不兼容也正常,但程序应当是源码级兼容吧?只要改为新型号,重编译一下就应当能用了。没道理新一代fp ...

源码都是verilog或者VHDL编的,肯定兼容啊,问题是你要在quartus 2里面重新选择芯片,然后编译,然后重新分配管脚。

网友:
应该不是pin2pin的   不能直接换,需要重新布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