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无线数传/网络求助咨询

楼主(2018-03-12):
使用场景是在野外的工程设备,大约总共不超过30个设备,平均分布在300m半径的圆内,每个设备的控制系统(基于PLC)作为一个节点,都需要联网至某个控制室中心节点。这样既能够在每个节点处完成该节点所在设备的监控,也能在中心控制室内完成所有节点的监控。

每个节点上传数据速率不超过80bps,接受来自中心节点的数据速率更低。可接受一定的延迟(数百ms都在可接受范围),但连接需保证稳定可靠,不允许“掉线”。系统可以提供485/232口。

整个系统处于野外,可能存在一定地形起伏。

问题:
1)采用哪种通讯组网方式合理?
2)采用Lora DTU,然后 自行设计mesh方式的组网是否必要?通常mesh方式会增加多大的协议开销?
3)不在乎功耗的情况下,是否仍有必要选择Lora?看上去有很多subG这种几百兆的无线数传,Lora有什么优势?
4)某些极端情况下,作为方案的延伸,可能会要求应对远距离节点的情况,例如控制某个几公里远的节点。当然可以额外增加某些设备天线之类,但不需要大规模改造现有设备。
5)483/232 接口的无线数传(Lora或者其他) 有没好的靠谱的厂家推荐?看过Lora的数据手册,怕自己做信号匹配方面调不来,又怕成品的太山寨,长期供货的质量不好保证。

PS:原先的方案是基于PLC系统的profinet 的,但考虑到实际应用需求(如上),我觉得简直是大炮打蚊子的感觉。价格昂贵而且成捆成捆的网线拖的到处都是。

网友A:
点数较少、范围较小、为啥不自己用无线组网?433M、ZigBee?

网友:
zigbee组网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数较少、范围较小、为啥不自己用无线组网?433M、ZigBee?

这些应该都可行,但我现在准备具体做,就希望能采用最合适的方案。

网友:
硬件4G + Lora, 自定义协议就好!

网友(2018-04-20):
野外?有3G ,4G信号不,2G应该有吧,那就2G+LoRa,协议自定义

网友:
LoRa肯定比普通的433、ZigBee要合适,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自定义协议即可。如果想扩展距离,把天线架高或定向天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