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研究怎么调用stlink dll,控制stlink 烧写?

楼主(2018-03-12):
像jlink那样,提供第三方接口吗? 市面上的脱机烧录功能不符合要求,只能用电脑配合stlink 做

烧写stm8L

....后记:已找到解决方案 使用st提供的 工具  STVP_CmdLine.exe

增加python 脚本自动化编辑地址 对于写C的人来说修改这个脚本实现按照自己的逻辑修改地址不成问题,不说了,直接上源码
(注意 需要安装IntelHex 库 )
from intelhex import IntelHex
from io import StringIO
import os
while 1:
    ih = IntelHex("App.hex")
    add=ih[0xAF05]+(ih[0xAF04]<<8)+(ih[0xAF03]<<16)+(ih[0xAF02]<<24)+(ih[0xAF01]<<32)+(ih[0xAF00]<<40)
    num=0x00
    num=input("Enter your number input, if 0 exit flashing: ")
    num=(int(num))&0xff
    if num==0:
        break
    part=0
    add=add+1#地址曾1
    ih[0xAF05]=(add)&0xff#修改固定地址数据
    ih[0xAF04]=(add>>8)&0xff
    ih[0xAF03]=(add>>16)&0xff
    ih[0xAF02]=(add>>24)&0xff
    ih[0xAF01]=(add>>32)&0xff
    ih[0xAF00]=(add>>40)&0xff
    print("add=%012X\n" %(add))
    for i in range(0,num):
        ih[0xAF06]=num
        ih[0xAF07]=part
        ih.tofile("App.hex", format='hex')
        input("Enter any contiunue...: %d of %d " %((part+1),num))
        print("flasering=%d of %d" %(part,num))
        #烧写部分
        command ='STVP_CmdLine.exe -Device=STM8L15xK4 -no_loop -no_warn_protect -FileOption=nolock.hex'
        os.system(command)
        command ='STVP_CmdLine.exe -Device=STM8L15xK4 -no_loop -no_warn_protect -FileProg=App.hex -FileOption=lock.hex'
        os.system(command)
        part=part+1

网友:
有一个ST-LINK CLI可以用,安装目录有接口文档

网友:
搜索STSW-MCU002,里面有个VC工程可以参考。

楼主:
找到解决方案了 st有一个命令行工具STVP_CmdLine.exe 可以通过命令行调用 非常方便,这下可以自己写脚本生成固件 并烧写了,我的固件不适合滚码,一套程序分多个地址并且还有子地址.

网友A:
虽然离J-link差一点,还是比较方便的,可以先烧写测试程序并读取测试结果,然后烧写Bootloader和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离J-link差一点,还是比较方便的,可以先烧写测试程序并读取测试结果,然后烧写Bootloader和APP ...

你通过什么方式调用的stlink?不过我有这个命令行的就能做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离J-link差一点,还是比较方便的,可以先烧写测试程序并读取测试结果,然后烧写Bootloader和APP ...

还要像个办法能够解析hex文件,按照相关流程修改固定地址,这样就全自动了,我准备搞一个,没想好用Python还是golang做

网友:
官方有sdk啊

网友A:
直接调用a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调用api

官方的vc工程我编译了,编译后缺少文件

楼主:
增加python脚本后除了慢点 完胜各种脱机编程器  最重要的是可以随意修改固件,什么滚码,都不在话下.

网友:
我把sdk翻译成c#用的,里面自带读hex函数

网友A:
来造福下大家,我把C#的ST-Link类共享出来,如图初始化:

具体怎么调用API就按官方SDK依葫芦画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造福下大家,我把C#的ST-Link类共享出来,如图初始化:

具体怎么调用API就按官方SDK依葫芦画瓢吧

哈哈,不过我还是觉python顺手

网友B(2018-08-25):
引用 网友A:
来造福下大家,我把C#的ST-Link类共享出来,如图初始化:

具体怎么调用API就按官方SDK依葫芦画瓢吧

官方的SDK哪里能下载?

网友:
我的, 请指教:

"F:\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_stm8-v1.411\common\bin\CSpyBat.exe"\
"F:\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_stm8-v1.411\stm8\bin\stm8proc.dll"\
"F:\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_stm8-v1.411\stm8\bin\stm8stlink.dll"\
$(PROJECT).elf --plugin\
"F:\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_stm8-v1.411\stm8\bin\stm8bat.dll"\
--backend -B "-p"\
"F:\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_stm8-v1.411\stm8\config\ddf\iostm8s003f3.ddf"\
"-d" "stlink" "--mcuname" "STM8S003F3" "--verify_download"\
--download_only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官方的SDK哪里能下载?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 ... stvp-lib-stm3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development-tools/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s ...

网友:
STVP-LIB-STM32

STVP programming toolkit: C++ source files for creating PC programming interface

网友(2020-12-07):
简直救命稻草啊,不错的帖子,解燃眉之急

网友(2021-02-01):
stm flasher
能不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