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修客厅音响配置方案,请懂行的人帮看看

楼主(2018-03-12):
对音响一点不懂,新房装修,想整一套音响设备,别人给出了一方案,请懂行的帮看看,我对这东西要求不高,有点重低音就行。

网友:
有钱人了

网友A:
有钱人,不过就这个预算来看,无源音箱还是惠威套装吧

客厅如果没有做专门的隔音装修,其实买一对丹拿的书架箱,配上马兰士、天龙、sony的功放和解码器效果就已经很好了

网友:
tagnngqy这个是什么鬼?

网友B:
我来帮你解答:
客厅的影院音箱用JBL的可以了,但是那个安桥功放功率有点低,主音箱效果不会太好,建议上天龙的功放,另外功放最好上档次好一点的,支持全景声的,另外布线的时候,吊顶上面最好多布两个音箱线,方便后期增加全景声的音箱;另外S130的环绕音箱很小,效果很不好,建议环绕音箱采用JBL 8320的专业环绕音箱,客厅一般都不会考虑专业声学专修的,而且目前稍微好点的功放都带奥德赛声场测试话筒,可以通过EQ来改善效果!
影音室的卡拉OK音箱,东西质量一般,建议至少上YAMAHA的卡包音箱,配韵乐的X3效果处理器,搭配一台后级功放来做,另外天梭话筒根本不是台湾的是,唱歌话筒最常用的还是BBS的,4100,价格也就一千多,雷克的点歌机比较坑爹,如果是新歌,内置硬盘里没有的话,从云端下载是需要另外付费的,建议用其它品牌的点歌机。
投影机不要用奥图码,太垃圾了,DLP低端投影机,色彩非常差劲,投影机还是要用鬼子的 EPSON 或者SONY 另外幕布用美视的画框幕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钱人,不过就这个预算来看,无源音箱还是惠威套装吧

客厅如果没有做专门的隔音装修,其实买一对丹拿的书 ...

两周前刚入M12S,小音量音质听起来还行,不过放大了有点破音。

网友:
整吧,这东西一开(尤其超重低音),邻居都骂你

网友D:
卡拉ok吃灰的货,除非你特别热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帮你解答:
客厅的影院音箱用JBL的可以了,但是那个安桥功放功率有点低,主音箱效果不会太好,建议上天 ...

谢谢专业解答,我门外汉,你说的好多不懂,一会google下,还有预算有限,好点的钱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拉ok吃灰的货,除非你特别热爱.

对的,主要来客人用用,我自己不会唱

网友:
目前用的尊宝C605还不错,功放用了两台安桥,一台2.0听音乐,一台5.1负责影音,一台SACD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专业解答,我门外汉,你说的好多不懂,一会google下,还有预算有限,好点的钱不够 ...

我说的是按照你目前配置优化的,钱应该是差不多的,并没有多拔高多少,比如雅马哈的卡包音箱一对也就一千多,但是客人来你家,感觉就比那个音箱高一个规格,EPSON的投影机也有五六千的,七八千的,色彩比奥图码好多了,卡拉OK处理器一台也就一千多,后级功放二千多就可以了,关键这样的卡拉OK设备和外面KTV的设备基本相似了,你如果用功放和处理器一体的OK功放,到时话筒很容易啸叫,另外唱歌话筒也很关键。

网友:
这几天京东看到激光投影机,1W多块,22cm距离投出100英寸的1080p屏幕,据说效果还不错,楼主要考虑吗?

网友:
不在行,纯帮顶。

网友:
小米那套2000多的效果咋样?!

网友:
多声道觉得还不如买HIFI的2.0,起码平常听歌好听,家庭影院听歌不行

是自己盖的房吗?不然根本开不了大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周前刚入M12S,小音量音质听起来还行,不过放大了有点破音。

没听说过丹拿有m12s这个型号呀,惠威也没有,倒是搜到惠威m12(2.1声道,纯属骗钱的商品)

音响千万别买那种一个大大的低音炮加2个类似9块9包邮usb音响的卫星音响,音效和音质不到同价位书架箱的百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丹拿有m12s这个型号呀,惠威也没有,倒是搜到惠威m12(2.1声道,纯属骗钱的商品)

音响千万别买 ...

m12的中音还真不错,jd上400+,小音量下响应人声都很好,声音开大有点破音。谐振腔还是偏小。

像漫步者之流,我瞄了一遍,都是超级小的卫星箱。。。m12好歹俩小箱子一个一斤多,带倒相孔,挺沉的。

以前小时候在亲戚家玩的漫步者音效特好,也是迷你卫星箱,现在的漫步者听起来有很浓的木头声。便宜的2.0也是木头声很强。

京东的hivi叫m12s。据说是电商特惠。喇叭功率较大,功放功率较渣。

网友:
客厅打算上影音系统得先把隔音做好吧(平房就无所谓了),免得吵到邻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按照你目前配置优化的,钱应该是差不多的,并没有多拔高多少,比如雅马哈的卡包音箱一对也就一千 ...

请教下老兄,JBL 8320这个什么价格,网上查了一下,没有查到。能帮忙推键下,天龙的功放有经济实惠的型号,点歌机,雅马哈的卡包音箱型号。我在京东上自营找不到雅马哈的卡包音箱。是不是投影仪换一个70寸的LCD电视更好点,总是感觉投影仪的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老兄,JBL 8320这个什么价格,网上查了一下,没有查到。能帮忙推键下,天龙的功放有经济实惠的型号 ...

JBL 8320 环绕 1600-1800左右一对,你可以直接联系代理商:上海永乐,或者直接在淘宝上买(记住一定要找安恒利行货的),天龙功放推荐X1400或者X3400这种的,价格四千多和五千多,7.2声道(1400和3400区别就是通道功率一个是145W,一个是200W,每通道功率和音箱的比例一般在1.2:1至1.5:1),杜比全景声和DTSX都支持,布线不要忘记顶上的音箱线,功放不能太低端,要不然音箱出不了效果。投影机可以换成70寸电视,电视肯定比投影机效果好,电视记得带HDR,大片的黑暗场景多,低端显示屏播放黑暗场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YAMAHA的卡包音箱可以在天猫买,价格贵不了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老兄,JBL 8320这个什么价格,网上查了一下,没有查到。能帮忙推键下,天龙的功放有经济实惠的型号 ...

点歌机视易D60或者D80 2T硬盘再加个落地触摸屏,可以网络点歌免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主要来客人用用,我自己不会唱

碰到真应酬,最后还是得去KTV的

网友:
功放太差 推不动主箱的

网友:
首先看看你房间的声学构造吧,长宽比,面积,不然你放丹拿都是白放

网友E:
想要好的音响效果还要吸音棉隔墙,否则买那么好的东东浪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来帮你解答:
客厅的影院音箱用JBL的可以了,但是那个安桥功放功率有点低,主音箱效果不会太好,建议上天 ...

果然专家级别的,请教下,预算7、8千配一套K歌系统(卡包厢、功放、点歌机和触摸屏、无线话筒、混响器),有什么好的推荐吗?混响器不用也可以。
以前看了雅马哈的卡包厢、功放和混响器,音王的点歌机和触摸屏,BBS的无线话筒,一套下来要超1W2,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要好的音响效果还要吸音棉隔墙,否则买那么好的东东浪费.

你说的这些就太高级了,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只是出来有点效果,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果然专家级别的,请教下,预算7、8千配一套K歌系统(卡包厢、功放、点歌机和触摸屏、无线话筒、混响器) ...

K歌系统,点歌机你可以看看找便宜的纯网络的,就是所以歌曲都是从网上下载的那种,但是我们没有用过。音箱1800,BBS话筒1800,处理器1500(包括混响、延时、反馈抑制功能),功放2000,一共7500左右,点歌机你可以先弄个普通的看看,如果上音王或者视易一般都要2000左右,如果要便宜点你可以不要触摸屏,通过微信或者鼠标显示器来点歌

网友:
苦逼电工,不懂音乐,摩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K歌系统,点歌机你可以看看找便宜的纯网络的,就是所以歌曲都是从网上下载的那种,但是我们没有用过。音 ...

谢谢。
这价位的卡包箱、功放和处理器用国内品牌的吧,有牌子推荐吗?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处理器是不是可以不配?
无线话筒BBS U-898可以吗?参考价大概1400
点歌机还是打算用音王,后期云下载不花钱,触摸屏点歌比较方便,还是配上好

网友:
有点意思,围观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就太高级了,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只是出来有点效果,就可以 ...

想要影院效果很简单,5个音箱开一样大的音量,都响度较高的情况下,放真的5.1 碟子,还有真5.1解码的DVD,我以前试过的,当时放的是少林足球,那个球在头上飞来飞去很有效果的。

网友:
声学很重要,先根据房间面积和声压级计算需要的功率,然后就是墙壁反射什么的。
我只懂皮毛,主要负责音频结构件设计

网友:
音响推荐JBL L890 这个箱子我盯了快10年了,一直没出手,哈哈

网友:
感觉这么一套下来,没有个独栋别墅的话,应该会扰民的。

网友:
这种配置使用起来很扰民的,我曾经使用舞台音响放在家里,怕扰民,只能小音量使用,效果出不来。当然如果没有扰民的顾虑还是很过瘾的,比KTV效果强百倍。

网友:
16年幫朋友選的幾個件,還行
JBL-KP6012主音箱
皇冠XLI2500专业纯功放
JBL KX200专业效果器
咪宝,MR828

网友(2018-05-20):
城里人真会玩,路过~

网友:
讲真,你自己说什么都不懂,那就一套索尼7.1好了,或者Bose或者JBL一套,折腾啥

网友:
哎,买个高配的BOSE算了,还方便..........JBL是不是xx国山寨货啊?JBL.....便宜的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