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QSPI Flash 热焊盘需要接地吗

楼主(2018-03-12):
大家好,我现在打算用这么一款的FLASH芯片,我买的是WSON封装的芯片,现在看文档没有看明白,这个封装有个热焊盘,不知道这个热焊盘需不需要接地啊。麻烦 大神帮着看下,谢谢了。
附件是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谢谢。

楼主:
麻烦有懂的朋友指点下 谢谢了

网友A:
热焊盘一般没有要求接网络的话,直接接地是常规接法,没有问题。

网友B:
有热焊盘一般都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焊盘一般没有要求接网络的话,直接接地是常规接法,没有问题。

嗯 ,按照常理来说的话是的,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热焊盘一般都要接地。

网友C:
测量一下应该是接地的,flash接地主要是为了电磁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一下应该是接地的,flash接地主要是为了电磁抗干扰。

网友D:
可以不接地,对使用没有影响。镁光家的下面就没有焊盘。没有特殊要求不建议用WSON8,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接地,对使用没有影响。镁光家的下面就没有焊盘。没有特殊要求不建议用WSON8,不通用。 ...

说的很有道理,Flash市场变动大,一但缺货很难找到替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接地,对使用没有影响。镁光家的下面就没有焊盘。没有特殊要求不建议用WSON8,不通用。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