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控制板Arduino Mega 2560能改成stm32的嘛?

楼主(2018-03-12):
如题,Arduino Mega 2560能不能改成stm32的,有没有谁搞过?
或者基于stm32 有什么开源的3d打印方案? 高手们来高论一下啊。
对ateml十分讨厌

网友A:
Arduino 很好用啊

是不是上位机软件用不习惯?

网友B:
之前ST出了一套STM32F4 3D打印demo板,基于Marlin固件改的:ST 官方3D打印机参考解决方案(资料)
另一个比较多人用的开源方案是Smoothieware,基于NXP LPC1768,淘宝山寨版叫MKS SBase。
国内的赤兔也是基于STM32,不过不开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ST出了一套STM32F4 3D打印demo板,基于Marlin固件改的:ST 官方3D打印机参考解决方案(资料)。
另一个比 ...

话说那个叫robot啥来的开源3d打印打出来的圆是多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 很好用啊

是不是上位机软件用不习惯?

对atmel有成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ST出了一套STM32F4 3D打印demo板,基于Marlin固件改的:ST 官方3D打印机参考解决方案(资料)。
另一个比 ...

大师果然很大师,天文地理,无所不晓

网友:
之前玩3D的时候就找过STM32的,好象只有赤兔了,但价格。。。。
吐槽下,Mega 2560的速度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那个叫robot啥来的开源3d打印打出来的圆是多边形。。

3D打印常用的STL文件格式就是用三角形拼出模型曲面,表示不了曲线和曲面,所以转STL时设置的输出精度过低就会看到明显的多边形,和打印机精度没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之前ST出了一套STM32F4 3D打印demo板,基于Marlin固件改的:ST 官方3D打印机参考解决方案(资料)。
另一个比 ...

哈,真是谢谢了,一直看好Smoothieware,买了一片就再也买不着了,量不大,又不想自己搞。
居然有山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真是谢谢了,一直看好Smoothieware,买了一片就再也买不着了,量不大,又不想自己搞。
居然有山寨呀 ...

其实开源硬件也无所谓说山寨不山寨了,mks也不是完全照抄,只是固件兼容而已。

网友(2018-04-21):
mks的robin系列主板全都是用stm32的啦

网友:
赤兔,乐积还有Dlion。Dlion是开源的,可以上找找看噢。上面3款都是STM32的基于Marlin移植

网友:
可以,我有将STM32F4 3D打印机的代码移植到STM32F072CB上,没问题。

网友E(2019-06-05):
引用 网友B:
之前ST出了一套STM32F4 3D打印demo板,基于Marlin固件改的:ST 官方3D打印机参考解决方案(资料)。
另一个比 ...

公司要开发一个三轴点胶系统,您说的 Smoothieware 和 Marlin 好像都能满足我的需求,但是要求是用STM32实现,Smoothieware 改成STM32难度有多大?Marlin ST已经有现成的应该先对简单点,Marlin 使能使用G代码?您推荐用哪种方式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司要开发一个三轴点胶系统,您说的 Smoothieware 和 Marlin 好像都能满足我的需求,但是要求是用STM32 ...

GRBL 更合适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司要开发一个三轴点胶系统,您说的 Smoothieware 和 Marlin 好像都能满足我的需求,但是要求是用STM32 ...

我不清楚为什么一定要用STM32来实现,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还是MEGA2560最靠谱,经过大规模应用检验,成熟可靠,性能其实也能满足大部分三轴数控系统的要求,只有三角洲结构因为需要大量浮点平方开方运算而有点力不从心,但其实市面上绝大多数三角洲打印机用MEGA2560还是跑得好好的。
其次是LPC1768 + Smoothieware,性能和STM32差不多(1768主频还比STM32F1高),也不需要移植,可以随官方更新,简单直接。
非要STM32的话那最好是考虑Marlin 2.0,可能需要一点适配,但工作量应该不会太大,而且Marlin 1.1.x已经停止更新,目前主要开发精力都在2.0分支,可以预见将来官方支持只会越来越好。
最后一条路就是自己移植,或者找一些第三方移植来改(例如楼上的Dlion),不过这就是和官方代码分道扬镳了,以后有什么bug和改进都要自己啃,官方出了你想要的新功能要手工backport,不在乎折腾的话就试试呗。

网友(2019-07-28):
解决了吗?我有参考资料,需要的私我

网友:
我在设计一个stm32的arduino主板,自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