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时候不接显示器,之后再接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8-03-13):
因工作需要,电脑开机时候是不接显示器的

但是开机之后接上显示器发现显示器没有输出,需要带着显示器开机才有输出.

windows系统  集显 HDMI接口

google了一通也没找到解决方案

有没有哪里可以设置强制输出显示.

网友A:
用VGA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类似的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最后在哪儿设置了一个快捷键。用快捷键设置输出接口。狂按几下快捷键就有输出了。

网友B:
这个问题的根源是: 设备有多个输出接口。开机时没有检测到HDMI上有显示器,就把输出调整到其他的默认的输出接口上了。如果能设置快捷键之类的切换可能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的根源是: 设备有多个输出接口。开机时没有检测到HDMI上有显示器,就把输出调整到其他的默认的输 ...

主板上只有一个hdm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GA应该就可以了。

没有VGA接口  主板上只有一个hdmi接口

网友:
也可能是厂家为防止用户经常热插拔损坏设备,所以在开机时检测HDMI口如果没有接设备就不输出信号。

网友C:
你的是笔记本吧

进BIOS,设置默认HDMI输出

不过这样你看不见开机画面了,只有进系统后笔记本屏幕才会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笔记本吧

进BIOS,设置默认HDMI输出

不是笔记本
是挖以太坊的矿机
一般情况都不会接显示器
偶尔需要接显示器看一下状态
但是接显示器的时候无法显示
如果重启的话状态就丢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笔记本
是挖以太坊的矿机
一般情况都不会接显示器

你这个其实可以通过远程登陆来查看,不需要手动去接个显示器

网友:
快捷键 WIN+P  复制模式 输出显示

补充:  没有VGA,  仅HDMI,   那情况应该是8楼所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上只有一个hdmi接口

主板上虽然没有其他接口,但是显卡芯片一般也是支持其他接口滴。。。。
这道理类似于虽然现在很多主板上没有COM1接口(没有DB9,也没有2X5的2.54的插座),但因为南桥芯片支持COM1 ,所以设备管理器里还是有COM1 。
寄存器里是有其他接口的,只是没引出来而已。

网友:
HDMI热插拔很容易烧接口的吧,虽然名义上支持热插拔。

网友:
买了个电脑棒也是这样,hdmi转vga要先上电,不然只能重启电脑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其实可以通过远程登陆来查看,不需要手动去接个显示器

用teamviewer是不行的,这个我试过了

网友:
显示器问题,我的戴尔U系列显示器就是这样。

网友:
现在的显卡开机时自动识别相连的显示器,交互信息,比如分辨率、接口什么的。检测不到,可能无法显示!

网友:
淘宝上有HDMI 假负载

网友:
淘宝搜: HDMI 假负载

网友D:
简单事情复杂化,买个17的小显示器随电脑开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事情复杂化,买个17的小显示器随电脑开机就行了。

如果有1万台呢?买一万台显示器?

网友:
可试试12楼说的 WIN+P 切换输出模式试试。
还有种可能是Hotplug或者cec的兼容性问题。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机顶盒搭配某款电视会有问题。如果方便可以测一下电压。
如果你的显示器也支持VGA输入,可以买个HDMI转VGA的线。
或者使用windows的远程登陆。teamviwer不行可以试试anydesk或者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