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没有人搞Tensorflow? 开这个帖子交流下

楼主(2018-03-13):
目前主要问题就是识别图像边界。
具体做法:通过对大量的超声图像进行边界标注,再把原图和标记图交给tensorflow处理,训练模型。再把模型导入到android或ios里,对其他的b超图像进行边缘预测。
不过目前网络上用的大都是图像识别,而不是图像边界识别。比如给你个图像,要么是猫要么是狗,这样预测结果基本就固定了,而边界识别是一个未知的结果。
不知道各位听明白了没?有没有人帮我分析下?

网友:
很厉害的东东,我占个沙发看看你们怎么研究

网友A:
怕别人听不明白就上两张图吧,把原图和标注的图一放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只是听说过这个名词

网友B:
这不是实例分割吗?
FCN,mask-rcnn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别人听不明白就上两张图吧,把原图和标注的图一放就一目了然了

大概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实例分割吗?
FCN,mask-rcnn之类的

能说说具体的思路吗?

网友C:
玩不起 没钱买显卡了

网友C:
这个用深度学习解决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深度学习解决不好

深度学习对这类问题可以解决得很好。训练时要标好hot spot。具体怎么用我没折腾过,但是公司有不少人在搞。

网友D:
Tensorflow只是个工具,关键还是你要做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不起 没钱买显卡了

cpu版本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深度学习解决不好

那用什么来解决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Tensorflow只是个工具,关键还是你要做的是啥

就是上面提的问题啊

网友:
大量的图片训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实例分割吗?
FCN,mask-rcnn之类的

赞同

网友E:
tensorflow model 有 object detection 模型,上面有文档 https://github.com/tensorflow/mo ... ch/object_detection,faster-rcnn 跟 mask-rcnn都支持

网友:
楼主你这个论坛搞这个少,你需要去专业论坛

网友F:
和图像识别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要在对于边界数据进行再次统计分类一下就行,思路可以参考RNN,个人认为那样效果比较好,咱论坛那个二手卖手机电脑的阿源(ayuanshop)比较懂一些,你可以找他交流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说说具体的思路吗?

网上一搜资料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一搜资料一大堆

看来你也不懂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图像识别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要在对于边界数据进行再次统计分类一下就行,思路可以参考RNN,个人认为那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tensorflow model 有 object detection 模型,上面有文档 https://github.com/tensorflow/models/tree/mast ...

好的 我试试

网友G:
调用些api玩玩而已  没有足够的数据样本 还是玩玩的

网友H:
这个应该很好提取边界吧  楼主需要做成封闭的吗

网友:
深度学习,TensorFlow很火的样子,细节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调用些api玩玩而已  没有足够的数据样本 还是玩玩的

分类不多的话自己标注还是可以的,几百张图片就可以有个感觉还好的效果

网友:
我看官方现在还出了中文教程

网友:
看图的话,不用深度学习也能处理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应该很好提取边界吧  楼主需要做成封闭的吗

对呀 这是好分辨的 很多时候边界没那么清晰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呀 这是好分辨的 很多时候边界没那么清晰

那你应该把所有情况的示例图都贴上来啊。反正我是到现在还不清楚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局部预测整体?还是图像分割? 输出是什么?原图分辨率的mask还是? 以你目前的解释来看生成对抗网络适合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你应该把所有情况的示例图都贴上来啊。反正我是到现在还不清楚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局部预测整体?还 ...

解决问题:就是对原始图像提取特征边界,见六楼。
解决方法:将大量 原始图片和标记边界图片交给tensorflow学习,生产模型后,用测试图片来验证边界提取是否正确。
具体做法想参考MINST,但是图像边界不是一个值(0,1,2或者猫,狗)而是一组坐标,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去训练它?

网友I:
是要这种效果吗

网友:
你买的显卡是1080,5000元一张的?

网友J:
这种样本没必要上tf吧,传统的模式识别,选对卷积核,做起来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要这种效果吗

嗯 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样本没必要上tf吧,传统的模式识别,选对卷积核,做起来妥妥的。。

传统的识别毛刺太多 阈值取的合不合适也很难

网友:
这是医疗方面的啊???感觉上去可以配合opencv一起看看。tf这种太高端了。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统的识别毛刺太多 阈值取的合不合适也很难

还是算法写的有问题,机器学习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K(2018-07-09):
你用的是什么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用的是什么显卡?

NVIDIA GetForce GT 730

网友K:
引用 楼主:
NVIDIA GetForce GT 730

这个处理器跑tf,是不是太吃力了?你用的是ubuntu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处理器跑tf,是不是太吃力了?你用的是ubuntu么?

我用的是cpu版本的,一般跑一晚上就可以了。

网友L:
你是用C++ 还是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是用C++ 还是Python?

Python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cpu版本的,一般跑一晚上就可以了。

你的显卡有gpu,为啥不用gpu跑?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显卡有gpu,为啥不用gpu跑?

工程不大 先用cpu跑

网友:
楼主用 Mask RCNN吧 不过你数据量应该不够

网友:
35楼zhoujustin108都说的很好了  这个不需要用深度学习也能处理的很好

网友(2018-08-14):
没有一定的扎实理论,玩一玩可以,

网友:
感觉好多图像处理的牛人出现了。
准备学习TF中

网友:
有人开源了Mask R-CNN对象检测和分割的Keras和TensorFlow代码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可以用segmentation 做了,然后找边缘 ?

网友M(2018-12-19):
默默学习,目前一个项目也在准备方案,也是做边界提取,,半路出家,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默默学习,目前一个项目也在准备方案,也是做边界提取,,半路出家,先学习了  ...

交流下,你用的是什么方案?

网友N:
只能做图像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只能做图像处理吗?

还能做翻译/作曲/作诗

网友(2019-02-15):
关注中 有点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