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纳米非晶磁环高低温改变参数状态的问题

楼主(2018-03-13):
产品内部放置一个纳米非晶磁环,做一次环境试验高温70度低温-40度,非晶磁环对产品的影响就很明显了,不知道这种磁环是材料原因还是温度特性引起的,谁能帮忙指点一下,下面在网上找了 一些参数

楼主:
相比铁氧体非晶的优势有以下几点
      1、磁导率高,效率高,大大节省体积成本(电网互感器磁芯逐渐被纳米晶非晶取代,配电变压器,慢     慢被非晶蚕食,中频20KHz的逆变主变压器,一般都是选用非晶纳米晶)
      2、Bs高,1.2T,抗饱和能力强
      3、工艺流程短,加工处理方便
      4、工艺可塑性强,性能技术磁化可调
缺点:
1、非晶磁芯工作中噪音改善不了
2、应力影响比较敏感,一般需要外壳保护
3、带绕磁芯,结构单一,一般为环形或者C型结构,异形结构无法加工或者难度大
4、高频功率性器件无法适用,损耗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