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用MOS管代替继电器来做电源开关电路有哪些缺点

楼主(2018-03-13):
问下大家用MOS管代替继电器来做电源开关电路有哪些缺点?
电源为24V,40A,之前各电源的开关电路是用电磁继电器做的,由于体积大,想用MOS管来实现,问下会有哪些问题?
自己想了下主要有:
1,MOS管静态时有漏电流;
2,隔离;
3,可靠性,都说电磁继电器可靠性高,这点想咨询下MOS管可靠性不行吗?

网友A:
功耗,40A电流算下发热量

网友:
既然价格允许,直接买固态继电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耗,40A电流算下发热量

继电器也有导通电阻啊,也挺大的,比NMOS大一个数量级

网友:
别用在有安全要求的地方就行! 想想开关和保险为何要装在火线上?

其他就是管子自身耐用问题了!

在不允许关总闸的情况下,用电子开关关断支路,你敢去维修更换支路线路吗?

编辑原因:补充字数

网友:
我们试过, 3D打印机的热床, 12V, 20多A,两个mos管并联~ 电脑主板那种封装,  把焊盘下的锡给融了 (没加铝片散热~)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