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布板连线时如何做到阻抗匹配

楼主(2018-03-13):
最近在画TI公司的2640蓝牙芯片的板子,可是画了很多版本,天线的增益始终达不到要求,由于个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公司也没有仪器,所以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画板,希望碰运气这样能达到要求,可惜,最终失败了,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我的问题在哪,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如图,我采用了巴伦,天线我试过板载的,也试过网上卖的陶瓷天线,可是却都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我的想法是,天线买陶瓷的50欧姆的,然后CC2640和巴伦部分按照TI的走线宽度和长度,这样应该也能达到50欧姆左右,但是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否正确,希望各位赐教

网友:
其他高频的东西,官方给的demo走线相当飘逸,射频线和普通线一样走还拐了几个弯,如果不是焊盘大估计都偏到一边了,输出功率还那样。拓扑和你的一样,射频芯片+巴伦

网友A:
4层板, 叫PCB厂家帮你调整天线匹配

网友B:
是不是采购的巴伦有问题。我之前遇到过一次,怎么改PCB都不行,后面发现巴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采购的巴伦有问题。我之前遇到过一次,怎么改PCB都不行,后面发现巴伦的问题。 ...

嗯,我也换一个巴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层板, 叫PCB厂家帮你调整天线匹配

能说的具体点吗,是要调整哪块的阻抗,天线还是其他的部分呢,谢谢

网友C:
同样是三无(无知识,无经验,无设备)做51822的路过。。。
我用的还是分立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是三无(无知识,无经验,无设备)做51822的路过。。。
我用的还是分立元件。 ...

三无,总结的很到位呀

网友D:
其实主要是天线的匹配要调整,你调整的是微带线

天线的的阻抗要调,需要调整天线的长度或用PI型进行调整,

陶瓷天线很不好调,除非是专门的天线厂家支持或拿给外面的人调

另外的话,你可以选倒F天线, 这种天线的带宽会宽一点,你偏一些也能达到要求,如果你选小的天线,没有调就很难落到带宽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无,总结的很到位呀

还好我只是个人DIY,没有老板硬性要求。

网友:
没仪器不要弄射频。碰运气几乎碰不到。至少弄个频谱分析仪弄。

网友:
拿上样品到天线厂去调参数吧

网友:
一直不敢画蓝牙板,我都是用模块

网友E:
天线的增益始终达不到要求
你想达到什么要求啊? 哪儿有那么复杂啊

网友F:
搞射频电路,还是公司开发,连个频谱分析仪网分都没有玩个毛线,这样的公司真不知道能开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射频电路,还是公司开发,连个频谱分析仪网分都没有玩个毛线,这样的公司真不知道能开多久 ...

看什么要求了,2.4G随便画画也能通,直线4,5米。多试试,8,9米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主要是天线的匹配要调整,你调整的是微带线

天线的的阻抗要调,需要调整天线的长度或用PI型进行调整, ...

嗯  您的意思是天线的阻抗没有调好,这也是我一直怀疑的,但是没有办法,没有仪器调不了,所在的城市哈尔滨也不是很发达,也找不到这样地方能给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的增益始终达不到要求
你想达到什么要求啊? 哪儿有那么复杂啊

达到80m左右

网友G:
我们最近也在弄这个,也是三无,头痛的很。目前只是还在仿真设计天线阶段。和你的差不多。如果是TI,楼主可以看看信驰达的设计,他们做模块很多年了。

网友:
80米?不加PA有难度了。这是人家专业做模块的,100米,没有P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e8atvhm7579
前两天买了这个模块测试。

网友H:
这个可以到1500米吧?

网友I:
楼主,提醒你一点,参考TI的线宽线长没问题。但是一定要和它用一样的板厚,一样的介质(我没看过,不知道TI是不是用FR4),然后线间距也要一样(RF走线到两边地的距离)
另外差分走线越短越好
开阔环境下80m不难。如果你是复杂环境,有墙体阻挡,那至少得要10dBm以上的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提醒你一点,参考TI的线宽线长没问题。但是一定要和它用一样的板厚,一样的介质(我没看过,不知道TI ...

嗯,但是想要完全一样也是挺难的,毕竟还有其它的器件要放,对板子的尺寸要求也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可以到1500米吧?

CC2640R2F可以达到1500m   但是CC2640F128不能

网友J:
这个东西不是设计出来的,是用网分调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最近也在弄这个,也是三无,头痛的很。目前只是还在仿真设计天线阶段。和你的差不多。如果是TI,楼主可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东西不是设计出来的,是用网分调试出来的。。。。

嗯,但是公司没有这种设备呀,只有一块万用表和一个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但是想要完全一样也是挺难的,毕竟还有其它的器件要放,对板子的尺寸要求也很严格 ...

那就自己重新设计吧,挺简单的,设计正确的话,不用调试也和预期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但是公司没有这种设备呀,只有一块万用表和一个示波器

找芯片公司,或者你买芯片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就半个小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