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9v034数据线一直为高为什么?

楼主(2018-03-13):
现在调试mt9v034,输出光板,数据线一直为高电平,想让其输出测试信号,无论R07、R7F为何值都是光板,行场消隐信号正常,写时钟正常,示波器观察LED输出有,这是为什么?

楼主:
仔细检查一遍,输出和别的线短路了,清除短路没有输出了,寄存器设全按照手册上的推荐值,开机不设置寄存器还是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