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替代teamviewer 的软件

楼主(2018-03-13):
找替代teamviewer 的软件

网友A:
Windows的话可以想办法把端口映射出来然后mstsc

楼主:
下了个anydesk,没有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的话可以想办法把端口映射出来然后mstsc

用来远程教人装软件的,端口映射搞不了

网友B:
teamviewer很好用啊,为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amviewer很好用啊,为啥换

不让我用了,要购买授权

网友:
教人装软件可以用QQ之类的远程协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让我用了,要购买授权

裝個虛擬機, 繼續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让我用了,要购买授权

个人版免费,不往外卖就可以呀

网友:
同问有什么可以替代teamview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版免费,不往外卖就可以呀

个人版用多了, 你就會知道是甚麼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版用多了, 你就會知道是甚麼問題.

啥问题呢??

网友:
他懷疑你是作商業用途而禁止使用.

网友:
向日葵也可以

网友:
修改mac地址继续用

网友:
个人版有连线时间和频率的限制,连线时间过久或连线对象太多会被禁

网友:
我的帐号注册有6年时间了, 经常使用, 除了偶尔连接几小时不操作的时候会断线, 从未遇到过其它问题

网友:
TTVNC的目的是帮助用户远程进行远程电脑维护。该软件通过服务器中转可以跨越NAT网络,让任何能够上网的计算机都能够远程管理,因而使用更加方便。该软件改造自 TightVNC VNC RealVNC 等远程终端控制软件。

网友E:
非商业用途的话 其实你可以填一个解锁表就好了

网友:
anydesk或者QQ远程

网友:
anydesk,xt800轮流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非商业用途的话 其实你可以填一个解锁表就好了

我的也是被怀疑商业用途禁用了,解锁表怎么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被怀疑商业用途禁用了,解锁表怎么操作?

你可以直接在网站上填一个解锁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直接在网站上填一个解锁表

找到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直接在网站上填一个解锁表

在哪个地方填

网友:
向日葵不错,比teamviewer功能多多了

网友G:
teamviewer去找破解版。anydesk也行。有服务器的话泡个frq或ngrok,然后给他个批处理让他运行一下就可以远程了,但速度要看你服务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teamviewer去找破解版。anydesk也行。有服务器的话泡个frq或ngrok,然后给他个批处理让他运行一下就可以远 ...

客户端跑anydesk,服务器frq ngrok?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客户端跑anydesk,服务器frq ngrok?

抱歉我没说明白,ngrok和frq自己搭建,需要服务器,他们有自己的客户端,你配置好直接给对方运行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再公司弄家里的下载机的

网友(2018-05-03):
引用 网友G:
抱歉我没说明白,ngrok和frq自己搭建,需要服务器,他们有自己的客户端,你配置好直接给对方运行就可以了 ...

好的,要找服务器来搭建是有点麻烦.感谢回复,有空试一下呢

网友I:
两千多块钱买个商业授权随便用。

网友J(2018-06-26):
引用 网友F:
找到了,感谢!

请问这个解锁表在哪里可以找到,官网上找了好久没看到……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个解锁表在哪里可以找到,官网上找了好久没看到……

https://www.teamviewer.com/zhcn/pricing/commercial-use/

点那个商业用途表 就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两千多块钱买个商业授权随便用。

两千多好像只是一年的价格吧?我的也被禁用了,好像注册一个月好几百块,觉得价格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https://www.teamviewer.com/zhcn/pricing/commercial-use/

点那个商业用途表 就是了吧

多谢!
字数补丁。

网友:
向日葵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