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链路无线链路合二为一,全网首发,宇时4G数传

楼主(2018-03-13):
在使用了一段时间的4G数传后,发现4G数传与无线电数传还是各有优势。使用电台的优势在于无人机在高空的时候信号更加的稳定,但是对于低空、城区等遮挡以及信号干扰严重的地方,使用无线电台通信是非常不可靠。特别是飞机飞过城区上空的时候,数传断了的时候只有完全靠祈祷。有数传如果有问题的话,还可以使用个guide模式把飞机拉起走,没数传就完全是懵逼了。新买的宇时4G数传总体而言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用电信的手机卡基本上在500米以下信号都满满的,但是航测作业时普通的数传电台还是必不可少的。目前一般都是采用打开两个地面站,一个连接普通的数传,一个连接4G数传。飞机上就采用雷迅的飞控,一个串口1 ,一个串口4,同时使用两个电台。把两个串口都设置成为通信串口就可以了。
两个地面站同时监控可靠性还是有保障的,但是操作起来就不方便了。也给商家提过这个问题,商家也一直在说在开发中。
今天商家给了一个试用版出来,让帮忙测试一下。方便了不少,现在将测试结果给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的地面端软件加入了串口选项,可以使用普通的数传,开启4G数传后,同时打开数传的串口选项,启动TCP服务,选择自动选择数传通道。
软件会根据当前的数传质量自动选择最优的数传链路,同时也可以手动指定选择数传或者4G作为数传的链路。
这个大大的提升了使用的便利。数传的质量也变得非常的可靠。

网友:
软广,不过信息对我无效

网友:
如果新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技术要求实施了,做这行的全得转行了。
《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
(十三)模型无线电遥控设备

用于无线电波遥控的航空模型飞机、水面/水下模型船只、地面模型汽车等非载人的模型,不得用于航模以外的无人机及其它类型无线电设备。

模型遥控器必须为单向控制器,不得发射语音和图像通信信号,禁止在模型上设置使用无线电发射设备。为保证航空无线电台(站)电磁环境的要求,禁止在以机场跑道为中心点为圆心、半径5000米或国家规定禁飞的区域内,使用各类模型遥控器。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无线电管制命令的期间、区域内,应按要求停止使用模型遥控器。

网友:
不能这么玩,时代需要进步。还单向控制,完全是要倒退啊…厉害了我的锅…

网友:
楼主广告付费了吗

网友:
广告,鉴定完毕

网友:
广告,淘宝ID和本ID 明显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