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雷达传感器可以用来感应金属吗

楼主(2018-03-14):
有个应用,大概是一个塑料齿轮,齿轮平面有一根3mm*20mm左右的长度的金属片,跟随转动。如下图所示。

目的是不改齿轮的结构情况下,通过感应金属片的转动来反应出齿轮的转速,原来的思路是用一个迷你的金属感应器,感应头放在金属片上,后来,发现感应距离不太理想。前两天一个朋友想了个思路,微波雷达。
目前的应用好像是人体感应,开关灯的场合。如果用来感应金属片是否合适,或者芯片或者方案。

感应探头在金属片上方约10mm左右。

网友:
不应该是拿霍尔元件来感应磁场变化么,用微波的话,祝你能成功吧。。。

网友A:
金属接近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接近开关啊

小尺寸的感应距离小,淘宝找的只有2~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尺寸的感应距离小,淘宝找的只有2~5mm.

加个20mm关键字就能找到了

网友:
微波是什么,感觉不好吃

网友:
同楼上,建议用霍尔+磁铁(固定在一起),铁片经过时,会扰动磁场,输出信号

网友:
干簧管是否可行

网友:
金属片应该反光吧?用红外反射传感器不好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尺寸的感应距离小,淘宝找的只有2~5mm.

毫米波雷达,测量微多普勒效应,可以做到。我们目前正在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毫米波雷达,测量微多普勒效应,可以做到。我们目前正在研究。

大炮打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米波雷达,测量微多普勒效应,可以做到。我们目前正在研究。

等你们的芯片或方案。

网友:
搜下 ldc1000, 或者相关的传感器

网友:
不过是多一项参数项功能而已。又不只是这一点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你们的芯片或方案。

好,正在攻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等你们的芯片或方案。

你的预算是多少呢?另外这个转速是什么范围?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预算是多少呢?另外这个转速是什么范围?精度要求?

转速慢,1秒1~3转。
就是想问问有没有成熟的方案

网友:
http://www.ti.com.cn/zh-cn/sensi ... nsing/overview.html

网友:
光纤的接近开关,直接测量塑料齿轮测速了。今天展会上还见到了

网友:
为何不用霍尔?检测转数这种用霍尔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