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太阳能胎压计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8-03-14):
情况是这样的,前段时间 买了一个太阳能 胎压检测系统 ,设置好以后,可以正常工作,如果车子2-3天听到车库 不用 ,太阳能也充不了电,导致胎压检测的主机 没电,当下次重新启动车子的时候就会出现不能自动连接,厂家说要重新配对 ,这样就很麻烦,必须4个全部取下来 然后一个一个装才能使用 ,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我的也是太阳能,4s送的辣鸡货,没有你说的这种问题,有时候放久了没电,我都是直接插usb冲一会就好了,不用配对

网友:
配对不用这么麻烦吧。我轮胎换位的时候经常自己重新配对,胎压计在配对模式下给轮胎多充点气放气配对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车库没有烦恼,哈哈,伟力通的在室外还行两年了没插过充电线

网友:
感觉这货不是很准

网友:
我买的铁将军没这个问题。

网友:
尽量买个大牌子的,莫大有推荐过一款。

伟力通(Victon)胎压监测 T6S 太阳能无线内置 黑色

我也买的这款,还蛮准的。用着挺好的。

楼主:
估计是这个产品设计问题  ,    经常只要没电了   就连不上了

网友:
匹配的ID存储在RAM里面,都不舍得存在FLASH里面,受不了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