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win下面 如何向linux下 的硬盘写入数据 ext3格式

楼主(2018-03-14):
在win下面 如何向linux下 的硬盘写入数据  ext3格式     。机器没有装Linux系统。

网友:
要安全的话,装个linux虚拟机,将整个硬盘挂到虚拟机中,做nfs或samba共享供Windows使用。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ext2f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那么麻烦ext2fsd

这个软件我下载下来了 ,但是按照网上的使用方法  ,用不起来  ,  更改装配点盘符 ,添加不上去  ,系统是win7

网友B:
http://www.paragon-drivers.com/extfs-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paragon-drivers.com/extfs-windows/

楼主这个下载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我下载下来了 ,但是按照网上的使用方法  ,用不起来  ,  更改装配点盘符 ,添加不上去  ,系统 ...

先点击配置文件系统驱动 ,然后配置盘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