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阻焊油更换成“哑黑“ 调查!

楼主(2018-03-14):
首先表达一个态度:能尽量不要用黑色的不要用黑色,黑色对于线路的曝光能量不同,比较容易出品质问题!
嘉立创现在黑色用的是“亮黑”,有一些客户的QQ上也好,论坛上也好,都建议用”哑黑” ,(”哑黑” 原来用于灯板,因为”哑黑” 不会产生反光,而有一部分的人认为”哑黑” 比较耐看,一定要”哑黑” )
大家是否赞成把现在的黑色换成“哑黑”?

网友:
颜色对质量有影响?不是先腐蚀线路再做阻焊的么?

网友:
现在是哑光绿了吗?

哑光机器焊接好看,手工焊容易显脏

网友:
需要哑光绿啊!

网友A:
曾经黑色的板子焊后没清洗助焊剂,导致燃烧
从此对黑色板子产生心理阴影,再也没投过黑色的

网友:
雅黑 好看  支持

网友:
哑黑,亚绿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亚光绿就很好,黑色的明显增加检查难度。

网友:
哑光緑+1024

网友B:
亚光绿+1,  好多进口的板板都是用的亚光绿,一看就显档次。

网友:
亚光绿+1

网友:
亚光的PCB显得专业. 绿色黑色都可以,如果选一个 我选雅黑, 但是黑色要加钱啊,   所以还是亚光绿便宜吗?

网友:
亚光绿耐看,进口板上看着很养眼

网友:
一个阻焊搞那么多讲究干嘛,向来都是哪个不加钱做哪个

用黑色是给自己找麻烦,不怕麻烦够自信的除外

不过黑色阻焊有一个优点,利于散热,散热面积和空间紧张的可以考虑

网友:
哑光绿比较好,很讨厌黑色的!

网友:
除了装逼和审美需求之外,黑色的正经用途应该是光学方面有不反光的需要,鉴于此,亮黑是很鸡肋的,亚光黑才符合这个需要。

网友:
亚光黑做摄像头产品需要用,其他的真是审美和保密需求了

网友:
亚光绿+1024

网友:
亚光绿好看+1

网友:
哑绿+1,这个一看就舒服多了

网友:
亚光绿+12345678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黑色的板子焊后没清洗助焊剂,导致燃烧
从此对黑色板子产生心理阴影,再也没投过黑色的 ...

黑色怎么导致的燃烧,灯具发热?

网友:
个人还是觉得亮色好。多传统,多保守啊!
这种调查方法有点不对,这个是非独立调查,而且标题有倾向性。得出来的结果不一定是代表大多数的。

网友:
  优先推荐:   紫色!高档!,,,其次 蓝色!,,,,,绿色最丑!,,,黑色如果是不需要修的板可以凑合用,,,

网友:
哑光绿在国外的设备上经常见,看起来挺高档的

网友:
急需亚黑,涉及亚黑的只能在别的地方打样

网友:
支持!个人感觉档次更高

网友:
建议取消颜色费。

网友:
赞成,建议再增加哑光绿色。

网友:
哑光绿  哑光黑

网友:
打样几十块板子,200多,换成黑色,另外加200多,,,还是用绿的吧

网友:
不太明白为什么。但是你可以随便拆个手机主板看看,看看是不是清一色全部哑光黑,包括水果机的板子。

网友:
亚光绿+1024+1024+1024+1024

网友:
我只重复发几个字表达我的不满:亚光绿亚光绿亚光绿亚光绿亚光绿亚光绿亚光绿亚光绿亚光绿

网友:
哑光绿  哑光黑 油墨免费。

网友:
好奇绿色油墨中,除了亚光绿还有啥颜色的?

网友:
亚光绿  +1024,明显必须有亚光绿啊,黑色板子其实很少用到,常规都是绿色。 所以亚光绿是首选

网友:
看50多楼的回复竟然大部分没人要楼主说的哑黑

网友:
赞成 ,包括绿色也改成亚光绿色

网友:
都是做技术的,质量第一,好看第二....

网友:
哑光绿+1,最好不加钱。哑光黑也要,加钱无所谓。

网友:
支持哑黑,不过如果是打样的话我觉得绿色够了。LZ可能应该问问那些批量的客户?

网友:
哈哈,哑光绿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光绿+1,  好多进口的板板都是用的亚光绿,一看就显档次。

+1,赞同

网友:
哑光绿+1                                              这楼彻底歪到袁总始料未及的方向去了

哑光比较低调,哑=雅,光====>有个词叫:见光死

网友:
雅黑  光学产品上需要

网友:
是不是审美疲劳了,如果一开始大家都普遍用亚光绿,亮绿反而要加钱,会不会亮绿显得比较高档

网友:
亚光绿,貌似大家基本都支持这种色调,嘉立创的大佬有何看法

网友:
亚光绿+10086

网友:
赞成用亚的,亚黑,亚绿,感觉上都显得高档些。

网友:
哑光绿吧。

网友:
再求一次哑光绿!

网友:
哑光绿有市场,颜色费 随便加

网友:
建议换哑黑,哑黑改善实际的光学效果,亮黑就是对部分人好看而已。

网友:
BTW,有哑光红没?

网友:
支持亚光的所有颜色!

网友:
求科普,雅黑为什么会影响质量。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9327-1-1.html?_dsign=e4ac450a

网友(2018-04-26):
哑黑 哑绿

网友:
我更建议 要是能把默认颜色 从绿色更换为蓝色 我觉得更好

网友:
亚光绿+99999999

网友:
哑光绿,哑光黑,哑光看起来比较上档次

网友:
不喜欢黑(亚黑)

网友(2018-07-11):
有结论了吗,是不是将亚光绿作为免费选项呢?

网友:
雅黑 和磨砂绿 都很好

网友:
一千个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