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做虚焊检查之类的检测?

楼主(2018-03-14):
目前朋友公司有款产品,在小批量的时候出现不少的不良,大概在20%左右,还有部分会用着用着就挂掉了,感觉是虚焊,也没有BGA之类的器件,QFN和LQFP的,0402的容阻,不知各位是怎么应对这种情况的,是直接换加工厂还是检查下到底是不是虚焊?使用X光吗?哪里可以去做这种实验呢?

网友:
震动一下行不行?

网友:
0402电阻经常遇到立碑,只能说明防潮和高质量锡浆很重要!!!

网友:
排除设计原因后,直接换代工厂,SMT良率起码98%以上

网友:
检查是不是用了酸性焊膏、劣质锡浆或者其它有缓慢腐蚀性物品。

网友:
金相切片,或者X光吧,一版第三方实验室会有,比如赛宝等;我不太懂只是给个参考

网友:
先找问题

网友:
估计 光检AOI都没做

浸润不良的焊点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网友:
x-ray 测不了QFN 虚焊问题,AOI更加测不了,同求QFN虚焊判断方法。
如果要处理,建议加助焊膏重新热风枪吹一下。如果要分析,可以咨询赛宝这类公司看看能不能切片分析。

网友(2018-04-19):
引用 网友A:
1、X光看不出来虚焊的,AOI 一般虚焊也是难判断出来的。
2、看下你得料,是否有焊盘黑或亚光了的,这是氧化 ...

同遇这样的问题。。。。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