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中的小电池以及EEPROM是用来什么用处呢?可以不用吗

楼主(2018-03-14):
很多GPS模块上都有一个小电池和EEPROM,请问主要是什么用处的? 可以去掉不用吗? 自己做板子位置有限,能不放就不想放了

网友:
掉电保存,下次上电算热启动,定位速度会快。可以不用,只是每次上电都是冷启动,一般模块用有源天线定位在40S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