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专题]再谈菜单技术 2018-03-14 Update

楼主(2018-03-14):
说在前面的话

      从我第一次讨论菜单技术(2006年)到现在,已经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当时还是大一新生,一个
亲切的学姐找到我,请我帮她的毕业设计——凌阳声控机器人小车做一个液晶菜单,并许诺请我吃学校老区
最著名的新疆大盘鸡。有小姐姐请客吃饭自然动力满满,我立马熬了一个通宵好搞定了程序。老区的大盘鸡
什么味道 我连同学姐的脸一起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好在这个菜单程序却幸存了下来,在之后的一年被我作为
凑字数的素材强行安插在 了[古董贴][交流]怎样在点阵屏上绘图——基于LCD12864的一百楼。

      现在再看当年的程序,真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除了原理是勉强对的,其它细节真的是……一言难
尽——说好听了叫青涩,说难听了就是一坨屎……不好意思,我就是这么直接。我摘抄一段,大家感受一下:

struct MenuItem
{
    char MenuCount;
    char *DisplayString;
    void (*Subs)();
    struct MenuItem *ChildrenMenus;
    struct MenuItem *ParentMenus;
}NULL_MENU;

void NULL_FUNCTION(void){}

struct MenuItem MainMenu[3];
struct MenuItem TimeMenu[4];
struct MenuItem VoiceMenu[5];
struct MenuItem RobotMenu[5];
struct MenuItem FlashMenu[5];

void FlashMenuInit(void)
{
    FlashMenu[0].MenuCount = 5;
    FlashMenu[0].DisplayString = "  Flash Record  ";
    FlashMenu[0].Subs = FlashRecord;
    FlashMenu[0].ChildrenMenus = &Null;
    FlashMenu[0].ParentMenus = MainMenu;

    ...
}

以下是吐槽,可以忽略……

    首先来说说这个结构体。

struct MenuItem
{
    char MenuCount;
    char *DisplayString;
    void (*Subs)();
    struct MenuItem *ChildrenMenus;
    struct MenuItem *ParentMenus;
}NULL_MENU;

  •         槽点1:  为毛不用typedef
  •         槽点2:  为毛不用 stdint 里面的标准类型?
  •         槽点3:  为毛要浪费一个字节来保存  MenuCount?
  •         槽点4:  函数指针  void (*Subs)()  为毛形参要省略 void ?
  •         槽点5:  为什么每一个菜单项(MenuItem)都要包含一个指向父目录的指针?
  •         槽点6:  为什么缺失了 专门的类型来描述菜单?(这里是直接用 MenuItem 的数组裸体上阵直接表示一个menu)
  •         槽点7:  NULL_MENU是什么鬼?为什么要浪费这个空间?
  •         槽点8:  菜单项处理函数的原型,为什么返回值是void?难道不应该是一个状态机么?(返回 fsm_rt_t)
  •         ...
  •         槽点n: 没有用匈牙利算不算……

    再来说说这个结构体的初始化:

struct MenuItem MainMenu[3];
struct MenuItem TimeMenu[4];
struct MenuItem VoiceMenu[5];
struct MenuItem RobotMenu[5];
struct MenuItem FlashMenu[5];

void FlashMenuInit(void)
{
    FlashMenu[0].MenuCount = 5;
    FlashMenu[0].DisplayString = "  Flash Record  ";
    FlashMenu[0].Subs = FlashRecord;
    FlashMenu[0].ChildrenMenus = &Null;
    FlashMenu[0].ParentMenus = MainMenu;

    ...
}

  •     槽点1: 为什么不用typedef的类型?(好吧也许不算个槽点)
  •     槽点2: 为什么不用静态赋值的方法初始化?(这里用的是一个函数)
  •     槽点3: 为什么数组的大小要直接用数字给定?(应该通过静态初始化由编译器来确定数组的大小)
  •     槽点4: 请大家无视“&Null”,这是我人生的污点……

    从结论上看,一坨屎的数据结构是不可能写出秀色可餐的算法的,所以请大家无视菜单的处理函数,我自
己也懒得吐槽了。

    让我们抛开过去,重新审视下这个话题:
嵌入式系统中,如何使用C语言构建一个可维护性强的图式菜单

【注】这里的图式菜单说的是菜单的数据结构是网状的,使用图论的方式来构建和维护

温馨提示

后续内容涉及到一些C99引入的特殊语法,比如匿名结构体。
关于匿名结构体的使用,我有一个专门的帖子:[交流][微知识]模块的封装(三):无伤大雅的形式主义

文中出现但未提供定义的宏,定义如下:

#define UBOUND(__ARR)    (sizeof(__ARR)/sizeof(__ARR[0]))

完整的可编译的MDK工程在这里:

https://github.com/GorgonMeducer ... ware_Infrastructure

这是范例源代码:

https://github.com/GorgonMeducer ... er/example/system.c

构建菜单的数据结构

    设计一个服务的数据结构,不仅要考虑用户的需求还要将目标环境的限制考虑在内。就菜单服务来说,我
们不光希望菜单的描述和维护简便、能适应不同类型的GUI(文字的还是图形化的),还要考虑嵌入式环境的
一些特点,比如对ROM和RAM的消耗要尽可能的小、嵌入式应用通常不会涉及到动态改变菜单结构、菜单服务
要能方便的进行裁剪和扩展等等。

    基于上述考虑,参考其它高级语言的常见菜单结构,我们决定使用“菜单容器”+"菜单项"的二元结构来构建
菜单的基本数据结构。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定义两个结构体,一个专门用来描述菜单项,一个专门作为容器来
装载菜单项,并追加菜单作为整体存在时所需的一些属性。

    首先从菜单项开始,容易得到:

typedef struct __menu_item  menu_item_t;
typedef struct __menu      menu_t;

typedef fsm_rt_t menu_item_handler_t(menu_item_t *);

struct __menu_item {
    menu_item_handler_t *fnHandle;                      //!< handler
    menu_t              *ptChild;                       //!< Child Menu

    //! depends on your application, you can add/remove/change following members
    char                *pchTitle;                      //!< Menu Title
    char                *pchDescription;                //!< Description for this menu item
    char                chShortCutKey;                  //!< Shortcut Key value in current menu
};

    这里我们看到,菜单项的结构性主体由一个函数指针fnHandle和指向子目录的指针ptChild构成。一般来说,
二者是互斥的:

  • 当fnHandle不为NULL、指向对应的处理函数而ptChild为NULL时表示这是一个普通的菜单项,当用户选择了
    这一选项时,对应的处理程序就会被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fnHandler指向的是一个状态机,这意味着
    菜单引擎即有能力实现一个非阻塞的菜单结构,也可以无视状态机的返回,实现一个“一次性”的阻塞式菜单
    处理程序。
  • 当ptChild不为NULL、指向下一级菜单而fnHandler为NULL时表示这是一个多级菜单的入口。
  • ptChild和fnHandler同时不为空的情况较为少见,一般为了满足某些特殊的需求,需要定制特定的菜单引擎
    来配合。

    菜单项menu_item_t的剩下部分是和菜单的显示方式,或者说与菜单的外观效果高度相关的。根据需求的
不同,应该在这里添加对应的成员变量,比如例子中的 pchTitle用以保存菜单文字、pchDescription用以保存
菜单的简易提示信息,可以在用户悬停时以气球或者statusbar的形式进行显示。Windows菜单一般都有一个
快捷热键,如果我们的系统也希望增加这样的功能,那么chShortCutKey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反之则是
多余的;甚至很多时候,简单的一个title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有些时候,我们希望用更为炫酷的方式来呈现菜单,而此时菜单的逻辑结构却是和菜单的显示方式无关的,
因此,在menu_item_t里加入额外的显示处理函数、字体、前景色、背景色、图标等等的描述(或者指针)
都是必要的。此时,你会发现,基础的menu_item_t更像是一个基类,而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则需要继承和派生
出符合我们自己的实现形式。为了适应这一设定,我们将menu_item_t拆分成两个部分:

    基类部分 menu_item_t:

typedef struct __menu_item  menu_item_t;
typedef struct __menu      menu_t;

typedef fsm_rt_t menu_item_handler_t(menu_item_t *);

struct __menu_item {
    menu_item_handler_t *fnHandle;                      //!< handler
    menu_t              *ptChild;                       //!< Child Menu
};

    以及一个满足大部分应用情形的默认模板(派生类):

typedef struct __default_menu_item_t  default_menu_item_t;

struct __default_menu_item_t   {

    //! inherit from base class menu_item_t
    menu_item_t;

    //! depends on your application, you can add/remove/change following members
    char                *pchTitle;                      //!< Menu Title
    char                *pchDescription;                //!< Description for this menu item
    char                chShortCutKey;                  //!< Shortcut Key value in current menu
};

为了让模板的定义更为简单,我们提供了以下的宏进行辅助:

【注】如果你觉得宏让你头晕,请忽略这部分,它对理解这个菜单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define __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typedef struct __##__NAME __NAME;
#define 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__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define __def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struct __##__NAME {                                                         \
        menu_item_t;
#define def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__def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define end_def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

因此,前面的默认模板就可以用极为简单的形式进行描述:

typedef struct __menu_item  menu_item_t;
typedef struct __menu      menu_t;

typedef fsm_rt_t menu_item_handler_t(menu_item_t *);

struct __menu_item {
    menu_item_handler_t *fnHandle;                      //!< handler
    menu_t              *ptChild;                       //!< Child Menu
};

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default_menu_item_t)

def_menu_item_template(default_menu_item_t)
    //! depends on your application, you can add/remove/change following members
    char                *pchTitle;                      //!< Menu Title
    char                *pchDescription;                //!< Description for this menu item
    char                chShortCutKey;                  //!< Shortcut Key value in current menu
end_def_menu_item_template(default_menu_item_t)

    你也可以参考这种形式通过这一系列宏来定义自己的菜单项模板。这里就不再赘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菜单容器(menu_t)的结构:

typedef struct __menu_engine_cb menu_engine_cb_t;
typedef fsm_rt_t menu_engine_t(menu_engine_cb_t *);

struct __menu {
    menu_item_t        *ptItems;                        //!< menu item list
    uint_fast8_t        chCount;                        //!< menu item count
    menu_t             *ptParent;                       //!< parent menu;
    menu_engine_t      *fnEngine;                       //!< engine for process current menu
};

  • 非常直接的,menu_t结构体的前两个成员就是体现其容器作用的ptItems和chCount。前者指向具体的菜单
    项数组,后者用以描述数组中有效的菜单项个数。
  • ptParent用以指向当前菜单的父菜单。单一的指针限定了当前菜单的扇入为1——也就是只有唯一的一个父
    目录——这对大部分应用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如果要支持更为灵活的结构,解决方案并不是在这里追加父目录
    指针的数量,而是在这一数据结构外额外增加一个动态的单链表,用以记录用户打开目录的路径,用以实现与
    手机浏览时常见的“返回之前页面”类似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ptParent理论上也可以从结构体中删除。
  • 一般来说,简单的应用倾向于给每一个菜单都使用同样的导航方式(根据按键处理菜单选择的方式)——
    也就是说唯一的一个菜单引擎就够了,然而在一些复杂的情况下,不同的菜单可能有自己独特的按键布局和
    菜单跳转需要——比如前一个目录是简单的线性排列结构而后面一个目录是平面的二维目录结构,他们对按键
    的响应方式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为每一个菜单增加一个指向对应菜单引擎的函数指针就非常有必要了。

    看过 menu_item_t 推演过程的朋友可能会有疑问了,menu_t 是否也有作为基类在需要的时候进行扩展的可
能呢?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fnEngine 就可以被看作是扩展出来的。同样的,如果GUI非常炫酷,我们需要
给不同的菜单提供不同的背景色、背景图片、前景色等等属性时,我们也需要把 menu_t 当作是一个基类,并
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对应的扩展。这是一个举一反三地过程,我很乐意把这一发挥空间留给大家,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去扩展,这里就不再赘述。

    总结下来,我们完成了菜单最基础的数据结构,并初步定义了一些宏来简化菜单项模板的定义:

#ifndef __FSM_RT_TYPE__
#define __FSM_RT_TYPE__
//! \name finit state machine state
//! @{
typedef enum {
    fsm_rt_err          = -1,    //!< fsm error, error code can be get from other interface
    fsm_rt_cpl          = 0,     //!< fsm complete
    fsm_rt_on_going     = 1,     //!< fsm on-going
    fsm_rt_wait_for_obj = 2,     //!< fsm wait for object
    fsm_rt_asyn         = 3,     //!< fsm asynchronose complete, you can check it later.
} fsm_rt_t;
//! @}

#endif

typedef struct __menu_item  menu_item_t;
typedef struct __menu      menu_t;

typedef fsm_rt_t menu_item_handler_t(menu_item_t *);

struct __menu_item {
    menu_item_handler_t *fnHandle;                      //!< handler
    menu_t              *ptChild;                       //!< Child Menu
};

typedef struct __menu_engine_cb menu_engine_cb_t;
typedef fsm_rt_t menu_engine_t(menu_engine_cb_t *);

struct __menu {
    menu_item_t        *ptItems;                        //!< menu item list
    uint_fast8_t        chCount;                        //!< menu item count
    menu_t             *ptParent;                       //!< parent menu;
    menu_engine_t      *fnEngine;                       //!< engine for process current menu
};

“菜单的描述要优雅”

    有了菜单的数据结构为基础,我们就可以来考虑如何描述一个实际的菜单,也就是底层上如何对一个菜单数据
结构进行初始化的问题。基于 default_menu_item_t 一个可能的初始化形式是: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engine(menu_engine_cb_t*ptThis);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a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b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c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extern const menu_t c_tTopMenu;

default_menu_item_t c_tTopMenuItems[] = {
    {
        top_menu_item_a_handler,
        NULL,                                           //!< child menu
        "Top Menu A",
        "This is Top Menu A",
    },
    {
        top_menu_item_b_handler,
        NULL,                                           //!< child menu
        "Top Menu B",
        "This is Top Menu B"
    },
    {
        top_menu_item_c_handler,
        NULL,                                           //!< child menu
        "Top Menu C",
        "This is Top Menu C"
    }
};

const menu_t c_tTopMenu = {
    (menu_item_t *)c_tTopMenuItems,                                    //!< menu item list
    UBOUND(c_tTopMenuItems),                            //!< menu item count
    NULL,                                               //!< top menu has no parent
    top_menu_engine,
};

fsm_rt_t top_menu_item_a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return fsm_rt_cpl;
}

fsm_rt_t top_menu_item_b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return fsm_rt_cpl;
}

fsm_rt_t top_menu_item_c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return fsm_rt_cpl;
}

fsm_rt_t top_menu_engine(menu_engine_cb_t*ptThis)
{
    return fsm_rt_cpl;
}

通过加入一些辅助宏,我们可以让这个初始化的菜单的定义过程更简单(只消耗ROM):

【注】如果你觉得宏让你头晕,请忽略这部分,它对理解这个菜单结构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define _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
extern const menu_t c_tMenu##__NAME;                                            \
__TEMPLATE c_tMenu##__NAME##Items[] = {
#define 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
            _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default_menu_item_t)

#define def_menu_ex(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
            _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define __end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
    };                                                                          \
    const menu_t c_tMenu##__NAME = {                                            \
        (menu_item_t *)c_tMenu##__NAME##Items,                                  \
        (sizeof(c_tMenu##__NAME##Items)/sizeof(__TEMPLATE)),                    \
        (menu_t *)(__PARENT),                                                   \
        (__ENGINE),                                                             \
    };
#define end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
            __end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default_menu_item_t)
#define end_def_menu_ex(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
            __end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define __extern_menu(__NAME)   extern const menu_t c_tMenu##__NAME;
#define extern_menu(__NAME)     __extern_menu(__NAME)

#define __menu(__NAME)          c_tMenu##__NAME
#define menu(__NAME)            __menu(__NAME)

#define __menu_item(__HANDLER, __CHILD_MENU, ...)                               \
    {                                                                           \
        (__HANDLER),                                                            \
        (menu_t *)(__CHILD_MENU),                                               \
        __VA_ARGS__,                                                            \
    },
#define menu_item(__HANDLER, __CHILD_MENU, ...)                                 \
            __menu_item((__HANDLER), (__CHILD_MENU), __VA_ARGS__)

从前面的宏中,我们注意到无论是 def_menu 还是 end_def_menu 都默认的采用了 default_menu_item_t 作为菜
单项的模板,因此,前面初始化的例子就等效的可以简化为: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engine(menu_engine_cb_t*ptThis);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a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b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c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def_menu(TopMenu, NULL, top_menu_engine)
    menu_item(
        top_menu_item_a_handler,
        NULL,
        "Top Menu A",
        "This is Top Menu A"
    )
    menu_item(
        top_menu_item_a_handler,
        NULL,
        "Top Menu B",
        "This is Top Menu B"
    )
    menu_item(
        top_menu_item_a_handler,
        NULL,
        "Top Menu C",
        "This is Top Menu C"
    )
end_def_menu(TopMenu, NULL, top_menu_engine)

fsm_rt_t top_menu_item_a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return fsm_rt_cpl;
}

fsm_rt_t top_menu_item_b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return fsm_rt_cpl;
}

fsm_rt_t top_menu_item_c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return fsm_rt_cpl;
}

fsm_rt_t top_menu_engine(menu_engine_cb_t*ptThis)
{
    return fsm_rt_cpl;
}

    当我们要采用自己定义的菜单项模板(而不是默认的 default_menu_item_t )时,应该使用宏 def_menu_ex,并
将自己定义的模板作为最后一个参数传递给该宏。注意到 menu_item 宏的最后一项是可变参数列表,因此无论你的
模板扩展了多少元素,都可以放心的使用 menu_item() 宏进行初始化:

  1. 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 my_menu_item_t )
  2. def_menu_item_template( my_menu_item_t )
  3. ...
  4. end_def_menu_item_template( my_menu_item_t )

def_menu_ex( my_top_menu, NULL, top_menu_engine,  my_menu_item_t  )

...
    menu_item(
        top_menu_item_a_handler,
        NULL,
        //! initialise the extended members
        ...
    )
...

end_def_menu_ex( my_top_menu, NULL, top_menu_engine,  my_menu_item_t  )

     使用上述方式构建的菜单,会消耗多少SRAM呢?答案是0。观察数据结构,我们会注意到,描述菜单的结构体的
值在编译时刻都是已知的——并且,这个并且至关重要——我们扩展的模板也不会引用(指针指向)或者包含任何在
运行时刻会发生变化的内容,因此完全可以将整个数据结构保存在ROM中——在ARM体系架构下,简单的const就可以
完成这一使命——如果你使用了不同的平台,则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修改前述的宏模板,使得最终产生的菜单内容
被保存在ROM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2级菜单的例子(更多级菜单的情况请以此类推):

extern fsm_rt_t default_menu_engine(menu_engine_cb_t*ptThis);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a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b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c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extern_menu(lv2_menu_A)

def_menu(TopMenu, NULL, default_menu_engine)
    menu_item(
        top_menu_item_a_handler,
        &menu(lv2_menu_A),
        "Top Menu A",
        "This is Top Menu A"
    )
    menu_item(
        top_menu_item_a_handler,
        NULL,
        "Top Menu B",
        "This is Top Menu B"
    )
    menu_item(
        top_menu_item_a_handler,
        NULL,
        "Top Menu C",
        "This is Top Menu C"
    )
end_def_menu(TopMenu, NULL, default_menu_engine)

extern fsm_rt_t lv2_menu_item_1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def_menu(lv2_menu_A, &menu(TopMenu), default_menu_engine)
    menu_item(
        lv2_menu_item_1_handler,
        NULL,
        "Lv2 Menu 1",
        "This is Lv2 Menu 1"
    )
   ...
end_def_menu(lv2_menu_1, &menu(TopMenu), default_menu_engine)

“实际咋用”

定义好的menu数据结构怎么引用呢?

需要用到变量的时候,用menu宏,例如:

    menu_t *ptThis = &menu(TopMenu);

如果要extern给其它.c文件使用怎么办呢?使用extern_menu宏,例如:

...
    extern_menu(TopMenu);
...

     通过前面的内容,我们会很容易注意到,这个菜单结构的灵活性还体现在菜单的处理函数上,不仅每一个目录可以单
独指定处理引擎,每一个菜单项也都可以通过状态机的形式来处理具体的菜单事件。抛开应用高度相关的菜单项处理函数
不谈,我们来重点看一看菜单的引擎(以默认菜单引擎为例):

fsm_rt_t default_menu_engine(menu_engine_cb_t*ptThis)
{
     ...
     return fsm_on_going;
}

  • 这是一个状态机,意味着菜单的处理可以是非阻塞的,这对喜欢酷炫特效以及需要在菜单后面做小动作的应用来说非常
    关键。状态机的模板参考我专门的帖子。在106楼的例子非常有参考价值,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
  • 状态机的传入参数 ptThis 指向的是一个菜单引擎的runtime控制块,里面存放的是关于菜单当前状态的各种信息,容易
    想到:

    1. typedef struct __menu_engine_cb menu_engine_cb_t;
    2. typedef fsm_rt_t menu_engine_t(menu_engine_cb_t *);

    3. struct __menut {
    4.     menu_item_t        *ptItems;                        //!< menu item list
    5.     uint_fast8_t        chCount;                        //!< menu item count
    6.     menu_t             *ptParent;                       //!< parent menu;
    7.     menu_engine_t      *fnEngine;                       //!< engine for process current menu
    8. };

    9. struct __menu_engine_cb {
    10.     const menu_t    *ptCurrentMenu;
    11.     uint_fast8_t    chCurrentItemIndex;
    12. };

    这里,ptCurrentMenu是一个指向当前菜单的指针,而chCurrentItemIndex保存的就是当前用户选中的菜单项的数组下标。
    仅靠这两个变量,理论上再配合按键输入,已经能够实现一个简单的菜单引擎。实际上,考虑到目录菜单引擎是一个状态
    机,因而将状态机变量也放在menu_engine_cb_t中也是可行的,比如:

    1. struct __menu_engine_cb {
    2.     uint_fast8_t tState;
    3.     const menu_t    *ptCurrentMenu;
    4.     uint_fast8_t    chCurrentItemIndex;
    5. };

    这里给出一个简化的引擎范例(伪代码):

    1. #ifndef this
    2. #   define this        (*ptThis)
    3. #endif

    4. typedef enum {
    5.     KEY_NULL = 0,
    6.     KEY_DOWN,
    7.     KEY_UP,
    8.     KEY_ENTER,
    9.     KEY_ESC,
    10. } key_t;

    11. extern key_t get_key(void);

    12. fsm_rt_t default_menu_engine(menu_engine_cb_t *ptThis)
    13. {
    14. #define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
    15.     do { this.tState = START; } while(0)

    16.     enum {
    17.         START = 0,
    18.         READ_KEY_EVENT,
    19.         KEY_PROCESS,
    20.         RUN_ITEM_HANDLER
    21.     };
    22.     key_t tKey;
    23.     menu_item_t *ptItem;
    24.
    25.     switch(this.tState) {
    26.         case START:
    27.             this.tState++;
    28.         case READ_KEY_EVENT:
    29.             tKey = get_key();
    30.             if (KEY_NULL == tKey) {
    31.                 break;
    32.             }
    33.             //this.tState = KEY_PROCESS;
    34.
    35.         case KEY_PROCESS:
    36.             switch (tKey) {
    37.                 case KEY_DOWN:
    38.                     this.chCurrentItemIndex++;
    39.                     if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this.ptCurrentMenu->chCount) {
    40.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0;
    41.                     }
    42.                     break;
    43.                 case KEY_UP:
    44.                     if (0 ==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45.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this.ptCurrentMenu->chCount - 1;
    46.                     }
    47.                     break;
    48.                 case KEY_ENTER: {
    49.                         ptItem =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this.chCurrentItemIndex]);
    50.                         if (NULL != ptItem->fnHandle) {
    51.                             this.tState = RUN_ITEM_HANDLER;
    52.                         } else if (NULL != ptItem->ptChild) {
    53.                             this.ptCurrentMenu = ptItem->ptChild;
    54.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0;
    55.
    56.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57.                             return fsm_rt_cpl;
    58.                         }
    59.                     }
    60.                     break;
    61.                 case KEY_ESC:
    62.
    63.                     //! return to upper menu
    64.                     if (NULL != this.ptCurrentMenu->ptParent) {
    65.                         this.ptCurrentMenu = this.ptCurrentMenu->ptParent;
    66.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0;
    67.
    68.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69.                         return fsm_rt_cpl;
    70.                     }
    71.                     break;
    72.                 default:
    73.                     break;
    74.             }
    75.             break;
    76.
    77.         case RUN_ITEM_HANDLER:
    78.             ptItem =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this.chCurrentItemIndex]);
    79.             fsm_rt_t tFSM = ptItem->fnHandle(ptItem);
    80.             if (IS_FSM_ERR(tFSM)) {
    81.                 //! report error
    82.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83.                 return tFSM;
    84.             } else if (fsm_rt_cpl == tFSM) {
    85.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86.                 return fsm_rt_cpl;
    87.             }
    88.             break;
    89.     }

    90.     return fsm_rt_on_going;
    91. }

最后我们还需要一个最顶层的任务,用来运行我们这个菜单服务(这个顶层任务和具体用哪个引擎无关):

#ifndef this
#   define this        (*ptThis)
#endif

fsm_rt_t menu_task(menu_engine_cb_t *ptThis)
{
    do {
        /* this validation code could be removed for release version */
        if (NULL == ptThis) {
            break;
        } else if (NULL == this.ptCurrentMenu) {
            break;
        } else if (NULL == this.ptCurrentMenu->fnEngine) {
            break;
        } else if (NULL ==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 {
            break;
        } else if (0 == this.ptCurrentMenu->chCount) {
            break;
        }

        return this.ptCurrentMenu->fnEngine(ptThis);

    } while(false);

    return fsm_rt_err;
}

static menu_engine_cb_t s_tMenuDemo = {
    .ptCurrentMenu = &menu(TopMenu),
};

void main(void)
{
     ...
     while(1) {
         menu_task(&s_tMenuDemo);
     }
}

“能玩出啥花儿不?”

    看的人多了,提问的人多了,再写!

相关链接

        - [古董贴][交流]怎样在点阵屏上绘图——基于LCD12864
        - 最近读傻孩子的菜单程序,做了一个PPT,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打完收工!

鸣谢:200楼 LB342342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必须收藏了,谢谢大师啊

网友:
大师的贴,必须顶

网友:
坐前排听课

网友:
等待完成  好好学习 上次比着别人的修改了一个 觉得不方便

网友:
欢迎大神!!好久没听到大神讲课啦

网友:
前排占座听课!

网友:
前排板凳出租

网友:
占座听课。

网友:
C语言渣渣路过,假装听懂,凑个数

网友:
占座听课

网友A:
小姐姐后来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姐姐后来怎么样了?

不知道,毕业了吧。

网友:
假装听懂。。

楼主:
终于写完了。哈哈哈。欢迎拍砖。

网友:
楼主,晚上都不休息么?
每天做项目,都是胡乱拼凑交差…很难像楼主一样能静下心来去总结去思考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网友:
标记一下,慢慢看

楼主:
故意埋了一个不影响编译和功能的笔误在里面,看看谁真正的读了代码。

这个“逻辑大坑”已经在224楼由 gamep 第一个拿下!恭喜!这是真正认真阅读代码,并认真思考的人。
送上我的感激和敬意。

网友:
大一时候的水平就相当高了。。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标记一下,慢慢再学~

网友:
前排占座

网友:
占座 假装看明白了

网友B:
像大神这样用心于技术的人,李克强应该给你个国务院津贴,让你专心搞技术。天天喊科技中国,不如来这个实际。

网友:
大一时候的水平真的很高啊。

网友C:
有些定义找不到。比如
typedef struct __menu_item  menu_item_t;
typedef struct __menut      menu_t;

网友:
好久没有见到大师发贴啦

网友D:
占座学习。

突然奇想,可以取个网红标题《大师十年亲身经历,手把手教你构建数据结构》。。。哈哈

网友E:
真心看不懂。看到一堆define就晕菜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故意埋了一个不影响编译和功能的笔误在里面,看看谁真正的读了代码。

} else if (NULL == this.ptCurrentMenu) {

this  不影响编译

网友:
欢迎大师讲解,俺自带小板凳听课的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菜单。

网友F:
我也写过菜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0258-1-1.html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终于写完了。哈哈哈。欢迎拍砖。

出一个工程会更好,因为有些变量或定义,你并不完整,有人会看的云里来雾里去。。对于新手上路还是有些困难的。。自然也就无从推广喽。。看得懂的,未必会用;

我更喜欢涵数直接跳转。。更简单明了。。就象一个个page的样子。。

我更习惯用page的角度去看界面。。我希望我的各界面是独立存在的。。

PS: 宏这种东西,除了定义类型,定义常量和硬件移值。太晦涩了。因为代码,某个意义上不是写给自己看的,是写给别人看的。。铁打的代码,流水的工程师。。

网友H:
原来写过一个菜单,page和item方式实现的。
由于菜单中还牵涉到通讯的问题,一直没找到比较好的解耦方式,希望好孩子能讲讲这方面。
另外,我跟50#的意见相同,define这种东西,并不适合这么大规模使用,
毕竟除了编写者,阅读者和后续维护者要维护宏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大神这样用心于技术的人,李克强应该给你个国务院津贴,让你专心搞技术。天天喊科技中国,不如来这个实际 ...

哈哈,我也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定义找不到。比如
typedef struct __menu_item  menu_item_t;
typedef struct __menut      menu_t; ...

再往下在看,等讲解到对应内容就会发现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心看不懂。看到一堆define就晕菜了。

其实我已经考虑到这种情况了,请耐心看,真正核心的内容和关键代码,我讲解的时候
都是抛开宏来说的,你即便完全不用我定义的宏,也应该可以通过我提供的代码的原始
形式理解关键的内容。

如果原始形式你有不太明白的地方,请务必留言。我给你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写过菜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0258-1-1.html

很喜欢你的用xml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出一个工程会更好,因为有些变量或定义,你并不完整,有人会看的云里来雾里去。。对于新手上路还是有些困 ...

之所以没有提供专门的工程,因为我想避免加入过多其它东西干扰菜单数据结构本身的纯粹性。
我这篇文章提供的定义和变量,原则上必须是完整和独立的——如果你发现缺失了什么,请务必
告诉我。
另外,我并不需要推广,我已经过了需要别人认同的年龄和心里状态,写出来纯属自娱自乐,
顺便让人可以”自助“的获取自己想要的内容,并且可以的话,引起一些讨论,抛砖引玉就可以了。
有人用我快乐,没人用无所谓啊。

至于page的形式,这里我需要说明下。我提供的数据结构本质上只是一个工具,你可以根据你
自己的理解进行使用——当你心中是page,那么,这就是page。打个比方,结构体就是个普通
C语言的语法单元,在面向过程的人心里,他就是个结构体,在面向对象的人心里,他就是个
裁剪版的类,是不是这个道理?

关于宏的问题:
1、首先,我一开始就考虑到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认真读了文章会发现,所有核心代码,核心
    数据结构,核心原理都跟宏没有任何关系——全部都用C语言的原始形式提供的。所以可以
    放心食用,宏只是味精,你大可忽略。如果抛开宏以后的部分,你觉得有不好理解或者容易
    让人产生歧义的部分请务必告诉我,非常感谢。
2、我同意你
    ”代码,某个意义上不是写给自己看的,是写给别人看的。。铁打的代码,流水的工程师。。“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我们在根本性的”什么才是好懂“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理解。我觉得宏的本质是 ”黑盒子“ ,用户
    只要知道黑盒子是做什么的就行了(知道使用方法),并不需要关心黑盒子是怎么实现的。
    换句话说,宏的使用应该让代码逻辑本身更清晰,而隐藏掉不必要的实现细节。也许在你看来
    这种对实现细节的隐藏导致了代码的”晦涩“——这是因为你认为只有知道如何实现才是”容易懂“
    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关于黑盒子和可读性的讨论,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http://mp.weixin.qq.com/s/sF2nAerCBJeVu1Ap_BE-OQ

    希望有所帮助。
3、国内做开发一大悲哀就是,团队技术缺乏统一的体系和传承,即便是在有源代码的情况下,
    往往员工离职,对应的函数代码就成了黑盒子——因为没有人能读懂,或者非常难读懂,或者
    读懂它并不划算——总之就成了无法维护的代码。这种情况长期存在,造成了人们对黑盒子的
    误解,也造成了大家天然喜欢对任何搞不懂的代码一定要搞懂怎么实现的——因为搞不懂就不
    知道怎么维护——天知道哪天维护的脏活就落到自己身上了。

    其实,这是黑盒子背了锅,本质上是因为团队中技术缺乏统一的体系和传承,原本大家技术水
    平就参差不齐,遵循的编码原则也是参差不齐的(也许更糟糕的是编码规范都做不到统一),
    这种情况下,无论有没有源代码都是不好懂得。实际上,对于训练有素,遵循统一技术体系的
    团队,大家尽管水平可能有差距,但通常只体现在大家专注的方向不同——比如你熟悉USB,我
    熟悉WiFi协议栈这种。由于本质上大家都遵守了同样的编码原则,使用了相同的思维方式,有
    良好的文档和交流氛围,在这种情况下,你写的代码和我写的代码看起来甚至区别不开,维护
    就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了——谁离职了也无所谓。在这种背景下,黑盒子就有了用武之地,大
    家可以专注于用已有的黑盒子去构建更复杂的系统,而不用去关心黑盒子的实现——黑盒子的
    质量由黑盒子的编写团队负责,你只要信任就可以。

    你们以为我在说一个理想的编码乌托邦么?不,这是我带过的团队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不是嘴
    上跑火车,我实际实践过,这样的团队战斗力是惊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写过一个菜单,page和item方式实现的。
由于菜单中还牵涉到通讯的问题,一直没找到比较好的解耦方式, ...

关于宏的问题,请看56楼的答案。

关于你说的耦合问题,我很感兴趣,能详细说说你遇到的具体问题是什么?有了具体场景,我才好
具体给出分析和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占座学习。

突然奇想,可以取个网红标题《大师十年亲身经历,手把手教你构建数据结构》。。。哈哈 ...

不敢给自己挖坑了……谢邀……标题党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 else if (NULL == this.ptCurrentMenu) {

这是我的一个疏忽,你吐槽给力!非常感谢!已更新到楼主位。还请继续拍砖。

#ifndef this
#   define this        (*ptThis)
#endif

这不是我说的故意留下的东西,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I:
楼主,建议再约一下小姐姐,告诉她免费帮她升级菜单程序,再和小姐姐去吃一次大盘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建议再约一下小姐姐,告诉她免费帮她升级菜单程序,再和小姐姐去吃一次大盘鸡!        ...

兄弟,最近要走桃花运了吧?荷尔蒙水平都影响大脑思考了。

网友:
这么长的帖子,我果然没看完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之所以没有提供专门的工程,因为我想避免加入过多其它东西干扰菜单数据结构本身的纯粹性。
我这篇文章提 ...

之所以说宏比较晦涩,就是因为第2点的原因,流水的兵。。
每个人面临的编程生态环境不一样,你所说的黑盒子值得信任,实质上是你忽略了团队这个因素。。
不信,你有时间可以做一个调查。。。

网友:
膜拜下,居然Updat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所以说宏比较晦涩,就是因为第2点的原因,流水的兵。。
每个人面临的编程生态环境不一样,你所说的黑盒 ...

流水兵这个我操作过。我们所有模块都有完善的文档和统一的规范,充分的测试已经保证了质量
所以无所谓。另外,我这里源代码是没啥用的,因为源代码只不过是各种图表的简单机械翻译,
核心的设计都在各种图表里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对比——要维护的时候大家做两件事:

1、先检查图表和代码之间的翻译是否严格对应
2、直接检查图表(比如状态图,数据流图),看看逻辑上是哪里出现了问题,需要怎样扩展和改进

所以,你说的人员流失导致技术飘变问题在这体系下,根本不是问题。

至于你说的调查,我是清楚的,因为我说了,大环境是这样的,所以我不争辩什么,但因为大家
都是因为缺乏良好的技术体系就说一个操作方式是错的,我实在是不好说什么。换了个环境,你
就知道很多你认知中的规则是不合适的。

另外,现有的情况——凡事都要知道实现而不能拥抱黑盒子,直接影响了系统的规模和程序员自身
的成长。

最后,我不知道为啥,你总觉得我是一个人自HIGH,总觉得我是木有团队经验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于宏的问题,请看56楼的答案。

关于你说的耦合问题,我很感兴趣,能详细说说你遇到的具体问题是什么? ...

你好,我说的耦合问题是这样的:
      我的设计基本是一个变频器的液晶显示,根据功能类,将不同的参数分组,假设是:
      1. 运行参数组;
      2. 配置参数组;
      3. 端子配置组……
      每个一级参数组下面又分为二级参数,拿运行参数组做例子:
      1. 运行参数组:
      1.1 正转速度
      1.2 反转速度
      1.3 正转启动时间
      1.4 反转启动时间……
      然后可能会有三级甚至四级参数,每个参数的最后一级,除非是状态显示,一般都牵涉到参数的读取和修改,
我现在实现方式是菜单和参数通讯参杂在一起,在每个page的回调函数中,定义通讯地址和动作(读写)。
我一直觉得这种实现方式不是太好,可惜又不知道如何用简单的方式分离菜单和通讯。

推而广之,其实菜单显示一般牵涉到按键 通讯和菜单本身,这三类事件要如何组合才能实现如下功能:
1. 功能增加方便,比如说要增加一个长按键功能,不用一个一个修改每个回调函数;
2. 三种操作解耦,尽量牵涉较少。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J:
没有考虑可视化编辑器而设计的菜单模型都是耍流氓
视图(文本/图形) + 变量(通信OR回调) 解耦
有兴趣的人,可以好好研究村长早年前公布的一份代码,颇具代表性,虽然功能还不够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考虑可视化编辑器而设计的菜单模型都是耍流氓
视图(文本/图形) + 变量(通信OR回调) 解耦
有兴趣 ...

好吧,我就耍流氓了,怎么办吧?来打我呀,我是流氓!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说的耦合问题是这样的:
      我的设计基本是一个变频器的液晶显示,根据功能类,将不同的参数 ...

在给出你满意的答案之前,我有几个问题:
- 按键处理上,你有实现按键队列么?难道你在每个菜单的回掉函数里直接调用按键扫描么?
- 你说的通讯和菜单分开,这部分能讲得更详细点么?感觉你先有的描述对我来说还是一头雾水。

先给你说,我觉得你说的这三个部分和这类应用,我是可以做到完全毫不相关的(完全解耦)的。
所以你要让我知道你的问题和困惑在哪里,我才好给你说怎么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一个疏忽,你吐槽给力!非常感谢!已更新到楼主位。还请继续拍砖。

this.chCurrentItemIndex--;  是这个吧。

有个问题。光标移动(菜单项的上下选择)和子菜单选中怎样显示,没有给出接口。只有菜单项执行的时候有函数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this.chCurrentItemIndex--;  是这个吧。

处理引擎的代码只是一个伪代码,具体显示处理还需要用户自己编写,这个伪代码只是展示了
如何利用已有的最小的数据结构来处理菜单的选择和案件的处理。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只要
每次读取到一个按键都刷新一次显示就可以起到所需的效果了。

网友K:
typedef struct __default_menu_item_t  default_menu_item_t;

struct __default_menu_item_t   {

    //! inherit from base class menu_item_t
    menu_item_t;

    //! depends on your application, you can add/remove/change following members
    char                *pchTitle;                      //!< Menu Title
    char                *pchDescription;                //!< Description for this menu item
    char                chShortCutKey;                  //!< Shortcut Key value in current menu
};

大师,是不是menu_item_t; 这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给出你满意的答案之前,我有几个问题:
- 按键处理上,你有实现按键队列么?难道你在每个菜单的回掉函 ...

看他的描述,我猜测,他的需要求可能是这样的:

在页面1选中一个需要设置的参数,点击确认键后,会进入一个页面2,专门设置这个参数(可能为了用导航键上下加减)。

当在页面2完成设置后,返回到页面1,此时,需要把页面2的数据也返给页面1显示。

页面2和页面1之间的数据交换,就是他所说的通讯?然后是如何解耦这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有考虑可视化编辑器而设计的菜单模型都是耍流氓
视图(文本/图形) + 变量(通信OR回调) 解耦
有兴趣 ...

大神,最近也不发技术贴了。。。

网友:
论坛改动了吗,打赏功能木有了?

网友:
虽然我还没有看明白,但是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帮你顶贴子

网友:
菜单一直没玩明白过,学习了大师!!!

网友L:
1. 结构体中没有为menu_item_t类型定义变量名,什么鬼,居然能不影响编译,话说这不是匿名啊,根本访问不了该成员。
struct __default_menu_item_t   {

    //! inherit from base class menu_item_t
    menu_item_t;

    //! depends on your application, you can add/remove/change following members
    char                *pchTitle;                      //!< Menu Title
    char                *pchDescription;                //!< Description for this menu item
    char                chShortCutKey;                  //!< Shortcut Key value in current menu
};

2. 宏模板中也没有为menu_item_t类型定义变量名;
#define __def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struct __##__NAME {                                                         \
        menu_item_t;

3. 看老师的代码,我都看出癖好了,下面menu_task(&s_tMenuDemo); 居然少加了分号。
void main(void)
{
     ...
     while(1) {
         menu_task(&s_tMenuDemo)
     }
}

思路是能看明白,但是很难想象是如何设计出这个思路的思想,我想应该是对事物模型非常清楚,并了解各层依赖关系等等。

感谢老师带我入嵌入式这一行,话说最近都没弄状态机,好吧我承认是有点懒了,工作上现在都用实时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师,是不是menu_item_t; 这行

还真不是这行,这是匿名结构体。具体看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8260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他的描述,我猜测,他的需要求可能是这样的:

在页面1选中一个需要设置的参数,点击确认键后,会进入 ...

坐等他实际答复了。这种变量传递是应该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1. 结构体中没有为menu_item_t类型定义变量名,什么鬼,居然能不影响编译,话说这不是匿名啊,根本访问不了 ...

你找的问题,除了最后一个少了分号,其它一个都不在点子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给出你满意的答案之前,我有几个问题:
- 按键处理上,你有实现按键队列么?难道你在每个菜单的回掉函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现在的应用没有实现按键消息队列,当处于某个菜单层时,会一直调用该菜单层的回调函数(指针函数实现),
在该函数中根据按键消息,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比如说进入下一层,返回上一层,修改当前参数值等。
问题是,菜单层特别是最底层的菜单其结构比较复杂。有的是选项(二值或多值),有的数值(正负数都可能),有的是显示(状态显示)。
这样我就需要区分不同的菜单进行不同的显示操作,这个我认为太复杂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没有考虑可视化编辑器而设计的菜单模型都是耍流氓
视图(文本/图形) + 变量(通信OR回调) 解耦
有兴趣 ...

我找一下村长的帖子,方便的话麻烦给个链接。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找一下村长的帖子,方便的话麻烦给个链接。

https://www.amobbs.com/thread-1205888-1-1.html
主要是思路。大部分人开始难得看明白。

网友H:
引用 网友J:
https://www.amobbs.com/thread-1205888-1-1.html
主要是思路。大部分人开始难得看明白。 ...

我研究下,多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研究下,多谢!

这个帖子,也可以看,看看完了有多少收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8245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找的问题,除了最后一个少了分号,其它一个都不在点子上……

搞错了,那个是匿名,由于应用的不多,一时之间没看出来。

那问题确实没找到点子上,太急于表现了

网友:
简单菜单,状态机十消息处理,复杂的用专业的GUi

网友L:
1. 加一个extern_menu(TopMenu);
2. tState和chCurrentItemIndex应该人为指定初始化比较好吧。
static menu_engine_cb_t s_tMenuDemo = {
    .ptCurrentMenu = &menu(TopMenu),
};

网友:
占位认真听讲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现在的应用没有实现按键消息队列,当处于某个菜单层时,会一直 ...

我觉得你遇到的问题是几个层面的:

首先说比较根本的,你的系统不是多任务的,这就限制了很多非常好的去耦合的结构无法顺利在你的现有架构
里面铺展开来。比如,GUI常见的消息机制和框架,比如按键的后台处理

其次,从你们的描述中,菜单系统不单纯是个菜单结构了,本质上它在你的系统中扮演者“操作系统”的角色——菜单进行到哪里,处理器
时间就“几乎”全部分配在那里(执行菜单项的处理程序)。菜单引擎本质上被你当作 加强版的单任务前后台系统 在用。实际上,在这种
情况下,每一个菜单处理程序都要独自面对所有的情况——你可以看作是一个APP。这种没有任何后援,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情况,
注定了每一个“APP”都要亲自去“调用”和“组织”所有需要用到的服务——比如按键扫描,比如GUI的绘制等等。虽然说,这种结构下,也有
能力写出耦合度非常低的代码,但总的来说,浪费太大,稍有不注意就会写出高耦合度的系统。

退一步说,从你的问题可以看出:

”菜单层特别是最底层的菜单其结构比较复杂。有的是选项(二值或多值),有的数值(正负数都可能),有的是显示(状态显示)。
这样我就需要区分不同的菜单进行不同的显示操作,这个我认为太复杂了。“

你把菜单赋予了太多不属于它应当承担的职能,除了前面说的”事实上的操作系统“以外,菜单原本只应该是一个类似控制面板一样的抽象
数据结构,应该和具体GUI拆分开来的——每一个菜单处理程序原则上应该是一个 GUI窗体(无论窗体多复杂或者多简单,这里的窗体是
一个抽象概念)——具体用什么控件(Text Box还是DropList还是其它)都应该是窗体负责的。你现在似乎把很多原本具体窗体应该处理的
特殊情况,都想集中到菜单引擎中——这本身就是一个尝试增加耦合度的行为,这也是你现在遇到的问题的本质。

解决方案就是,(假设我们不考虑多任务),让菜单引擎职能单一化,菜单引擎只处理菜单项之间的导航,如果某个子菜单拥有自己的菜单
导航形式,就用定制的菜单引擎。对于你说的数值设置显示,选项,这都是具体菜单项处理程序应该处理的——不是菜单的一部分——你可以
设计或者调用简单的窗体框架来解决。

比如,你设计一些控件(text box,droplist)等等,这些控件在具体的菜单项处理程序里面被组织和调用,因为具体的菜单项处理程序本身
就要处理所有的事情——按键等等,所以它拥有自己的框架和结构是无所谓的。如果你想自己的系统更简洁一些,那么除了菜单框架,你还
需要一个窗体框架。简单说,就是你不应该尝试让菜单框架做所有不属于它应该做的事情。

希望我这样解释对你有所帮助。具体有什么问题,请具体描述后讨论。

网友:
解决方案就是,(假设我们不考虑多任务),让菜单引擎职能单一化,菜单引擎只处理菜单项之间的导航,如果某个子菜单拥有自己的菜单
导航形式,就用定制的菜单引擎。对于你说的数值设置显示,选项,这都是具体菜单项处理程序应该处理的——不是菜单的一部分——你可以
设计或者调用简单的窗体框架来解决。

这一点,你说的太对了,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我打算下一步引入一个小的rtos或者简化版的rtos,这样就是实现多任务的合理调度。
另外,菜单就是菜单,只是一个框架。
具体的实现用定制控件实现,这点让我茅塞顿开。
谢谢,下一个项目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会将这一思路尝试实现,如有问题,到时候再请教。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帖子,也可以看,看看完了有多少收获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82451-1-1.html ...

看到了你在这个帖子中的回复,基本跟楼主一个思路。
菜单只是菜单,不要将过多的具体实现跟菜单的架构耦合在一起。

网友:
菜单好贴,慢慢理解一下思路

网友:
好帖,先占位再慢慢看

网友:
真的是傻孩子大神了,好久不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1. 加一个extern_menu(TopMenu);
2. tState和chCurrentItemIndex应该人为指定初始化比较好吧。

这种初始化方式会默认将未指名的member初始化为0。所以也不是问题所在。

网友:
对GUI很熟练哈,

网友M:
引用 楼主:
故意埋了一个不影响编译和功能的笔误在里面,看看谁真正的读了代码。

UBOUND(c_tTopMenuItems),                            //!< menu item count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UBOUND(c_tTopMenuItems),                            //!< menu item count

是这个吗?

不是这个。如果你不知道定义,我回头补上去。

#define UBOUND(__ARRAY)       (sizeof(__ARRAY)/(sizeof(__ARRAY[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如果你不知道定义,我回头补上去。

知道这种用法,没搜索到这个定义,还以为故意留的,我想简单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如果你不知道定义,我回头补上去。

老师你好!!!!你这个思想好像和这个思想一致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发不了链接 等级不够  搜索  LCD菜单程序(多层菜单)

网友M:
const menu_t c_tTopMenu = {
    (menu_item_t *)c_tTopMenuItems,                                    //!< menu item list
    UBOUND(c_tTopMenuItems),                            //!< menu item count
    NULL,                                               //!< top menu has no parent
    top_menu_engine,
};

最后一个逗号是不是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M:
const menu_t c_tTopMenu = {
    (menu_item_t *)c_tTopMenuItems,                                    / ...

可以不要,但留下不错。
很细心,但也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师你好!!!!你这个思想好像和这个思想一致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发不了链接 等级不够  搜索  LC ...

很开心我们的想法一致。

网友:
膜拜大神,又学习了

网友M:
#define __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typedef struct __##__NAME __NAME;
#define 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__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请问大师,这种预定义为什么要用两个预定义实现??

#define 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typedef struct __##__NAME __NAME;

直接这样写一个不好吗??

楼主:
前两个个都木有说对,最后一个回答正确,鼓掌。然鹅,还有一个!
更新楼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M:
#define __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typedef struct ...

直接写不好。如果你填写的内容里还包涵别的宏,直接写就坑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很开心我们的想法一致。

老师你看了吗?那个架构

网友M:
switch(this.tState) {

里面没有

default:

不知道算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师你看了吗?那个架构

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switch(this.tState) {

里面没有

呃……不算吧

网友O:
楼主说的这种管理技术的模式,让我想起当前国内排名第一的台湾大润发超市的人员储备制度,他们领导层管理最牛逼也最让下属害怕的,就是谁走了马上有人顶上,有多人也是有足够人员顶,除非集体罢工,^_^楼主也道出了国内很多人忽略的一个严重问题:很多公司的设计永远在夯地基,前面的人造了一层楼,后面的推倒再造一遍,一直在低层次上重复劳动,GDP是很多,但是高度上进展小。给楼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说的这种管理技术的模式,让我想起当前国内排名第一的台湾大润发超市的人员储备制度,他们领导层管理最 ...

兄弟是明眼人,其中的哀叹和绝望想必你也能体会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兄弟是明眼人,其中的哀叹和绝望想必你也能体会吧。

因为曾经在日企呆过几年,开始的时候,日本人的一些做法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感觉非常呆板,死脑筋,死教条,一点都不灵活。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听了或者说看了一部台湾余世维的《成功经理人》的讲座,里边就是讲到日本公司训练新人的做法,终于豁然开朗,虽然表面看起来日本人的效率很低,但是从长远看,他们做的每一件事,基本上都会有一个积累,经验、技术、管理,等等各方面,都会有积累,而且这些是一个可以传承继承的积累,前面的人在一个事情上看似非常低效率工作了很长时间的结果,后面的人可以毫无怀疑直接拿来用,并且会一直用下去,直到有更好的替代。这样的优点是前面的低效投入,在未来的很长的时间里一直在产生效益,在这个效益消失之前所产生的总效益,和前面看似傻乎乎的低效率投入做一个比较,其投入产出比远远高于自以为聪明的国人的那种所谓灵活机动!

日本人就是这表面的低效率,实际的高效率,太特么可怕了。以现在国人的思维,想干过日本人,简直是看不到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O:
因为曾经在日企呆过几年,开始的时候,日本人的一些做法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感觉非常呆板,死脑筋,死教条 ...

是这样的。但故事有后续,关于日本企业的这种做法,其实长久以来一直有一种怀疑的声音,
也就是,前期的低效率是否有办法改进?答案是肯定的,现在欧美企业很多用的就是改进版
本,使得日本企业这种做法的改进版得到充分应用,且前期的效率问题也得到了充分的改善。

网友:
牛B杠杠的

网友:
。。。应该看了吧  !!!!!!只是想确定下思路框架是不是一样

网友:
字数补丁

楼主:
呃,并不是这个问题,我这个格式是正确的。

网友P:
struct __default_menu_item_t   {
    //! inherit from base class menu_item_t
    menu_item_t;
    //! depends on your application, you can add/remove/change following members
    char                *pchTitle;                      //!< Menu Title
    char                *pchDescription;                //!< Description for this menu item
    char                chShortCutKey;                  //!< Shortcut Key value in current menu
};

①此处继承基类直接这样写: menu_item_t;
没这么用过,请教学习一下

②另外一处不明白的地方:
结构体定义含有chShortCutKey,初始化为何不用这项
default_menu_item_t c_tTopMenuItems[] = {
    {
        top_menu_item_a_handler,
        NULL,                                           //!< child menu
        "Top Menu A",
        "This is Top Menu A",
    }
};

楼主:
引用 网友P:
①此处继承基类直接这样写: menu_item_t;
没这么用过,请教学习一下

关于匿名结构体的使用,我在这个帖子里有详细讨论

结构体的初始化应该是基础知识了,省略的部分会被自动初始化为0——因为例子中我确实没有用到这个内容,所以就用默认的0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关于匿名结构体的使用,我在这个帖子里有详细讨论

结构体的初始化应该是基础知识了,省略的部分会被自动 ...

惭愧,好几年没写程序了,对您的菜单架构比较感兴趣,还请不吝赐教
另外一个问题:.ptCurrentMenu  这是什么用法,特别是这前面的这个点(.)
static menu_engine_cb_t s_tMenuDemo = {
    .ptCurrentMenu = &menu(TopMenu),
};

网友Q:
引用 楼主:
故意埋了一个不影响编译和功能的笔误在里面,看看谁真正的读了代码。

大神,多了一个#endif算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大神,多了一个#endif算不算?

哪里多了?求指出,如果有,估计是笔误,我会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P:
惭愧,好几年没写程序了,对您的菜单架构比较感兴趣,还请不吝赐教
另外一个问题:.ptCurrentMenu  这是 ...

这是C99(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引入的一种初始化结构体的方法……这种方法甚至可以用来初始化数组——也就是你可以指定只初始化哪个数组元素。

结构体初始化了解一下。

网友P:
struct __default_menu_item_t   {
    //! inherit from base class menu_item_t
    menu_item_t;
    //! depends on your application, you can add/remove/change following members
    char                *pchTitle;                      //!< Menu Title
    char                *pchDescription;                //!< Description for this menu item
    char                chShortCutKey;                  //!< Shortcut Key value in current menu
};

struct __menu {
    menu_item_t        *ptItems;                        //!< menu item list
    uint_fast8_t        chCount;                        //!< menu item count
    menu_t             *ptParent;                       //!< parent menu;
    menu_engine_t      *fnEngine;                       //!< engine for process current menu
};

__menu作为容器, ptItems的定义采用default_menu_item_t是不是比较好?
当然menu_item_t也没问题,因为 pchTitle 这些不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__menu作为容器, ptItems的定义采用default_menu_item_t是不是比较好?
当然menu_item_t也没问题,因为 p ...

如果使用default_menu_item_t在menu_t中,那么menu_t就失去了基类的扩展性——因为绑定死了某一个派生类,
如果别人实现了自己的xxxxx_menu_item_t类型,是不是就没法正确使用menu_t了?(因为假设按照你的建议,
menu_t里面使用了default_menu_item_t而不是 menu_item_t)

网友P: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default_menu_item_t在menu_t中,那么menu_t就失去了基类的扩展性——因为绑定死了某一个派生类 ...

请教default_menu_item_t和menu_t的问题,其实是看到这块代码,结构体指针的强制类型转换
如果要使用pchTitle,pchDescription这些成员,结构体指针的强制类型转换会不会出现数据访问的不安全性?
static menu_engine_cb_t s_tMenuDemo = {
    .ptCurrentMenu = &menu(TopMenu),
};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教default_menu_item_t和menu_t的问题,其实是看到这块代码,结构体指针的强制类型转换
如果要使用pch ...

具体举个例子?

网友:
转:
比如在一个项目中,有大量的数据结构,他们都是双向链表,但又想共用一套对链表的操作算法,这怎么做到呢,C中又没有C++中的继承,不然我可以继承一父(类中只有两个指针,一个向前一个向后),而其算法可以写在你类中的虚函数中,供子类使用。如:

class Links
{
public:
    Links* back;
    Links* forword;

    virtual Add(){ ... };
    virtual Del(){ ... };
    virtual Ins(){ ... };
    virtual Print() =0;
    ....
};

于是对于特定的数据结构我们可以:
class mylinks : public Links
{
public:
    char* myname;
    char sex;
    int  age;
    ...
    virtual Print(){ .... }
};

对其操作时都可以使用你类的泛型算法。
在C中,该如何做呢?我们用C中的指针和强制类型转可以做到。

下面是我总结出来的一个小的程序,体现了用指针的弹性来实现这一继承的效果:
(我在Liniux下的GCC调试通过)

#include <stdio.h>

/* 双向链表 (类似于父类)*/
typedef struct hLinks{
   struct hLinks *bwLink;
   struct hLinks *fwLink;
} hLinks;

/*
* 一个使用双向链表的结构
*     (类似于子类)
*/
typedef struct hEnt{
   hLinks links;
   int hData;
   char key[10];
} hEnt;

/*
*  双向链插入泛型算法 (类似于父数中的成员函数)
*/
Insert( hLinks* elem, hLinks *dest )
{
   if ( !elem || !dest ) return;

   elem->bwLink = dest->bwLink;
   elem->fwLink = dest;
   dest->bwLink->fwLink = elem;
   dest->bwLink = elem;
}

/*
*  打印 (类似于子类重载父类的成员函数)
*/
PrintLink( hLinks *h )
{
    hEnt *p ;

    for( p = ( hEnt* ) h->fwLink;     /*  <-----------把hLink再转回来  */
         p != ( hEnt* ) h;
         p = ( hEnt* )( (hLinks*)p )->fwLink )
    {
       printf("hData=[%d], key=[%s]/n", p->hData, p->key);
    }
}

main()
{
   hLinks head;
   hEnt a[4];
   int i;

   head.bwLink = &head;
   head.fwLink = &head;

   for(i=0;i<4;i++)
   {
      a[i].hData = i*10;
      sprintf(a[i].key,"id=%d", i);

      /*  使用泛型算法构造双向链  */
      Insert( (hLinks *) &a[i], (hLinks *) &head ); /*   <-----注意这个强制转换  */
   }

   PrintLink( (hLinks *) &head ); /*   <-------也注意这个强制转换  */
}

网友P:
可以看出,在前两个内存单元中两个结构体存储的内容是相同的,当然不管相不相同计算机是不管的,
当hLinks类型转换成hEnt类型时,计算机就将原结构体看做是hEnt类型的。
转换后的hEnt类型结构体的前面两个内存单元的内容就是hLinks中的前两个单元内容,
而hEnt的后两个内存单元中的内容取得是hLinks后的两个单元(这两个单元不是hLinks类型的成员,而是别的内容,所以如果转换后的hEnt要访问hData和key的话是不安全的!)。

/*----------------------------------------*/
续:对宏的定义不熟悉,理解错了
/*----------------------------------------*/

如果在default_menu_engine想通过指针访问pchDescription这些成员,是否可以通过结构体指针进行强制类型转换得到?
比如:
LCD_disp(((default_menu_item_t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this.chCurrentItemIndex]))->pchDescri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以看出,在前两个内存单元中两个结构体存储的内容是相同的,当然不管相不相同计算机是不管的,
当hLinks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本质上的问题:C语言不是 Type-Safe 的,对于强制类型转换,如果不在使用时
加以一定的规则限制,否则无论如何都会出现你担心的问题。实际上,规则很简单:

规定,强制类型转换只能从派生类向基类进行,反之则禁止——除非你对传入指针的类型非常确信(然而这一点通常是很
难做到的)。

在这个例子中,default_menu_item_t就是 menu_item_t 的派生类,因此,用menu_item_t 来访问仅属于 menu_item_t
的成员是安全的;同时绝对禁止通过 menu_item_t 类型的指针经过强制类型转化以后来访问派生类的成员。

如果你看我另外一个帖子,就会知道,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安全的做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82609-1-1.html?_dsign=4d743ffc

注意这里:

//! \brief macro for inheritance

#define INHERIT_EX(__TYPE, __NAME)  \
            union {                 \
                __TYPE  __NAME;     \
                __TYPE;             \
            };

/*! \note When deriving a new class from a base class, you should use INHERIT
*        other than IMPLEMENT, although they looks the same now.
*/
#define INHERIT(__TYPE)             INHERIT_EX(__TYPE, base__##__TYPE)

/*! \note You can only use IMPLEMENT when defining INTERFACE. For Implement
*        interface when defining CLASS, you should use DEF_CLASS_IMPLEMENT
*        instead.
*/
#define IMPLEMENT(__INTERFACE)      INHERIT_EX(__INTERFACE, base__##__INTERFACE)

/*! \note if you have used INHERIT or IMPLEMENT to define a CLASS / INTERFACE,
          you can use OBJ_CONVERT_AS to extract the reference to the inherited
          object.
  \*/
#define OBJ_CONVERT_AS(__OBJ, __INTERFACE)  (__OBJ.base__##__INTERFACE)

当我们要访问基类/接口时(这里支持多重继承),使用  OBJ_CONVERT_AS(__OBJ, __INTERFACE) 宏,而不是
直接强制类型转换,这种方法就从根本上避免了由 强制类型转换带来的入侵问题——也就是说:

我们要尽可能在C语言的面向对象实践中遵守  Type-Safe 的规则。

进一步说,就是借由  INHERIT() 和 IMPLEMENT() 宏实现的接口/类继承,我们在访问时也要通过原有类型来进行,
而不是强制类型转换——这就是OBJ_CONVERT_AS() 存在的本意——当然,支持多个接口也是用途之一。

另外,对于你说的 链表操作,你提到了C++的泛型,其实C的宏配合一定代码模板实现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比如你看这个链表操作的例子:

https://github.com/GorgonMeducer ... s/template/t_list.h

比如,你看这个堆的泛型(C source code + macro),就是用了上述链表进行实现的,同时这个堆的泛型还能根据不同的目标类型进行专用堆类的生成。

https://github.com/GorgonMeducer ... ervice/memory/epool

在上述的例子中,你可以注意到,我遵守了“只允许将派生类向基类进行强制类型转换”的原则——在派生类中,指针都是指向派生类,而不是
基类的,这就避免了出现你说的问题。

关于C语言的面向对象实践,欢迎进行讨论。

更进一步说,在C语言中构建 type-safe 的面向对象实践,当年深入浅出MFC给出过详细的分析,简单说就是在每一个抽象类的结构体里,
第一个成员都会包含一个指向最基础的基类的指针,又叫 type 类,大体定义如下:

typedef const struct __type_t type_t;
struct {
    type_t *ptBase;                                           //!< 类型的继承链
    const char *chTypeName;
    void *constructor(void *, ...);                          //!< 构造函数
    void *destructor(void *);                                //!< 析构函数
};

为了让这一工作变得更自然,通常会定义一个object类:

typedef struct {
    type_t   *ptType;
} object_t

基于这一结构,所有的 abstract 类 都会 继承object 类,而所有abstract 类的派生类则无需这么做,只需要将object类的ptType指针重新初始化即可。

可以看出,type是借助 type_t 静态成员实现的一个链表,这个链表在编译时刻完成初始化。借助这个链表,我们可以实现  is_type_of() 这样的操作,甚至还能借助获取
type类型实现动态的构造和析构,如果你更进一步的对 type_t 进行继承和派生,甚至可以把派生类的虚函数表一起放到派生出来的 xxxx_type_t
里面(也就是放在constructor和destructor后面)……

最后的最后,借助 is_type_of ,我们能完成最基本的 type-safe 的检查——如果你觉得很有必要的话——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指针判断而已。

说了这么多,其实已经把C++的物理层面的实现说的差不多了……这种时候,如非必要,真心不如直接用C++。我觉得没有必要,所以只做了很基本
的事情——制定规则,遵守规则,尽可能不乱用强制类型转换。

最后针对你的具体问题:

如果在default_menu_engine想通过指针访问pchDescription这些成员,是否可以通过结构体指针进行强制类型转换得到?
比如:
LCD_disp(((default_menu_item_t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this.chCurrentItemIndex]))->pchDescription);

答案是:不行,因为default_menu_engine 只知道什么是menu_item_t,并不知道default_menu_item_t的存在,因此不应该出现基类的成员函数访问
派生类的成员变量的问题。

如果你要访问default_menu_item_t,那么理论上你应该有一个针对 default_menu_item_t 的 menu_engin函数,由于menu_t 是 menu_item_t 的容器,
menu_t 里面有一个指针指向专门针对当前容器内 menu_item_t 的对应 menu_engine(这就是面向对象的意义,数据和方法打包),因此在当前的menu
下,用专用的menu_engine处理对应的 xxxx_menu_item_t 是肯定安全的。楼主位的例子中, default_menu_engine只是一个范例,它展示了基本的菜单
导航操作的处理,你可以注意到,里面连 显示函数都没有调用,所以它真的只是一个伪代码——用来做demo演示这个菜单的数据结构如何工作的。

网友:
虽然不合时宜,我还是想说全文我只关注到了小姐姐一段。

网友R:
哎 水平不行 各种不懂  都是裸奔加状态机  标志  都是随意定义只要自己看得懂

楼主:
引用 网友R:
哎 水平不行 各种不懂  都是裸奔加状态机  标志  都是随意定义只要自己看得懂 ...

这也是裸奔加状态机啊。哪里看不懂,我给你详细说说。

网友:
大神的东西就是精辟

网友M:
请问大师,在多级菜单中,想实现,在任意菜单,长按菜单键返回最顶层菜单。
怎么实现才比较优雅呢?

QP的方案是用层次状态机做类似设计。但是,QP相关的组件相对少些。
很想听听大师对层次状态机的讲解和意见。

另外,本主题中讲到的菜单都包含菜单项。在实时数据显示界面,就是数据在更新,
好像不含菜单项。是否就不属于本主题的讨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大师,在多级菜单中,想实现,在任意菜单,长按菜单键返回最顶层菜单。
怎么实现才比较优雅呢?

你说的问题基本在93楼有讨论。
层次状态机不就是子状态机调用么……不知道你想知道啥……

长按回到顶层,抛开长按(按键扫描或者按键消息),回到顶层……不就是顺着父指针一路向上么……
你具体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网友:
我再慢慢领悟

网友:
正在找牛逼的菜单程序,感谢感谢,有空试试

网友:
LZ开贴讲解,厉害啊!

网友S:
有没有结合按键KEY与菜单menu的交换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有没有结合按键KEY与菜单menu的交换程序吗?

看 default_menu_engine, 在楼主位

网友T(2018-04-15):
引用 楼主:
看 default_menu_engine, 在楼主位

请教傻大侠:我想把结构体同时用于独立定义和结构体嵌套,并且嵌套时用匿名结构,应该怎么操作。
例如:
typedef struct {}childstr;
typedef struct {childstr cstr;}fatherstr;
此时嵌套的结构体不是匿名的,调用起来太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 default_menu_engine, 在楼主位

多谢多谢!

网友U:
感觉菜单、GUI这些还是适合用面向对象的思路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教傻大侠:我想把结构体同时用于独立定义和结构体嵌套,并且嵌套时用匿名结构,应该怎么操作。
例如:

答案在142楼里提到的几个宏,不明白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U:
感觉菜单、GUI这些还是适合用面向对象的思路来写

没错,就是要用OO的思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案在142楼里提到的几个宏,不明白再问。

直接用声明,不加变量名就行了,谢谢大侠。

网友(2018-05-16):
常看常新

网友:
纽币,很幸运能够学习前辈的编程思想。

网友:
rtos下怎么玩

网友:
好好学习,认真听课

楼主:
没有区别啊……你的具体担心点在哪里?可以详细描述下你的疑惑么?

网友V:
任务循环里要加延时吗,延时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V:
任务循环里要加延时吗,延时多长

你说的任务循环是超级循环么?还是说在RTOS下任务里面的超级循环?
为什么要加延时?目的是什么?

如果加延时的目的是为了让出处理器时间给其它任务,我想说,这是很通用的多任务协作问题,跟菜单引擎没有任何关系。

认真说起来,在多任务环境下,应该是不需要你说的这个延迟的。因为多任务环境下,运行菜单的任务应该是受按键队列
驱动的——如果按键队列为空,则阻塞该任务,如果按键队列不为空,则读取按键并进行菜单操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最好把显示和菜单任务分离开,菜单任务只是个后台骨架,而显示(尤其是你需要有动态效果的情况下)应该由一个独立的
任务来完成,这个任务接受来自菜单的消息来决定如何处理前台显示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说延时,恐怕是这个前台显示需
要延时——主要是处理类似gif的效果,或者是滚动字幕之类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负责菜单的任务是不需要任何延时的,它是完全由数据流(按键队列)驱动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生产者消
费者模型。

希望这个回答解决了你的疑问。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请提的具体一些。

网友(2018-07-11):
大师一出必是精品啊

网友:
先收藏再细看

网友W: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每个菜单内都有一个需要调整的参数,如何把按键的动作(加或者减)与菜单关联起来?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大师强帖必须顶!!!
数据结构真的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W: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每个菜单内都有一个需要调整的参数,如何把按键的动作(加或者减)与菜单关联起来?有 ...

菜单只是个导航,你看到的所谓菜单里有个值要修改那是错觉。
要修改的值实际上是通过窗体里的控件来实现的,而真正的菜单只是帮你打开这个窗体而已。
如果你一直试图把菜单和窗体混淆来看……估计就没法降低菜单的耦合度和复杂度了。

网友W:
引用 楼主:
菜单只是个导航,你看到的所谓菜单里有个值要修改那是错觉。
要修改的值实际上是通过窗体里的控件来实现 ...

好吧,我以前一都按菜单就是一个参数来看待,看来需要改变这种观念。还需要另外实现一个窗体的程序来实现调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W:
好吧,我以前一都按菜单就是一个参数来看待,看来需要改变这种观念。还需要另外实现一个窗体的程序来实现 ...

分开以后,你会发现更多模块化的机会。

网友X:
看不明白,如果用emwin还要这么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看不明白,如果用emwin还要这么写吗?

用已有的架构就不用这么写了。这个主要是从原理上帮助一些好奇的人,现代的比较先进的嵌入式GUI从原理上
说是如何处理类似的事情的——当然很多系统用了消息机制,不过本质上与这个结构并不冲突。

网友:
谢谢回帖,明白了

网友:
先收藏,慢慢消化

网友(2018-08-14):
楼主菜单技术精湛,最近在研究开源遥控器,无线协议和摇杆混控都能看懂,但是菜单部分完全没有头绪,不知道楼主收能帮忙看看:https://github.com/DeviationTX/deviation/tree/master/src/gui
这个菜单还是很不错的,在开源遥控领域,Deviation也是老大哥,他的GUI貌似是为每一个Button注册回调,然后菜单怎么做的,就完全看不明白了。

网友Y:
引用 楼主:
用已有的架构就不用这么写了。这个主要是从原理上帮助一些好奇的人,现代的比较先进的嵌入式GUI从原理上

楼主,可以一起讨论下这个吗?

楼主菜单技术精湛,最近在研究开源遥控器,无线协议和摇杆混控都能看懂,但是菜单部分完全没有头绪,不知道楼主收能帮忙看看:https://github.com/DeviationTX/deviation/tree/master/src/gui
这个菜单还是很不错的,在开源遥控领域,Deviation也是老大哥,他的GUI貌似是为每一个Button注册回调,然后菜单怎么做的,就完全看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可以一起讨论下这个吗?

楼主菜单技术精湛,最近在研究开源遥控器,无线协议和摇杆混控都能看懂, ...

没有认真看,实在没有时间,但我猜它所谓的菜单只是一个窗体吧……既然给每个按钮都加了回调,那更有可能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窗体了。

网友:
好吧,看到和大神的差距了

网友:
这个菜单结构帮助了不少人

网友:
后排听课,瞻仰大神的帖子

网友:
标记  复制+粘贴

网友(2018-09-28):
争取早点能看懂...

楼主:
争取早点用起来是比较实际的。

网友:
谢谢大神的好贴。说下自己读后的感受:
对于初学者来说,读懂并且使用确实很难,要花大量的时间,如果能以一个实例来展开(就想前面的说的出一个工程),会很快掌握。
这个帖子,对高手来说写的太详细,对初学者来说又有些晦涩难懂。
高不成,低不就。

网友Z:
真心想用,真心不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Z:
真心想用,真心不好懂。

其实你要相信我,这里我已经尽最大努力把内容写得让初学者好懂了。但看来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这里,我需要你的帮助,你能说出第一个让你觉得不好懂得地方么?我从那里开始尝试进行改进。

一步一步的,如果你不介意,我就可以借助你的帮助,把教程写得非常简单。其实你说用一个例子,
我讲真的, 我从头开始进行推导这个框架怎么来的,本身就是一个例子了……并且后面也的确提供
了例子——比如单级菜单的例子和两级菜单的例子。我想知道的是,这里缺失的是什么?

网友:
我先 留个名字 然后 好好 研究一下 啊

楼主:
其实你要相信我,
****************************
是我没有静下心来理解,只想着拿来就往里套用。
现在在静静的看了。
就开头部分而言,前面的推理倒把我绕糊涂了,其实前面的就是铺垫,直接从这里开始看,到时号理解点,看不懂了,再往前面看。

因此,前面的默认模板就可以用极为简单的形式进行描述:

typedef struct __menu_item  menu_item_t;
typedef struct __menu      menu_t;

typedef fsm_rt_t menu_item_handler_t(menu_item_t *);

struct __menu_item {
    menu_item_handler_t *fnHandle;                      //!< handler
    menu_t              *ptChild;                       //!< Child Menu
};

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default_menu_item_t)

def_menu_item_template(default_menu_item_t)
    //! depends on your application, you can add/remove/change following members
    char                *pchTitle;                      //!< Menu Title
    char                *pchDescription;                //!< Description for this menu item
    char                chShortCutKey;                  //!< Shortcut Key value in current menu
end_def_menu_item_template(default_menu_item_t)

再次谢谢你的耐心。

网友:
试着把代码放到.h和.c文件,然后编译,会发现许多没有定义的标识符,然后开始在文章里找标识符的出处。
对初学者来说,要是最后给一个最终版的.c和.h文件内容。就比较好用好懂了吧。
感觉有用的信息,要在里面找,然后整合到一起。

网友:
我试着在MDK的STM32一个项目里加入一个.h和一个.c文件编译:
.H:
#ifndef __MENU__
#define __MENU__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fndef __FSM_RT_TYPE__
#define __FSM_RT_TYPE__
//! \name finit state machine state
//! @{
typedef enum {
    fsm_rt_err          = -1,    //!< fsm error, error code can be get from other interface
    fsm_rt_cpl          = 0,     //!< fsm complete
    fsm_rt_on_going     = 1,     //!< fsm on-going
    fsm_rt_wait_for_obj = 2,     //!< fsm wait for object
    fsm_rt_asyn         = 3,     //!< fsm asynchronose complete, you can check it later.
} fsm_rt_t;
//! @}

#endif

typedef struct __menu_item  menu_item_t;
typedef struct __menu      menu_t;

typedef fsm_rt_t menu_item_handler_t(menu_item_t *);

struct __menu_item {
    menu_item_handler_t *fnHandle;                      //!< handler
    menu_t              *ptChild;                       //!< Child Menu
};

typedef struct __menu_engine_cb menu_engine_cb_t;
typedef fsm_rt_t menu_engine_t(menu_engine_cb_t *);

struct __menu {
    menu_item_t        *ptItems;                        //!< menu item list
    uint8_t        chCount;                        //!< menu item count
    menu_t             *ptParent;                       //!< parent menu;
    menu_engine_t      *fnEngine;                       //!< engine for process current menu
};

typedef struct __default_menu_item_t  default_menu_item_t;

struct __default_menu_item_t   {

    //! inherit from base class menu_item_t
    menu_item_t;
//..\User\0aa_menu\MENU.h(48): error:  #3093: anonymous structs are only supported in --gnu mode, or when enabled with #pragma anon_unions

    //! depends on your application, you can add/remove/change following members
    char                *pchTitle;                      //!< Menu Title
    char                *pchDescription;                //!< Description for this menu item
    char                chShortCutKey;                  //!< Shortcut Key value in current menu
};

#endif
/////////////////////////////////
.C:
#include "MENU.h"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engine(menu_engine_cb_t *ptThis);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a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b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c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extern const menu_t c_tTopMenu;

default_menu_item_t c_tTopMenuItems[] = {
    {
        top_menu_item_a_handler,
        NULL,                                           //!< child menu
        "Top Menu A",
        "This is Top Menu A",
    },
    {
        top_menu_item_b_handler,
        NULL,                                           //!< child menu
        "Top Menu B",
        "This is Top Menu B"
    },
    {
        top_menu_item_c_handler,
        NULL,                                           //!< child menu
        "Top Menu C",
        "This is Top Menu C"
    }
};

const menu_t c_tTopMenu = {
    (menu_item_t *)c_tTopMenuItems,                                    //!< menu item list
    UBOUND(c_tTopMenuItems),                            //!< menu item count   UBOUND未定义
..\User\0aa_menu\menu.c(34): error:  #59: function call is not allowed in a constant expression
    NULL,                                               //!< top menu has no parent
    top_menu_engine,
};

fsm_rt_t top_menu_item_a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return fsm_rt_cpl;
}

fsm_rt_t top_menu_item_b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return fsm_rt_cpl;
}

fsm_rt_t top_menu_item_c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return fsm_rt_cpl;
}

fsm_rt_t top_menu_engine(menu_engine_cb_t*ptThis)
{
    return fsm_rt_cpl;
}

编译后,出现3个错误,上面红色部分。

网友Z:
匿名结构只在--gnu模式中支持,或者通过#pragma anon_unions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Z:
匿名结构只在--gnu模式中支持,或者通过#pragma anon_unions使能。

你说的对,我这就补充上。
不过匿名结构体不止是--gnu模式,C99也支持的。我一般都是用C99的。
这里我会加入说明的。

关于匿名结构体的使用,我有一个专门的帖子:[交流][微知识]模块的封装(三):无伤大雅的形式主义

至于UBOUND,它定义如下:

#define UBOUND(__ARR)    (sizeof(__ARR)/sizeof(__ARR[0]))

不知道这样以后,还有什么地方不太友好?(不太好懂)

完整的可编译的MDK工程在这里:

https://github.com/GorgonMeducer ... ware_Infrastructure

这是范例源代码:

https://github.com/GorgonMeducer ... er/example/system.c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
其实你要相信我,
****************************

哈哈……推理把你绕糊涂了不是你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既然你现在也“适当理解了”一些,能说说哪些说法
把你绕糊涂了么?我看看能不能改进下说话方式,或者有必要的话,补充些内容。

网友:
其实说到底是我的C语言知识不熟练,尤其是结构体这块,自己用的少,虽说也开发一点小产品,大部分都是看各种例程基础上改一改拼凑起来的。为了用您的这个菜单,我才从结构体的定义开始认真看,包括结构体的各种定义形式,这次才有了一个真正的了解。像STM32上,包括GPIO初始化的各种结构体,我以前都没有真正的理解为什么是这样的套用。
关于绕糊涂的问题,其实是我习惯了偷懒,想着拿来先用,有了问题,再回头看推理。其实你写的很好了,只是想让大家学习的更多点,就是从原理上真正的完全理解它,再应用。
谢谢您给出了一个MDK工程,我下载了以后,先在您的基础上按照我的要求边改边编译。参照前面的推理,一点一点理解,就很快了。
知道您很忙,能抽出时间解答,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Z:
工程下载后,有些NXP的包下不来,
其实就把前面的推理,在最后给一个需要用到的最后的完整的数据结构定义,把推理过程中重复的去掉,看起来就清爽了。
比如这个定义:
typedef struct __menu_item  menu_item_t;
typedef struct __menu      menu_t;
推理过程中,重复写了许多,
最后给一个总结,包含了所有需要用到的定义。就不用到前面一个一个翻找出来,有可能漏掉。
那个匿名结构体编译错误的问题,怎么就能消除了呢?

网友:
大牛了,大一就开始帮学姐写C了,我记得我的还是大二的时候开始学C的,后来考试还不及格。

楼主:
引用 网友Z:
工程下载后,有些NXP的包下不来,
其实就把前面的推理,在最后给一个需要用到的最后的完整的数据结构定义, ...

关于这部分……其实有点众口难调。我去掉了重复的部分,可能有一部分读者会觉得看到最后,却找不到完整的东西了,
他们会觉得为什么不把前面的部分保留在那里——这样就通过推理变成一个增量的过程。

我觉得“推理+代码增量表述” 应该是相对较为好理解的。

最后,看到你通过这个帖子巩固了结构体的知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这个菜单结构的要点,我真的很开心。
还要感谢你给出的反馈。

理论上,你可以无视NXP的那些包。

楼主:
关于这部分……其实有点众口难调。我去掉了重复的部分,可能有一部分读者会觉得看到最后,却找不到完整的东西了,
他们会觉得为什么不把前面的部分保留在那里——这样就通过推理变成一个增量的过程。

保留原来的推理,最后附上一个完整自成体系结果性的.C.H两个文件,看不懂不理解的可以翻看前面的推理部分。这个无论对于初学者还是高手,都可以很快的用起来。

楼主(2018-10-31):
引用 网友Z:

楼主:
关于这部分……其实有点众口难调。我去掉了重复的部分,可能有一部分读 ...

谢谢你的建议,我思考下。

网友:
知道您很忙。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再看看。

网友M:
引用 楼主:
流水兵这个我操作过。我们所有模块都有完善的文档和统一的规范,充分的测试已经保证了质量
所以无所谓。 ...

请教大师,“核心的设计都在各种图表里面”,都要设计那些图表,推荐什么软件画图表?

网友:
这个算坑吗?

楼主:
说说理由?为啥觉得这是坑?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大师,“核心的设计都在各种图表里面”,都要设计那些图表,推荐什么软件画图表? ...

我一般用白板或者直接在A4纸上用铅笔画图,画图是设计,美观只是形式,形式什么的
最后再说吧。
常见的图有:
数据流图——完成从宏观到细节的设计——这里可以导出接口以及接口依赖关系图。
序列图——模块/数据处理之间信息交换的设计
状态图——具体的模块实现设计

差不多就这几个了。有时候还会涉及到 case study用到的story board 之类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说说理由?为啥觉得这是坑?

比如,从父菜单的菜单项3进入子菜单。从该子菜单返回父菜单时,一般希望恢复进入时的状态,即chCurrentItemIndex还指向第三菜单项。
仿大师代码如下:
case KEY_ESC:

                    //! return to upper menu
                    if (NULL != this.ptCurrentMenu->ptParent) {
                        menu_t             tMenu = this.ptCurrentMenu->ptParent;
                        menu_item_t        *ptItem = tMenu.ptItems;
                        uint_fast8_t       chCount = tMenu.chCount;
                        uint_fast8_t       i;

                        for (i=0; i<chCount; i++) {
                            if (this.ptCurrentMenu == ptItem->ptChild) {
                                break;
                            }
                            else {
                                ptItem++;
                            }
                        }

                        this.ptCurrentMenu = tMenu;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i;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return fsm_rt_cpl;
                    }
                    break;

楼主:
引用 网友M:
比如,从父菜单的菜单项3进入子菜单。从该子菜单返回父菜单时,一般希望恢复进入时的状态,即chCurrentIt ...

你的代码编译都过不去吧……真要实现你说的功能,最好增加一个栈,但也可以增加一个成员变量。
但你的实现形式……嗯……要不你说说原理吧……感觉是错的,但也许是我没看懂。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的代码编译都过不去吧……真要实现你说的功能,最好增加一个栈,但也可以增加一个成员变量。
但你的实 ...

思路是:当前菜单的父菜单的N个菜单项的子菜单(N个),其中一个应为当前菜单。
从当前菜单的父菜单的菜单项0的子菜单开始比较,是当前菜单时,返回该值;不是当前菜单,比较下一个菜单项的子菜单。

下面代码修改了,编译能通过。但“menu_item_t        *ptItem = ptMenu->ptItems;” 这个类型定义的还是不对,
应该是“default_menu_item_t”类型的菜单项。不知该怎么改?

请大师审阅。

                case KEY_ESC:

                    //! return to upper menu
                    if (NULL != this.ptCurrentMenu->ptParent) {
                        menu_t             *ptMenu = this.ptCurrentMenu->ptParent;
                        menu_item_t        *ptItem = ptMenu->ptItems;
                        uint_fast8_t       chCount = ptMenu->chCount;
                        uint_fast8_t       i;

                        for (i=0; i<chCount; i++) {
                            if (this.ptCurrentMenu == ptItem->ptChild) {
                                break;
                            }
                            else {
                                ptItem++;
                            }
                        }

                        this.ptCurrentMenu = ptMenu;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i;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return fsm_rt_cpl;
                    }
                    break;

上面第16行代码改成"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思路是:当前菜单的父菜单的N个菜单项的子菜单(N个),其中一个应为当前菜单。
从当前菜单的父菜单的菜 ...

你这样的原理是不行的,还是要用栈,因为实际使用的时候,可能多个父菜单都会指向同一个子菜单……
你这样返回就会出错。

对于你说的

下面代码修改了,编译能通过。但“menu_item_t        *ptItem = ptMenu->ptItems;” 这个类型定义的还是不对,
应该是“default_menu_item_t”类型的菜单项。不知该怎么改?

我不理解,这里为什么应该是default_menu_item_t?难道 menu_item_t 不是 default_menu_item_t 的基类么?
这里也不需要访问 派生类 default_menu_item_t 的成员啊?

在清楚知道 default_menu_t 就是 menu_item_t 派生类的情况下,可以用下面的宏来进行转换: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 type_convert(ptMenu->ptItems, default_menu_item_t );

这里的引擎是一个基于基类的引擎,所以我觉得的实际是用不到 default_menu_item_t 的。你觉得呢?可以说说你的想法。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这样的原理是不行的,还是要用栈,因为实际使用的时候,可能多个父菜单都会指向同一个子菜单……
你这 ...

如果多个父菜单都指向同一个子菜单,要返回进入该子菜单的父菜单就需要用栈,并不是恢复菜单项引入的问题,
除非同一个父菜单有多个菜单项能进入该子菜单。

如果不定义为“default_menu_item_t”类型,第16行的代码“ ptItem++”,指向的就不是下一个菜单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多个父菜单都指向同一个子菜单,要返回进入该子菜单的父菜单就需要用栈,并不是恢复菜单项引入的问题 ...

原本在基类里(公共逻辑)里引入只有具体派生(具体实现)才知道的信息,比如这里的default_menu_item_t的大小
信息就是不对的。这增加了系统的耦合度。

我觉得这个方案本身有限制,而且还会增加耦合度(或者你会要增加抽象方法或者成员变量,让每个子菜单都提供菜
单项的大小)我觉得是把事情越做越复杂,而且得不偿失。

建议选择用栈,这才是正确的方法,你现在的方法试图避开栈,试图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
用栈的好处很多,类似手机上的历史导航功能,你永远可以用“<-”的按钮返回之前的位置(而不单纯是上一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原本在基类里(公共逻辑)里引入只有具体派生(具体实现)才知道的信息,比如这里的default_menu_item_t ...

                case KEY_ENTER: {
                        ptItem =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this.chCurrentItemIndex]);

请问大师,这个是如何能找到正确的菜单项的。这个基类如果不知道派生类的信息,是不是不能这样用?
如果可以这样用的话,代码改成下面的形式,可好?

                case KEY_ESC:

                    //! return to upper menu
                    if (NULL != this.ptCurrentMenu->ptParent) {
                        menu_t             *ptMenu = this.ptCurrentMenu->ptParent;
                        menu_item_t        *ptItem;
                        uint_fast8_t       chCount = ptMenu->chCount;
                        uint_fast8_t       i;

                        for (i=0; i<chCount; i++) {
                            ptItem = &(ptMenu->ptItems[i]);
                            if (this.ptCurrentMenu == ptItem->ptChild) {
                                break;
                            }
                        }

                        this.ptCurrentMenu = ptMenu;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i;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return fsm_rt_cpl;
                    }
                    break;

另外大师推荐用栈,是不是一段内存,使用push、pop操作?那么内存该多大呢?等同于菜单的深度,三级菜单栈的深度也是三。
大师可有栈的讲解或例程推荐,实在是之前没有使用过,并不是我不想用,是不会用。

网友AA:
请问这个 uint_fast8_t 在那定义? 是否是typedef unsign int uint_fast8_t?

网友AA:
用MDK4 编译

extern_menu(lv2_menu_A)
def_menu(TopMenu, NULL, default_menu_engine)
    menu_item(
        top_menu_item_a_handler,
        &menu(lv2_menu_A),
        "Top Menu A",
        "This is Top Menu A"
    )

出现MENU.C(111): error:  #144: a value of type "fsm_rt_t (*)(menu_item_t *)" cannot be used to initialize an entity of type "char *"
不得其解。

网友:
我把有关代码菜单部份放在一个.C内

typedef enum {
    fsm_rt_err          = -1,    //!< fsm error, error code can be get from other interface
    fsm_rt_cpl          = 0,     //!< fsm complete
    fsm_rt_on_going     = 1,     //!< fsm on-going
    fsm_rt_wait_for_obj = 2,     //!< fsm wait for object
    fsm_rt_asyn         = 3,     //!< fsm asynchronose complete, you can check it later.
} fsm_rt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_fast8_t;

//#define NULL 0

typedef struct __menu_item  menu_item_t;
typedef struct __menu      menu_t;

typedef fsm_rt_t menu_item_handler_t(menu_item_t *);

struct __menu_item {
    menu_item_handler_t *fnHandle;                      //!< handler
    menu_t              *ptChild;                       //!< Child Menu
};

typedef struct __menu_engine_cb menu_engine_cb_t;
typedef fsm_rt_t menu_engine_t(menu_engine_cb_t *);

struct __menu {
    menu_item_t        *ptItems;                        //!< menu item list
    uint_fast8_t        chCount;                        //!< menu item count
    menu_t             *ptParent;                       //!< parent menu;
    menu_engine_t      *fnEngine;                       //!< engine for process current menu
};

struct __menu_engine_cb {
    uint_fast8_t    tState;
    const menu_t    *ptCurrentMenu;
    uint_fast8_t    chCurrentItemIndex;
};

#define __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typedef struct __##__NAME __NAME;
#define 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__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define __def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struct __##__NAME {                                                         \
        menu_item_t;
#define def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__def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define end_def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

#define _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
extern const menu_t c_tMenu##__NAME;                                            \
__TEMPLATE c_tMenu##__NAME##Items[] = {
#define 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
            _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default_menu_item_t)

#define def_menu_ex(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
            _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define __end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
    };                                                                          \
    const menu_t c_tMenu##__NAME = {                                            \
        (menu_item_t *)c_tMenu##__NAME##Items,                                  \
        (sizeof(c_tMenu##__NAME##Items)/sizeof(__TEMPLATE)),                    \
        (menu_t *)(__PARENT),                                                   \
        (__ENGINE),                                                             \
    };
#define end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
            __end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default_menu_item_t)
#define end_def_menu_ex(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
            __end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define __extern_menu(__NAME)   extern const menu_t c_tMenu##__NAME;
#define extern_menu(__NAME)     __extern_menu(__NAME)

#define __menu(__NAME)          c_tMenu##__NAME
#define menu(__NAME)            __menu(__NAME)

#define __menu_item(__HANDLER, __CHILD_MENU, ...)                               \
    {                                                                           \
        (__HANDLER),                                                            \
        (menu_t *)(__CHILD_MENU),                                               \
        __VA_ARGS__,                                                            \
    },
#define menu_item(__HANDLER, __CHILD_MENU, ...)                                 \
            __menu_item((__HANDLER), (__CHILD_MENU), __VA_ARGS__)

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default_menu_item_t)

def_menu_item_template(default_menu_item_t)
    //! depends on your application, you can add/remove/change following members
    char                *pchTitle;                      //!< Menu Title
    char                *pchDescription;                //!< Description for this menu item
    char                chShortCutKey;                  //!< Shortcut Key value in current menu
end_def_menu_item_template(default_menu_item_t)

extern fsm_rt_t default_menu_engine(menu_engine_cb_t *ptMenu);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a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b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c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extern_menu(lv2_menu_A)
def_menu(TopMenu, NULL, default_menu_engine)
    menu_item(
        top_menu_item_a_handler,
        &menu(lv2_menu_A),
        "Top Menu A",
        "This is Top Menu A"
    )
    menu_item(
        top_menu_item_a_handler,
        NULL,
        "Top Menu B",
        "This is Top Menu B"
    )
    menu_item(
        top_menu_item_a_handler,
        NULL,
        "Top Menu C",
        "This is Top Menu C"
    )
end_def_menu(TopMenu, NULL, default_menu_engine)

fsm_rt_t top_menu_item_a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return fsm_rt_cpl;
}

fsm_rt_t top_menu_item_b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return fsm_rt_cpl;
}

fsm_rt_t top_menu_item_c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return fsm_rt_cpl;
}

typedef enum {
    KEY_NULL = 0,
    KEY_DOWN,
    KEY_UP,
    KEY_ENTER,
    KEY_ESC,
} key_t;

extern key_t get_key(void);

fsm_rt_t default_menu_engine(menu_engine_cb_t *ptThis)
{
#define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
    do { this.tState = START; } while(0)

    enum {
        START = 0,
        READ_KEY_EVENT,
        KEY_PROCESS,
        RUN_ITEM_HANDLER
    };
    key_t tKey;
    menu_item_t *ptItem;

    switch(this.tState) {
        case START:
            this.tState++;
        case READ_KEY_EVENT:
            tKey = get_key();
            if (KEY_NULL == tKey) {
                break;
            }

        case KEY_PROCESS:

            switch (tKey) {
                case KEY_DOWN:
                    this.chCurrentItemIndex++;
                    if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this.ptCurrentMenu->chCount) {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0;
                    }
                    break;
                case KEY_UP:
                    if (0 ==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this.ptCurrentMenu->chCount - 1;
                    }
                    break;
                case KEY_ENTER: {
                        ptItem =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this.chCurrentItemIndex]);
                        if (NULL != ptItem->fnHandle) {
                            this.tState = RUN_ITEM_HANDLER;
                        } else if (NULL != ptItem->ptChild) {
                            this.ptCurrentMenu = ptItem->ptChild;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0;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return fsm_rt_cpl;
                        }
                    }
                    break;
                case KEY_ESC:

                    //! return to upper menu
                    if (NULL != this.ptCurrentMenu->ptParent) {
                        this.ptCurrentMenu = this.ptCurrentMenu->ptParent;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0;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return fsm_rt_cpl;
                    }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RUN_ITEM_HANDLER:
            ptItem =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this.chCurrentItemIndex]);
            fsm_rt_t tFSM = ptItem->fnHandle(ptItem);
            if (IS_FSM_ERR(tFSM)) {
                //! report error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return tFSM;
            } else if (fsm_rt_cpl == tFSM) {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return fsm_rt_cpl;
            }
            break;
    }

    return fsm_rt_on_going;
}

extern fsm_rt_t lv2_menu_item_a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def_menu(lv2_menu_A, &menu(TopMenu), default_menu_engine)
    menu_item(
        lv2_menu_item_a_handler,
        NULL,
        "Lv2 Menu A",
        "This is Lv2 Menu A"
    )
end_def_menu(lv2_menu_A, &menu(TopMenu), default_menu_engine)

fsm_rt_t lv2_menu_item_a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return fsm_rt_cpl;
}

key_t get_key(void)
{
    return KEY_NULL;
}

fsm_rt_t menu_task(menu_engine_cb_t *ptThis)
{
    do {
        /* this validation code could be removed for release version */
        if (NULL == ptThis) {
            break;
        } else if (NULL == this.ptCurrentMenu) {
            break;
        } else if (NULL == this.ptCurrentMenu->fnEngine) {
            break;
        } else if (NULL ==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 {
            break;
        } else if (0 == this.ptCurrentMenu->chCount) {
            break;
        }

        return this.ptCurrentMenu->fnEngine(ptThis);

    } while(false);

    return fsm_rt_err;
}

WEAK_ALIAS(demo_task, menu_task)
static fsm_rt_t demo_task(menu_engine_cb_t *ptThis);

编译时出现楼上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请问这个 uint_fast8_t 在那定义? 是否是typedef unsign int uint_fast8_t?

在 stdint.h 文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用MDK4 编译

extern_menu(lv2_menu_A)

可能是缺少ooc.h文件,去楼主位的GIT里找完整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大师,这个是如何能找到正确的菜单项的。这个基类如果不知道派生类的信息,是不是不能这样用?
如 ...

我之前就在暗暗想,你估计是最接近"我埋的坑"的人,但我不是很确定。恭喜你,你是第一个抓到这个
逻辑大坑的人!你真心认真阅读代码,并且认真思考了!非常感谢。

是的,这里不能这么用。这么用是错的。下面就是思考时间,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用栈只需要保存指向menu_t的指针就行了,可以用链表做,也可以用数组做——最大深度就是菜单的最大深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就在暗暗想,你估计是最接近"我埋的坑"的人,但我不是很确定。恭喜你,你是第一个抓到这个
逻辑大 ...

首先,是我应该先说感谢。
看我原来写的程序,全局变量满天飞,不同功能之间耦合严重,代码很难维护。
看了大师的一些讲解,由浅入深。使我懂得了一些编码规则。是大师帮我打开了一扇门,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考虑的解决方案,在基类中引入派生类的大小信息,显然是大师不推荐的,增加了耦合度。

把default_menu_item_t c_tTopMenuItems[] = {};
改为 default_menu_item_t *c_ptTopMenuItems[] = {};
把菜单项数组改为指向菜单项的指针数组。
请大师点评。

网友M:
menu_t中改为menu_item_t        **ptItems

楼主:
引用 网友M:
menu_t中改为menu_item_t        **ptItems

这真的能解决问题么?(滑稽脸)
要不你试试。我觉得答案说简单也简单,但涉及到思维方式的“活用”——说难也难。
你要先试试么?还是我直接揭晓答案?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真的能解决问题么?(滑稽脸)
要不你试试。我觉得答案说简单也简单,但涉及到思维方式的“活用”—— ...

大师揭晓答案吧。省的我班门弄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师揭晓答案吧。省的我班门弄斧。

答案就是: 规定每个 menu_t 针对 内部menu_item_t 使用对应的专用 引擎——基类不提供默认的引擎。
简单说就是,这里的default_menu_engine应该是default_menu_item_t专用的,因此这个default_menu_engine应该可以直接使用default_menu_item_t这个类型。

是不是感觉只是个“脑筋急转弯?”,但我其实不觉得这只是个脑筋急转弯,我觉得对“最后推你一把”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面向对象。

网友M:
引用 楼主:
答案就是: 规定每个 menu_t 针对 内部menu_item_t 使用对应的专用 引擎——基类不提供默认的引擎。
简单 ...

什么是对象,没几年经验,恐怕搞不明白。

再说代码,下面的改动,大师看看怎么样?

struct __menu {
    union {
        menu_item_t        *ptItems;                        //!< menu item list
        uint_fast8_t       *pcItems;
    };
    uint_fast8_t        chItemSize;
    uint_fast8_t        chCount;                        //!< menu item count
    menu_t             *ptParent;                       //!< parent menu;
    menu_engine_t      *fnEngine;                       //!< engine for process current menu
};

初始化的时候
.chItemSize = sizeof(default_menu_item_t);

使用的时候
this.ptCurrentMenu->pcItems+this.ptCurrentMenu->chItemSize*this.chCurrentItemIndex;

网友M:
另外,再请教大师,在状态机嵌套时,父状态机需要知道子状态机对某一个事件是否处理。
如果子状态机已处理,父状态机不再处理;如果子状态机未处理,父状态机处理。

fsm_rt_t里是不是要增加一个值(比如:fsm_rt_super = 4,),用于子状态机通知父状态机处理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什么是对象,没几年经验,恐怕搞不明白。

再说代码,下面的改动,大师看看怎么样?

哥……感觉我说了白说啊……

并不需要增加新的成员变量:

uint_fast8_t        chItemSize;

我前面的答案感觉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就是:

你可以在函数:

fsm_rt_t default_menu_engine(menu_engine_cb_t *ptThis)

里面直接使用 default_menu_item_t —— 只要你记住,这个引擎是专门给 default_menu_item_t 使用的
就行了。

具体来说:

针对这个代码,你可以这样写: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
            switch (this.tState)

                  case KEY_ENTER: {
                        //ptItem =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this.chCurrentItemIndex]);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   [this.chCurrentItemIndex];
                        if (NULL != ptItem->fnHandle) {
                            this.tState = RUN_ITEM_HANDLER;
                        } else if (NULL != ptItem->ptChild) {
                            this.ptCurrentMenu = ptItem->ptChild;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0;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return fsm_rt_cpl;
                        }
                    }
                    break;

你看,是不是问题就都解决了?这里根之前的差别就是,以前 我们说 default_menu_engine 是基类的公共处理函数——是
给所有派生的类使用的;现在我们重新规定,1) 基类就不给所有派生类提供所谓的共同使用的 engine了,2)每个menu_t
应该针对里面 menu_item_t 的派生类型提供对应的专属的处理引擎,比如,对应 default_menu_item_t ,我们就提供一个
default_menu_engin。因为 default_menu_engine是 default_menu_item_t 专属的,因此这个函数里面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default_menu_item_t 的类型信息,比如用于数组寻找具体元素所必须的元素大小信息。

不知道我这么说你清楚了么?如果还有疑问,针对我上面的讲解,告诉我,你哪里有觉得不是很清楚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另外,再请教大师,在状态机嵌套时,父状态机需要知道子状态机对某一个事件是否处理。
如果子状态机已处理 ...

并不觉得会存在这样的应用场景。就算有,也不是通过状态值来返回的,应该通过 指针的形式
传递某种特殊的控制块(用结构体封装出来的具体应用相关的控制块)。

网友M:
引用 楼主:
哥……感觉我说了白说啊……

并不需要增加新的成员变量:

大师,我困惑的是,如果另外有一个菜单,只是菜单项和“ default_menu_item_t”略有不同,还要再写一个菜单引擎。
但他们的区别仅仅是菜单项的长度不同。
在我看来,引入一个菜单项长度很方便。但大师说了“这就是面向对象”。我不理解的是这样的好处到底是什么?为的是
低耦合?还是维护的便利?

网友:
再次感谢大师,按大师所讲的方案,我要开始改一个实际应用中的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师,我困惑的是,如果另外有一个菜单,只是菜单项和“ default_menu_item_t”略有不同,还要再写一个菜 ...

低耦合和维护便利都有。

因为你是在学习面向对象的半路上,所以循序渐进很重要:

1、刚开始的时候,是让自己适应这种思维和玩法。所以很多时候只要遵循基本规则就可以,必然会产生一些浪费,但这个浪费的存在
    却并不影响开发以及使用,并且也促使我们思考。当我们觉得这个阶段已经熟练以后,并且我们对这些浪费已经有足够的思考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了。
2、这个阶段,我们着重来解决之前困扰我们的浪费问题。这里,所谓的浪费,就是不同的类 “存在公共的部分”,甚至这个公共的部分
    所占的比例还很大,同时不同的类之间可能差别还很小。这个时候就要分情况处理:

    > 一般情况,公共部分分为:公共成员(结构体内的公共部分),和公共方法(函数逻辑存在公共部分)。公共成员我们可以提取
       出来,作为基类。比如这个例子中,default_menu_item_t 可以作为基类,我们可以在它的基础上派生出新的类——所有派生类
      都是在基类基础上增加东西;还有一种情况,比如,有其它一些类,它有跟default_menu_item_t不是简单的增量包含关系,而是
      存在不一样的部分,那么就可以先把公共的部分提取出来做一个专门的类,比如叫 __template_menu_item_t,然后让 default_menu_item_t
      和别的类都从这个__template_menu_item_t 基础上派生。公共方法的提取,也是一个道理。但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逻辑基本
     一样,但是却依赖各个类中不一样的成员的情况,default_menu_engine 就是这种情况,它存在公共逻辑,但这些逻辑都依赖不同类
      的大小信息,这种时候,就有两个解决方法:1)为每个类写一个专门的版本(这就是浪费),但我们可以不重新写所有内容,我们
     只针对不同的部分进行改写,如果是C++,我们就可以用泛型,如果是C,我们就只能用宏写一个模板出来(宏模板);2)把公共
     逻辑提取出来做成一个基类公共的方法,然后设计一个方法,让这个公共方法可以从派生类(的内部)获取所需的信息,比如,要么
     把涉及差异部分的操作做成callback函数,让派生类提供差异部分的简单操作即可;要么提供专门的成员变量来保存差异信息,比如
     在这个例子中,你提出的,增加一个成员变量来保存类型大小信息的做法。两种方法都可以,只不过增加成员变量要非常谨慎,否则
     基类很容易变得很臃肿或者给新的派生类带来大量不必要的负担——有一个原则就是,除非非常确定,否则尽可能避免在基类中追加
     成员变量,因为对基类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并且限制未来所有的派生类。每个派生类特殊的部分,最好还是保留在派生类内部,不要
     轻易将其上升为“标配”。

总结来说,你还在第一阶段,在没有一定的代码积累之前,不要轻易进入第二阶段——相信我,欲速则不达。面向对象如果不注意学习
方法,很容易让人误入歧途。进入第二阶段是需要两个必要条件的:1)足够的代码积累;2)阅读过设计模式之类的书籍。自己贸然进入
第二阶段,很容易走火入魔。

网友M:
好的,就按大师说的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的,就按大师说的做。

加油,这东西欲速则不达。先用熟,差不多了,尝试看点设计模式的书。然后再大胆的尝试自己的想法。

网友(2018-12-25):
请教楼主个问题,为什么菜单的按键操作要和菜单容器关联,按道理菜单按键操作应该和菜单容器里的item关联才对。

网友AB:
补充:主要是在default_engine中处理按键消息,如果item中也要处理按键消息,比如某个item需要调节数值,按键加减控制,此时按键控制在容器中编写,也在item中编写,对于外部使用者来说,会显的无从下手,总觉得engine那个函数指针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补充:主要是在default_engine中处理按键消息,如果item中也要处理按键消息,比如某个item需要调节数值,按 ...

首先,菜单本身需要用到按键,这个毋庸置疑吧?
如果菜单项需要用到按键,那实际上也是进入对应菜单项以后,由对应的菜单项处理程序去
操作按键了。这里并不矛盾啊?

另外,不同的菜单容器会有不同的解释按键的方式,比如一般的列表菜单,就是简单的线性处理就行了;但如果菜单容器是二维平面呢?实际上就要用完全不同的按键
解释策略了吧?你说的情况是,每个菜单项本身就直接可以调节某个参数,这种情况,也很容易处理啊:平时菜单只是显示对应的数值和内容,当用户按下确定后,则
表示要对某个菜单项里面的数值进行修改,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对应菜单项的处理程序里面了,但是在显示效果上,可以做到让人误以为是仍然直接在菜单页中
进行修改。这个不难理解吧?

再往深一点说,这里其实是一个“焦点”的概念,谁拥有焦点,谁获得按键的处理权利:普通的时候,是菜单拥有焦点,所以是菜单引擎来处理按键;当你选择并进入某
个菜单选项以后,就是对应的菜单项拥有焦点,所以就是对应的菜单项处理程序来处理按键——怎么显示,那都是技巧,但是逻辑结构要清晰,不要混淆。

网友AB(2019-02-22):
引用 楼主:
首先,菜单本身需要用到按键,这个毋庸置疑吧?
如果菜单项需要用到按键,那实际上也是进入对应菜单项以 ...

感谢回复:
如上图,当进去二级菜单时,需要响应左右按键加减温度数值,并不响应OK按键,此时菜单项中的fnHandle怎么定义?响应左右按键应该在何处编写?

网友AC:
引用 楼主:
我一般用白板或者直接在A4纸上用铅笔画图,画图是设计,美观只是形式,形式什么的
最后再说吧。
常见的图 ...

大牛,能否结合实际的例子,给几个这些文件的例子 ,学习学习,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感谢回复:
如上图,当进去二级菜单时,需要响应左右按键加减温度数值,并不响应OK按键,此时菜单项中的f ...

温度值得修改 做成一个控件  不是菜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感觉我说了白说啊……

并不需要增加新的成员变量:

请教大师: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   [this.chCurrentItemIndex];
如果ptItem 指向的是default_menu_item_t ,那在RUN_ITEM_HANDLER里调用菜单项的响应函数时就又需要转回来成 fsm_rt_t tFSM = ptItem->fnHandle((menu_item_t *)ptItem);
问题来了,这样的结果是:在菜单项的响应函数只能用基类menu_item_t 的成员,那怎样才能找得到default_menu_item_t 的成员呢?
难道要这样用: 例如 c_tTopMenuItems[0].pchTitle ?

case RUN_ITEM_HANDLER:
//            ptItem =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this.chCurrentItemIndex]);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 [this.chCurrentItemIndex];
            fsm_rt_t tFSM = ptItem->fnHandle((menu_item_t *)ptItem);
            printf("RUN_ITEM_HANDLER \r\n");
            if (tFSM>0) {
               break;
            }
                        else {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return fsm_rt_cpl;
            }
//           break;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哥……感觉我说了白说啊……

并不需要增加新的成员变量:

在菜单项函数里再转回来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用
//菜单项b处理函数
fsm_rt_t top_menu_item_b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LCD_ShowLine(0,ptitem->pchTitle);
    return fsm_rt_cpl;
}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遇到的问题是几个层面的:

首先说比较根本的,你的系统不是多任务的,这就限制了很多非常好的去 ...

请教大师: 关于 窗体框架 的理解,
就对此菜单而言,我理解为:
1、每一个菜单容器本身除了菜单引擎,还有一个 窗体框架,负责显示菜单容器中的内容。
2、每一个菜单项也有一个窗体框架,也就是一个弹出窗口,窗口大小可以整屏,也可以是一小部分。负责显示菜单项的数据调整。
    此时进入了RUN_ITEM_HANDLER,所以菜单导航键用来调整数据等。
3、就是说每一个响应函数都是独立的,这样就可以把每个一参数都独立出来调整,使用独立的导航键和独立的显示。

个人觉得:
优点:很明显,所有的东西都是独立的,耦合度低
缺点:说不出来,感觉好像导航键重写了很多次的样子。。。

PS:
之前问过大师的菜单问题,后来时间太紧张,就直接用了switch结构来写。
请教:傻孩子菜单的函数执行菜单怎样用?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8618-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这次又要涉及LCD12864的菜单,感觉之前的代码耦合度太高,很难管理,所以花了几天看了好几遍这个帖子,
感觉抓到了一点点感觉,下面是刚刚跑起来的程序。加了菜单容器的显示(简单的),菜单项的只简单加了个说明显示。
接下来要把参数调整和显示都加了,感觉好像差不多把菜单容器的引擎+显示再拷贝一次的样子

头文件
#ifndef __BSP_MENU_H__
#define __BSP_MENU_H__

#pragma anon_unions                        //匿名结构体需要

#include <stdio.h>  //printf( "\r\n USART1  Initialize Success!\r\n" );
#include <string.h> //memset(buf,0,sizeof(buf));清零 memcpy(,,)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this            (*ptThis)

#define UBOUND(__ARR)    (sizeof(__ARR)/sizeof(__ARR[0]))

#ifndef __FSM_RT_TYPE__
#define __FSM_RT_TYPE__
//! \name finit state machine state
//! @{
typedef enum {
    fsm_rt_err          = -1,    //!< fsm error, error code can be get from other interface
    fsm_rt_cpl          = 0,     //!< fsm complete
    fsm_rt_on_going     = 1,     //!< fsm on-going
    fsm_rt_wait_for_obj = 2,     //!< fsm wait for object
    fsm_rt_asyn         = 3,     //!< fsm asynchronose complete, you can check it later.
} fsm_rt_t;
//! @}

#endif

//#define _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
//extern const menu_t c_tMenu##__NAME;                                            \
//menu_item_t c_tMenu##__NAME##Items[] = {
//#define 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
//            _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define __end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
//    };                                                                          \
//    const menu_t c_tMenu##__NAME = {                                            \
//        c_tMenu##__NAME##Items,                                                 \
//        (sizeof(c_tMenu##__NAME##Items)/sizeof(menu_item_t)),                   \
//        (__PARENT),                                                             \
//        &(__ENGINE),                                                            \
//    };
//#define end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
//            __end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
//
//#define __extern_menu(__NAME)   extern const menu_t c_tMenu##__NAME;
//#define extern_menu(__NAME)     __extern_menu(__NAME)
//
//#define __menu(__NAME)          c_tMenu##__NAME
//#define menu(__NAME)            __menu(__NAME)

//#define __menu_item(__HANDLER, __CHILD_MENU, ...)                               \
//    {                                                                           \
//        &(__HANDLER),                                                           \
//        (__CHILD_MENU),                                                         \
//        __VA_ARGS__,                                                            \
//    },
//#define menu_item(__HANDLER, __CHILD_MENU, ...)                                 \
//            __menu_item((__HANDLER), (__CHILD_MENU), __VA_ARGS__)

//typedef struct __menu_item  menu_item_t;
//typedef struct __menut      menu_t;

//typedef fsm_rt_t menu_item_handler_t(menu_item_t *);

//struct __menu_item {
//    menu_item_handler_t *fnHandle;                      //!< handler
//    menu_t              *ptChild;                       //!< Child Menu
//
//    //! depends on your application, you can add/remove/change following members
//    char                *pchTitle;                      //!< Menu Title
//    char                *pchDescription;                //!< Description for this menu item
//    char                chShortCutKey;                  //!< Shortcut Key value in current menu
//};

//typedef fsm_rt_t menu_engine_t(menu_t *);

//struct __menut {
//    menu_item_t        *ptItems;                        //!< menu item list
//    uint_fast8_t        chCount;                        //!< menu item count
//    menu_t             *ptParent;                       //!< parent menu;
//    menu_engine_t      *fnEngine;                       //!< engine for process current menu
//};

/*============================ MACROS ========================================*/
/*============================ MACROFIED FUNCTIONS ===========================*/

#define __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typedef struct __##__NAME __NAME;
#define 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__declare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define __def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struct __##__NAME {                                                         \
        menu_item_t;
#define def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__def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define end_def_menu_item_template(__NAME)                                      \
    };

#define _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
extern const menu_t c_tMenu##__NAME;                                            \
__TEMPLATE c_tMenu##__NAME##Items[] = {
#define 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
            _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default_menu_item_t)

#define def_menu_ex(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
            _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define __end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
    };                                                                          \
    const menu_t c_tMenu##__NAME = {                                            \
        (menu_item_t *)c_tMenu##__NAME##Items,                                  \
        (sizeof(c_tMenu##__NAME##Items)/sizeof(__TEMPLATE)),                    \
        (menu_t *)(__PARENT),                                                   \
        (__ENGINE),                                                             \
    };
#define end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
            __end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default_menu_item_t)
#define end_def_menu_ex(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
            __end_def_menu(__NAME, (__PARENT), (__ENGINE), __TEMPLATE)

#define __extern_menu(__NAME)   extern const menu_t c_tMenu##__NAME;
#define extern_menu(__NAME)     __extern_menu(__NAME)

#define __menu(__NAME)          c_tMenu##__NAME
#define menu(__NAME)            __menu(__NAME)

#define __menu_item(__HANDLER, __CHILD_MENU, ...)                               \
    {                                                                           \
        (__HANDLER),                                                            \
        (menu_t *)(__CHILD_MENU),                                               \
        __VA_ARGS__,                                                            \
    },
#define menu_item(__HANDLER, __CHILD_MENU, ...)                                 \
            __menu_item((__HANDLER), (__CHILD_MENU), __VA_ARGS__)

/*============================ TYPES =========================================*/

typedef struct __menu_item                  menu_item_t;                //菜单项
typedef struct __menu                              menu_t;                                //菜单容器
typedef struct __menu_engine_cb         menu_engine_cb_t;        //菜单引擎?

typedef fsm_rt_t menu_item_handler_t(menu_item_t *);        //菜单项消息处理引擎
typedef fsm_rt_t menu_engine_t(menu_engine_cb_t *);                //菜单容器消息处理引擎

//菜单项 基类
struct __menu_item {
    menu_item_handler_t *fnHandle;                      //!< handler
    menu_t              *ptChild;                       //!< Child Menu
};

//菜单容器 基类
struct __menu {
    menu_item_t        *ptItems;                        //!< menu item list
    uint_fast8_t        chCount;                        //!< menu item count
    menu_t             *ptParent;                       //!< parent menu;
    menu_engine_t      *fnEngine;                       //!< engine for process current menu
};

//菜单引擎?
struct __menu_engine_cb {
    uint_fast8_t    tState;
    const menu_t    *ptCurrentMenu;                //指向当前菜单容器
    uint_fast8_t    chCurrentItemIndex;        //当前菜单容器中的菜单项索引号
};
/*============================ 以上是基类 =========================================*/

/*===================== 派生类 默认菜单项 ====================================*/
typedef struct __default_menu_item_t  default_menu_item_t;        //派生类 默认菜单项
struct __default_menu_item_t   {

    //! inherit from base class menu_item_t
    menu_item_t;

    //! depends on your application, you can add/remove/change following members
    char                *pchTitle;                      //!< Menu Title
    char                *pchDescription;                //!< Description for this menu item
    char                chShortCutKey;                  //!< Shortcut Key value in current menu
};

/*===================== 派生类 默认菜单项初始化 ================================*/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engine(menu_engine_cb_t *ptThis);                //菜单容器处理函数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a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菜单项a处理函数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b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菜单项b处理函数
extern fsm_rt_t top_menu_item_c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菜单项c处理函数

extern const menu_t c_tTopMenu;        //顶层菜单容器

void Display_top_menu(menu_engine_cb_t*ptThis);

/*===================== 派生类 默认菜单项初始化 ================================*/
extern fsm_rt_t lv2_menu_engine(menu_engine_cb_t *ptThis);                //菜单容器处理函数
extern fsm_rt_t lv2_menu_item_1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菜单项处理函数
extern fsm_rt_t lv2_menu_item_2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菜单项处理函数
extern fsm_rt_t lv2_menu_item_3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菜单项处理函数

extern const menu_t lv2_menu_A;        //菜单容器

fsm_rt_t menu_task(menu_engine_cb_t *ptThis);

#endif

c 文件
/*============================ INCLUDES ======================================*/
#include "Globals.h"

//顶层菜单项定义和初始化 c_tTopMenuItems[]
default_menu_item_t c_tTopMenuItems[] = {
    {
        NULL,
       (menu_t*)&lv2_menu_A,                                    //!< child menu
        "Top Menu A      ",
        "这是 A          ",
    },
    {
        top_menu_item_b_handler,
        NULL,                                           //!< child menu
        "Top Menu B      ",
        "这是 B          ",
    },
    {
        top_menu_item_c_handler,
        NULL,                                           //!< child menu
        "Top Menu C      ",
        "这是 C          ",
    }
};

//顶层菜单容器定义和初始化 c_tTopMenu
const menu_t c_tTopMenu = {
    (menu_item_t *)c_tTopMenuItems,                     //!< menu item list
    UBOUND(c_tTopMenuItems),                            //!< menu item count
    NULL,                                               //!< top menu has no parent
    top_menu_engine,
};

//菜单项a处理函数
fsm_rt_t top_menu_item_a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LCD_ShowLine(3,ptitem->pchDescription);
    return fsm_rt_cpl;
}

//菜单项b处理函数
fsm_rt_t top_menu_item_b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LCD_ShowLine(3,ptitem->pchDescription);
    return fsm_rt_cpl;
}

//菜单项c处理函数
fsm_rt_t top_menu_item_c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LCD_ShowLine(3,ptitem->pchDescription);
    return fsm_rt_cpl;
}

//菜单容器处理函数
fsm_rt_t top_menu_engine(menu_engine_cb_t*ptThis)
{
#define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
    do { this.tState = START; } while(0)

    enum {
        START = 0,
        READ_KEY_EVENT,
        KEY_PROCESS,
        RUN_ITEM_HANDLER
    };
    key_t tKey;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   menu_item_t *ptItem;

    switch(this.tState) {
        case START:
            this.tState++;
                        Display_top_menu(ptThis);
        case READ_KEY_EVENT:
            tKey = Key_GetKey();
            if (KEY_NULL == tKey) {
                break;
            }
            //this.tState = KEY_PROCESS;

        case KEY_PROCESS:
            switch (tKey) {
                case KEY_DOWN:
                                        printf("KEY_DOWN \r\n");
                    this.chCurrentItemIndex++;
                    if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this.ptCurrentMenu->chCount) {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0;
                    }
                    break;
                case KEY_UP:
                                        printf("KEY_UP \r\n");
                    if (0 ==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this.ptCurrentMenu->chCount - 1;
                    }
                    break;
                case KEY_ENTER: {
                                        printf("KEY_ENTER \r\n");
//                        ptItem =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this.chCurrentItemIndex]);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 [this.chCurrentItemIndex];
                        if (NULL != ptItem->fnHandle) {
                            this.tState = RUN_ITEM_HANDLER;
                        } else if (NULL != ptItem->ptChild) {
                            this.ptCurrentMenu = ptItem->ptChild;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0;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return fsm_rt_cpl;
                        }
                    }
                    break;
                case KEY_ESC:

                    //! return to upper menu
                    if (NULL != this.ptCurrentMenu->ptParent) {
                        this.ptCurrentMenu = this.ptCurrentMenu->ptParent;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0;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return fsm_rt_cpl;
                    }
                    break;
                default:
                    break;
            }
                        Display_top_menu(ptThis);
            break;

        case RUN_ITEM_HANDLER:
//            ptItem =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this.chCurrentItemIndex]);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 [this.chCurrentItemIndex];
            fsm_rt_t tFSM = ptItem->fnHandle((menu_item_t *)ptItem);
            printf("RUN_ITEM_HANDLER \r\n");
            if (tFSM>0) {
               break;
            }
                        else {
                DEFAULT_MENU_ENGINE_RESET_FSM();
                return fsm_rt_cpl;
            }
//           break;
    }

    return fsm_rt_on_going;
}

//菜单容器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top_menu(menu_engine_cb_t*ptThis)
{
        uint_fast8_t i;
        uint_fast8_t index = this.chCurrentItemIndex;
//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 [this.chCurrentItemIndex];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

        for(i=0;i<4;i++)
        {
                LCD_ShowLine(i,ptItem[index].pchTitle);
                index++;
                if(index==this.ptCurrentMenu->chCount)
                        index=0;
                if(index==this.chCurrentItemIndex)
                        break;
        }

}

//菜单任务   10ms 运行一次
fsm_rt_t menu_task(menu_engine_cb_t *ptThis)
{
    do {
        /* this validation code could be removed for release version */
        if (NULL == ptThis) {
            break;
        } else if (NULL == this.ptCurrentMenu) {
            break;
        } else if (NULL == this.ptCurrentMenu->fnEngine) {
            break;
        } else if (NULL == this.ptCurrentMenu->ptItems) {
            break;
        } else if (0 == this.ptCurrentMenu->chCount) {
            break;
        }

        return this.ptCurrentMenu->fnEngine(ptThis);

    } while(0);

    return fsm_rt_err;
}

lv2  c文件
/*============================ INCLUDES ======================================*/
#include "Globals.h"

///*===================== 派生类 默认菜单项初始化 ================================*/
//extern fsm_rt_t lv2_menu_engine(menu_engine_cb_t *ptThis);                //菜单容器处理函数
//extern fsm_rt_t lv2_menu_item_1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菜单项处理函数
//extern fsm_rt_t lv2_menu_item_2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菜单项处理函数
//extern fsm_rt_t lv2_menu_item_3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菜单项处理函数

//extern const menu_t lv2_menu_A;        //顶层菜单容器

//顶层菜单项定义和初始化 c_tTopMenuItems[]
default_menu_item_t lv2_menuItems[] = {
    {
        lv2_menu_item_1_handler,
        NULL,                                           //!< child menu
        "LV2 Menu A      ",
        "这是 A          ",
    },
    {
        lv2_menu_item_2_handler,
        NULL,                                           //!< child menu
        "LV2 Menu B      ",
        "这是 B          ",
    },
    {
        NULL,
        (menu_t*)&c_tTopMenu,                                           //!< child menu
        "LV2 Menu C      ",
        "这是 C          ",
    }
};

//顶层菜单容器定义和初始化 lv2_menu_A
const menu_t lv2_menu_A = {
    (menu_item_t *)lv2_menuItems,                     //!< menu item list
    UBOUND(lv2_menuItems),                            //!< menu item count
        (menu_t*)&c_tTopMenu,
//    NULL,                                               //!< top menu has no parent
    top_menu_engine,
};

//菜单项a处理函数
fsm_rt_t lv2_menu_item_1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LCD_ShowLine(3,ptitem->pchDescription);
    return fsm_rt_cpl;
}

//菜单项b处理函数
fsm_rt_t lv2_menu_item_2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LCD_ShowLine(3,ptitem->pchDescription);
    return fsm_rt_cpl;
}

//菜单项c处理函数
fsm_rt_t lv2_menu_item_3_handler(menu_item_t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 (default_menu_item_t *)ptItem;
        LCD_ShowLine(3,ptitem->pchDescription);
    return fsm_rt_cpl;
}

//菜单容器处理函数
fsm_rt_t lv2_menu_engine(menu_engine_cb_t*ptThis)
{
    return fsm_rt_cpl;
}

网友AD:
引用 网友AD:
请教大师: 关于 窗体框架 的理解,
就对此菜单而言,我理解为:
1、每一个菜单容器本身除了菜单引擎,还 ...

有一个问题,编译中文成了乱码。但不是全乱,只有菜单的C文件里的是乱码?什么原因?

请教:Keil uVision5 编译中文乱码 是什么原因?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7391-1-1.html

网友AD:
引用 网友AD:
有一个问题,编译中文成了乱码。但不是全乱,只有菜单的C文件里的是乱码?什么原因?

请教:Keil uVisio ...

解决问题了,源码格式问题。。。
请教:Keil uVision5 编译中文乱码 是什么原因?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7391-1-1.html

网友AE:
#define __menu(__NAME)          c_tMenu##__NAME
#define menu(__NAME)            __menu(__NAME)

//顶层菜单容器定义和初始化 c_tTopMenu
const menu_t c_tTopMenu = {
     (menu_item_t *)c_tTopMenuItems, //!< menu item list
     UBOUND(c_tTopMenuItems), //!< menu item count
     NULL, //!< top menu has no parent
     top_menu_engine,
};

static menu_engine_cb_t s_tMenuDemo = {
    .ptCurrentMenu = &menu(TopMenu),
};
-------------------------------------------------
.ptCurrentMenu = &menu(TopMenu)=&c_tMenuTopMenu?
不是应该c_tTopMenu吗?
========
应该是
#define __menu(__NAME)          c_t##__NAME

另外请教一下:
1. gui,比如STemwin,也只涉及界面窗口,而不涉及菜单(逻辑)?也就是菜单逻辑还是要自己另外设计?
2.你这个菜单中,按键的处理,比如当前界面时文字和数值混合界面,按设置按键后进入修改态(当前位闪烁或反显),或隐式list菜单(2400/4800/9600当前只显示4800,通过上下键显示其它),跳转到list的下一个选项,都属于界面窗口范畴?以及按修改态按确定后需确认修改后的参数是否在设定的范围内的相关处理,等等这些,放在top_menu_item_b_handler菜单处理函数中处理吗?  数组的范围如何在每个菜单体现?比如ProtTemp对应当前界面显示的数值,要求这个值只能在50-100度之间设置,也就是确认键后需确认当前值是否在50-100之间。50和100,ProtTemp的都放到top_menu_item_b_handler中,那每个菜单处理函数都不一样,且工作量也很大的(处理函数中还需包括界面中的其它中文行及数值显示及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大牛,能否结合实际的例子,给几个这些文件的例子 ,学习学习,多谢

好的,我看看找个机会做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在菜单项函数里再转回来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用

在你确定安全的情况下,的确直接转回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E:
#define __menu(__NAME)          c_tMenu##__NAME
#define menu(__NAME)            __menu(__NAME)

这只是一个菜单框架,你所说的显示是由具体的GUI去处理的——或者可以自己去绘制,
以及具体“参数数值的设置” 属于具体handler去处理的实现——也就是自己写控件。

参数设置,菜单显示都是 与菜单框架逻辑无关的,可以去耦合的部分,所以我这里没有
提供这些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解决问题了,源码格式问题。。。
请教:Keil uVision5 编译中文乱码 是什么原因?
https://www.amobbs.co ...

你后来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2019-05-14):
干货!果断收藏拜读

网友(2019-09-20):
再次看还是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AF(2020-01-08):
楼主,你们公司主要是做菜单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楼主,你们公司主要是做菜单的吗?

这只是我自己的文章更新。

网友AF:
引用 楼主:
这只是我自己的文章更新。

哦哦,真让我体会到行行出状元了哈,

你是从事什么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哦哦,真让我体会到行行出状元了哈,

你是从事什么开发的?

额……我在Arm工作,主要从事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和嵌入式软件生态系统研究。

网友:
眼睁睁看着傻孩子成为技术大牛,而我却一事无成

网友AG(2021-08-17):
我把楼主的菜单移植到Linux系统中,gcc编译提示initializer element is not computable at load time初始值设定项元素在加载时不可计算,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啊,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我把楼主的菜单移植到Linux系统中,gcc编译提示initializer element is not computable at load time初始值 ...

原因我是知道的。但这是跟应用高度相关的。你需要把能引发问题的代码片断发出来看一下,我告诉你为啥。

网友(2021-11-21):
Fatal error: C3900U: Unrecognized option '-fms-extensions'.
MDK版本5.21,编译出现以上错误,C99不能用匿名结构体吗,大师们怎么样处理才行呢,谢谢

网友:
还可以再优化优化, 把按键处理拆出来改成事件队列的方式
按键往事件队列里添加,
主循环调用菜单自己的poll, 从队列里取出按键事件再执行相应的操作, 这样就和按键完全脱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