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Raspberry Pi 3 Model B + 已发布

楼主(2018-03-15):
Raspberry Pi 3 Model B + 现在以35美元的价格出售(与现有的Raspberry Pi 3 Model B相同),具有以下特点:

1.4GHz的 64位四核ARM Cortex-A53 CPU
双频802.11ac无线局域网和蓝牙4.2
更快的以太网(通过USB 2.0的千兆以太网)
以太网供电支持(使用单独的PoE HAT)
改进的PXE网络和USB大容量存储引导
改进热管理
除了峰值CPU时钟频率提高200MHz外,我们的有线和无线网络吞吐量大约是其三倍,并且能够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高性能。

网友:
存储还是靠插内存卡吗?

网友:
昨天看到的介绍,以前都忍住了没下手,这次搞个玩玩

网友:
没有带deep learning的芯片。差评

网友:
芯片都带盖了,看来性能不俗

网友:
改进不大,2B继续用,等pi4

网友:
同类的板子多不胜数,没什么特别。硬件没什么,关键是拿来做什么

网友:
有sata接口吗?

网友:
好的知道了,昨天就订了一个

网友A:
带1G RAM  跑安卓有点小了  能带2G RAM 就好了

网友:
感觉升级不大,没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可能对于绝大部分树莓应用场景足够了吧。期待以后增加AI加速单元

网友:
pi4今年看来不会出了。

网友:
就不能用个带Mac的cpu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1G RAM  跑安卓有点小了  能带2G RAM 就好了

树莓派一直没有官方安卓,第三方镜像的支持度和稳定性都不怎么好。
玩安卓还是全志派吧。

网友:
升级不多啊,USB2.0最多480Mbps,支持不了千兆以太网把。

网友:
上个SATA,马上就再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一直没有官方安卓,第三方镜像的支持度和稳定性都不怎么好。
玩安卓还是全志派吧。 ...

那看来 就只能看看了。

网友:
关键是拿来做什么?+1

网友:
啥时候换板载存储,啥时候入手

网友:
有SATA接口才好应用。

网友:
无usb3.0看来只能等pi4了

网友:
这颗芯片还是专为树莓派设计的么

网友:
有sata和usb3.0就好玩了

网友:
2代还在吃灰ing

网友B:
希望树莓派4能有USB 3.0和2GB RAM吧,否则没啥意思了。

网友:
USB2.0的千兆网 真是浪费了

网友:
pi4应该是难产

网友:
想知道树莓派的芯片如何买?

网友:
树莓派的USB太渣了,是otg_usb,混合使用多个1.1和2.0设备时稳定性很成问题,我们原来打算用树莓派cm3做产品控制板,即使用了最新内核,也只能缓解而不能完全解决,最后换全志H3的方案了。

网友:
这个只能是学习用,产品用其他的吧。

网友:
已经有上版的Pi3了,这个就不感冒了,等Pi4再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一直没有官方安卓,第三方镜像的支持度和稳定性都不怎么好。
玩安卓还是全志派吧。 ...

看到老大了,问个题外话,电脑中的存储用硬盘,做个开关电路控制硬盘的上电,只在系统启动后手电上电,电脑关机给硬盘断电,这样做对机械硬盘伤害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一直没有官方安卓,第三方镜像的支持度和稳定性都不怎么好。
玩安卓还是全志派吧。 ...

全志A系列芯片用在工控上稳定性咋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到老大了,问个题外话,电脑中的存储用硬盘,做个开关电路控制硬盘的上电,只在系统启动后手电上电,电 ...

现在的硬盘都有斜坡加载,起停磁头都不会接触盘片,影响不大的。
不过有的主板如果插着SATA线硬盘不上电会过不了自检或者进不了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全志A系列芯片用在工控上稳定性咋样?

没在工业环境用过,家用环境有两块A20板子7×24跑了几年,从来没死过机,稳定得很,比树莓派稳定得多。树莓派的USB偶尔会出问题,网络和4个USB口全死翘翘,只能拔电源重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在工业环境用过,家用环境有两块A20板子7×24跑了几年,从来没死过机,稳定得很,比树莓派稳定得多。树 ...

跑安卓的全志派,哪种比较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硬盘都有斜坡加载,起停磁头都不会接触盘片,影响不大的。
不过有的主板如果插着SATA线硬盘不上电 ...

我的想法是别人用我的电脑不给他启动某个硬盘,通过串口命令给做的这个板子发一个数据,来启动这块硬盘.当然启动起来只有在关机的时候才关闭这个硬盘

STAT数据线 好像没有这个信号的开关吧,现在只想到给硬盘断电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在工业环境用过,家用环境有两块A20板子7×24跑了几年,从来没死过机,稳定得很,比树莓派稳定得多。树 ...

老大 linux 、Android、上位机编程、mcu 等样样精通啊,小弟膜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跑安卓的全志派,哪种比较好呢?

南京的一个公司用的A33做的工控平板,运行感觉很流畅 ,跑的Android4.xx的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想法是别人用我的电脑不给他启动某个硬盘,通过串口命令给做的这个板子发一个数据,来启动这块硬盘.当 ...

如果不存在圣手说的自检不过问题,那就可以这么搞,华硕有主板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存在圣手说的自检不过问题,那就可以这么搞,华硕有主板就是这么干的。 ...

stat有没有通信开关或者桥?

网友:
厉害,老版本刚上手就出新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想法是别人用我的电脑不给他启动某个硬盘,通过串口命令给做的这个板子发一个数据,来启动这块硬盘.当 ...

不行吧,SATA接口支持热拔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at有没有通信开关或者桥?

应该没有,sata线随便接哪个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行吧,SATA接口支持热拔插了?

SATA支持热插拔,在系统里硬盘先上电再插数据线可以认到新硬盘的,但我见过有的主板只插了信号线没插电源的话开机自检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TA支持热插拔,在系统里硬盘先上电再插数据线可以认到新硬盘的,但我见过有的主板只插了信号线没插电源 ...

我这种需求太小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南京的一个公司用的A33做的工控平板,运行感觉很流畅 ,跑的Android4.xx的版本 ...

我手头也有A33的板子,不过只能连液晶屏,没有HDMI或者VGA之类接口能直接跟显示器相连,玩起来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头也有A33的板子,不过只能连液晶屏,没有HDMI或者VGA之类接口能直接跟显示器相连,玩起来不方便 ...

玩不转Android,找别人开发的app,各种痛苦

网友:
期待sata接口,那样应用就非常方便了。

网友:
前几天忍不住入了台,不过到现在还没发货....

网友:
在往下就是向手机发展了啊

网友G(2018-04-21):
想换了,前一代正在倒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换了,前一代正在倒腾,

可以出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树莓派4能有USB 3.0和2GB RAM吧,否则没啥意思了。

希望RAM能升级到DDR3

网友:
等 Rpi4 再出手了。

网友H:
树莓派做学习挺好,就是没法做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树莓派做学习挺好,就是没法做项目

工业项目用这个也不少,特别是短平快的。

网友:
改进不大,我的3B还能再战。

楼主:
准备买一个回来试试了

网友:
准备买个回来玩玩

网友:
厉害了,我的上一个版本的还在吃灰呢

网友(2018-05-22):
树莓派有没有裁剪后只有几十兆的系统啊?

网友:
2B 正在服役中,性能基本够用

网友:
3B+ 刚到手,测试后系统没有 3B 稳定,用浏览器播放电影视频经常卡顿,但在 3B 上几乎不会产生卡顿,看来系统还是需要加强优化。

网友:
3B仍在吃灰,3B+都出来了。是时候翻出来玩一下了。

网友:
到手有段时间了 一直懒得试 看来拖沓症加重了

网友:
芯片带盖版。。。

网友(2018-06-29):
貌似不能跑安卓

网友:
期待下一版的Ram能到2G

网友(2018-08-07):
现在3B+的系统支持还是只限于官方基于debian的os,ubuntu及其衍生版本系统支持非常不好

网友:
全志可以用在工业上的!!

网友:
Android Things 不支持3B+

网友(2018-09-28):
期待,打算入手一个呢,不知道难不难

网友:
刚买了一个树莓派,学习

网友(2018-12-21):
usb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