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桌面图标工具Turbolaunch

楼主(2018-03-15):
桌面图标太多,没地方放了,找了很多工具,就这个最简单好用

网友:
以前桌面都满了,确实头疼,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下载试了,非常好用,管理方便多了,感谢分享。

网友:
系统自带的快速启动已经满足需求

网友B:
我的桌面就仨图标:计算机,回收站,网络。。。

网友:
看样子有点像  CLaunch,这个一直在用,还不错。

网友:
不喜欢在桌面放东西的路过,桌面一直保持只有 计算机 + 回收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桌面就仨图标:计算机,回收站,网络。。。

我自己家里的电脑桌面上啥都没有,工作电脑就只有计算机和回收站。。。

网友:
用小Q书桌,也不错.

网友:
Rolan又小又好用

网友C:
这个比楼主的好用多了,后期的版本也没这个版本好用

网友:
Total Commander这都不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试了,非常好用,管理方便多了,感谢分享。

这是win10?

网友:
一直在用rolan,比您这个好像好些,也可以分组,可以靠边自动隐藏,没有这个的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楼主的好用多了,后期的版本也没这个版本好用

这个也不错,收下了

网友A:
我用的是WIN10 LTSB 2016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WIN10 LTSB 2016

楼上的一般windows10 用专业版还是企业版比较好些?

网友E:
一直用total commander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一般windows10 用专业版还是企业版比较好些?

企业版删减了部分功能,干净清爽好用很多,但如果你的电脑性能高,用专业版也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企业版删减了部分功能,干净清爽好用很多,但如果你的电脑性能高,用专业版也很好。 ...

有纯净的win 2016LTSB版本?

网友:
window 7右击附加到开始菜单 不用装任何插件

网友:
喜欢用object dock

网友:
win10自带开始屏幕磁贴,直接系统热键呼出、隐藏。。。

网友:
用了,感觉不错

网友:
一直在RocketDock很还用,很华丽,据说是模仿的MAC的图标管理工具。
这个平时是隐藏的,鼠标扫过的时候显示,点击后展开。还可以放文件夹在上面,相当于一个文件夹快捷方式,拖进去的东西,直接被移动到目录文件。用来做文档整理也非常方便。

网友:
我怎么觉得跟新建个文件夹没什么区别。。。。

网友:
我用音速启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的桌面就仨图标:计算机,回收站,网络。。。

我也是三个,我的文档,计算机,回收站.

要用的都放这里了.

网友:
大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网友:
用wox这类快捷启动工具就好。桌面啥图标都不要

网友:
真的很好用,再也不用担心文档,原理图,满天飞了

网友:
习惯桌面只有一个垃圾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桌面就仨图标:计算机,回收站,网络。。。

平时怎么启动程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三个,我的文档,计算机,回收站.

要用的都放这里了.

win10没有win7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total commander

这个是文件管理,不是用来启动程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win10没有win7好用吧

15年就开始用win10了,早已回不去win7了.

网友H:
这玩意我从XP就开始用,非常好用,只是在WIN10  经常性被 Defender 误杀,Defender 加上例外 有时间 也照杀不误呀,有 纯净版 没?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玩意我从XP就开始用,非常好用,只是在WIN10  经常性被 Defender 误杀,Defender 加上例外 有时间 也照 ...

都是直接用官方的,    同样会误杀,  加为信任程序可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5年就开始用win10了,早已回不去win7了.

win10兼容性没有win7好,你看中win10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楼主的好用多了,后期的版本也没这个版本好用

我也感觉是这样,现在用的是1.3.6.1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win10兼容性没有win7好,你看中win10什么?

我目前用的软件还没有不兼容的,相当倒是有只支持win10,不支持win7的.一些细节都很好用,常用的一些驱动插上硬件都可以自动联网下载(比如电工用的比较多的各种品牌的USB转串口线等,或者打印机,扫描仪等等),比如这个开始界面,我桌面就可以只有3个图标了,还有win10+各种触控板手势,多桌面等,用起来很爽,还有鼠标移动到非焦点窗口上,用滚轮就可以轮动相应的窗口,插个U盘,win7下弹出要很久,win10一下就好了,还有win10的任务管理器.....等等等等..

顺手来张图吧..

网友:
不就是个目录吗

网友:
跟建一个桌面目录 有区别吗  请指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目前用的软件还没有不兼容的,相当倒是有只支持win10,不支持win7的.一些细节都很好用,常用的一些驱动插 ...

任务管理器用起来比较方便,驱动又不经常安装
性能应该win7更好

网友:
坛友推荐的好多。。。

网友:
我一直就是新建文件夹

网友:
我直接在桌面放快捷方式,然后开始菜单里也放一点

网友:
桌面都满了,确实头疼,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任务管理器用起来比较方便,驱动又不经常安装
性能应该win7更好

正是因为不常安装,更显得方便,比如有天笔记本在公司没带回家,正好家里要打印东西,结果只能开了很久没用的台式机,结果上面没驱动,还要去看打印机型号,再去官网找驱动,下载,安装,如果是win10,那还不是一下子的事.

性能win7更好,从哪看出来的? 新cpu都不支持win7了,肯定是win10会对新的cpu支持得更好,对SSD的支持也是win10更好,当然如果你是老电脑,当我没说.

网友I(2018-07-12):
这个挺好的,有破解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挺好的,有破解版的吗

腾讯有个桌面整理的单独安装包,搜索那个组件不好用但是桌面格子还好,比fense好用我觉得

网友:
哈,一直在用fences
蛮不错的

网友:
以前用fences现在用rolan不过收费后就一直强制阉割,现在又出了个lily,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