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14日3.14 π的日子Raspbian 新版本(2018-03-13)的已释出

楼主(2018-03-15):
在3月14日3.14 π的日子Raspbian 新版本(2018-03-13)的已释出

Raspberry Pi 3B+已上架
改变的部份
1. 使用 BCM2837B0 晶片(原本为 BCM2837) 64-bit quad-core ARM Cortex-A53,单核心时脉可达 1.4GHz。
2. 使用 Cypress CYW43455 双频晶片(原本为 CYW43438),支援 2.4GHz 和 5GHz 双频,并支援 Bluetooth 4.2。
3. 使用 LAN7515(原本为 LAN951x),支援 Gigabit Ethernet over USB 2.0。
4. 支援 Power-over-Ethernet,由四根新增的 Pin 做控制,但要搭配PoE HAT。
5. 更好的热管理,在不同温度下可自动调整 CPU 速度。

没有改变的部份
1. 和 Model 3B 一样的外型与尺寸。
2. PCB 板固定螺丝开孔处相同。
3. USB丶Ethernet丶A/V丶HDMI丶micro SD 和 microUSB 位置相同,尺寸也相同。
4. Camera丶Display 和 40-pin GPIO 位置也相同。

Raspbian 新版本(2018-03-13)的 也一并释出

2018-03-13:
  * Raspberry Pi 3 B+ support
  * WiFi is disabled until wireless regulatory domain is set (Pi 3 B+ only)
    - The domain can be done through 'Raspberry Pi Configuration' (rc_gui),
      'raspi-config' or by setting 'country=' to an appropriate ISO 3166
      alpha2 country code in /etc/wpa_supplicant/wpa_supplicant.conf.
  * Default wireless regulatory domain is now unset
  * Added support to desktop for different screen sizes and resolutions,
    including multiple preset options in Appearance Settings and pixel doubling
    option in Raspberry Pi Configuration
  * Version 2.1.16 of Thonny included
  * Version 29.0.0.113 of Adobe PepperFlash player included
  * Version 1.2.post1 of Pygame Zero included
  * Bluetooth plugin now supports connection to Bluetooth LE HID devices
  * Network plugin now indicates 5G-compatible APs
  * Latest changes to Bluez ALSA service merged
    - service now started on CLI boot as well as GUI boot
  * Latest changes to dhcpcd networking plugin merged
  * Improved support for running on pi-top devices
  * Small design changes to PiX theme and icons
  * Bug fix - hide spurious window resize handles
  * Bug fix - Scratch 2 remote GPIO state block now works correctly
  * Updated WiFi Firmware
    - brcmfmac43455-sdio 7.45.154
    - brcmfmac43430-sdio 7.45.98.38
  * New packages:
    - policykit-1
    - obconf
    - python-buttonshim python3-buttonshim
    - python-unicornhathd  python3-unicornhathd
    - python-pantilthat python3-pantilthat
  * Linux kernel 4.9.80+
  * Raspberry Pi firmware 3347884c7df574bbabeff6dca63caf686e629699

网友:
终于支持千兆网,但是还是没有usb3.0或者sata,nas没戏

网友:
一直在等sata接口,来个小nas就完美了,至少不会动不动吃灰

网友:
一直困惑怎么没有O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