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图中的开关电源IC型号

楼主(2018-03-15):
如图,这是8.4V/2A锂电池充电器,电源IC上没有丝印,第七脚空缺,有人认识吗?谢谢!

网友:
很多管脚兼容的,你画出来原理图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你这图拍的  什么丝印都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拍的  什么丝印都看不到

电源IC(7脚)就是没丝印,还有一颗是LM358(8脚),板子有点脏

网友:
这种不打字电源IC都是厂里直接定的,还是找兼容的比较好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