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抓取电影里的歌曲用什么软件靠谱

楼主(2018-03-15):
最好支持常见的 MKV AVI MP4 RM等视频格式

网友:
直接百度搜索该电影的OST

网友:
有些录音软件可以录制输出音频的。无论是网页还是其他播放器播放的声音。这个最简单。

网友:
QQ影音可以

网友A:
用一般的音乐播放软件的听歌识曲功能识别出来是什么歌曲,然后再去下载这个歌曲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般的音乐播放软件的听歌识曲功能识别出来是什么歌曲,然后再去下载这个歌曲不就行了 ...

主要是原声的歌曲找不到,比如 “音乐之声” 里的歌曲,想通过软件把他们截取下来

楼主:
下了个gongxd朋友推荐的 QQ影音  符合要求,不错!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