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做就做——6个元件检测电导率

楼主(2018-03-15):
前几天发了一个贴,问TDS的原理,论坛热心的大哥比较多,告诉了我一些知识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8597-1-1.html

下午就试了一下,原理是利用555组成的振荡电路,电导率的改变其实等效一个电阻在变。
1.建仿真模型
2.搭建电路,设置了水,可乐,盐水三组对比试验
3.看输出波形的频率

想和论坛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请教一下,测量土壤的水分(湿度)除了天猫卖的比较多的这种,传感器看成一个电阻,接到三极管的基级,检测发射级电压的大小来判断的原理,还有没有其他的比较实用的原理???

莫老大提到一个护花使者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2024&highlight=土壤湿度

做出护花使者电路不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检测土壤湿度的更好的电路有推荐的吗?

网友A:
mcu的话6个元件差不多可以显示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的话6个元件差不多可以显示出来了

就想你这样的的论坛厉害的人指导一下,不过我猜您说的是多频正反测定吧

一个传感器,一个电阻,一个mcu  一个显示  一个电源  一些导线

哈哈哈,这个做产品还行,我要做毕业设计,需要复杂一点的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厉害,学习啦

不厉害呀,还希望你们能指点指点呢,刚接触这个

网友:
玩具级别的

网友C:
要用分立原件搭的话,里面需要测试调整的参数比上mcu还多。比如,现在传感器上的电压是直流电,你测试下食盐水,看是不是电极长时间放放里面会有轻微的腐蚀?然后换成交流电驱动试一下看是不是腐蚀减轻了?温度对这个电路的影响一般来说温度对电容的影响比较大,你试一下不同材质的电容的板子光板子加热或降温测试同一种温度不变的液体的频率变化。这个可以让你对市面上几种常用材质电容做一个对比。对于论文来说可以列出很多的对比参数表格并且得出一些结论

网友D:
测溶液电导最好用交流驱动,简单的搞法就是用mcu中的两个io口轮流高低电平变化

楼主:
对呀,就是验证一下原理,再进行后续的设计嘛,刚接触这个东西,技术也不好,就多动动手,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分立原件搭的话,里面需要测试调整的参数比上mcu还多。比如,现在传感器上的电压是直流电,你测试下食 ...

谢谢指导!。您的意思我可以理解成两个方面嘛

1.检测TDS虽然理论可行,但是需要考虑的客观因素比较多,比如,温度,材料,通电方式,检测环境等等

2.是如果上MCU的话,硬件电路可以减少很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客观因素的干扰,减少工作量,一定程度上提高准确度

我上面也是一个实验的阶段,验证一下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去找一些电路,论坛肯定有人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溶液电导最好用交流驱动,简单的搞法就是用mcu中的两个io口轮流高低电平变化 ...

嗯嗯,对的对的,我这个方法我看到过,硬件太过于简单了,写我的毕业论文,不行呀

网友:
检测电导率

楼主:
嗯哼~怎么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您的意思我可以理解成两个方面嘛

你这个电路从你实验的效果上来说可行,那你沿着这个方案做下去,补偿外部的条件和器件本身的问题带来的读数误差,把各类测试数据放上去论文还是很饱满的。估计你可以完成一套属于你自己的测试方法,并且这套方法完全是带测试数据支持的。
上MCU做补偿比用纯硬件要容易,并且可以加显示。加上显示了你这个电路就从电路进化为了初步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从你实验的效果上来说可行,那你沿着这个方案做下去,补偿外部的条件和器件本身的问题带来的读 ...

我的初衷就是做毕业论文,但是发现在产品中用的比较多的,还是用的多频正反测定,使用一个传感器和一个电阻加MCU即可。

但是如果做毕设的话,我感觉硬件太少了,决定使用比较多的方式:如下图
这样的话,硬件的工作量就起来了

网友(2019-03-04):
引用 楼主:
我的初衷就是做毕业论文,但是发现在产品中用的比较多的,还是用的多频正反测定,使用一个传感器和一个电 ...

何谓多频?正反测定可以理解,防止极化,多频是什么意思?要用多个频率来测?
另外楼主的那个传感器是什么,测TDS的电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初衷就是做毕业论文,但是发现在产品中用的比较多的,还是用的多频正反测定,使用一个传感器和一个电 ...

这个是一般电导率仪表的使用的方法。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楼主用的方法,通过555改变充放电的频率,频率和电导率是线性的关系。
上传一篇网上下载的文章

还有另一篇是直接通过单片机的IO提供激励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dfc99954d4d8d15abf234e9a.html
后者我感觉更好,因为正反电流更对称。

网友:
我也想搞一个来测一下水的EC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楼主用的方法,通过555改变充放电的频率,频率和电导率是线性的关系。
上传一篇网上下载的文章

谢谢,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楼主用的方法,通过555改变充放电的频率,频率和电导率是线性的关系。
上传一篇网上下载的文章

谢谢提供的资料

网友:
不同频率是不一样的。 如果测水电导相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