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支持4k@60Hz的低端显卡。

楼主(2018-03-15):
用了多年的几台显示器,感觉性能下降太厉害,懒得换灯管了。习惯了多屏系统,入了个4K43寸显示器。
现在的显卡支持不到4k,求个能支持4K @60Hz的低端显卡。用途就是写代码,看看视频,上上网。不玩游戏的。
全新二手都可,价格便宜,没有bug就行。谢谢各位
最好是带dp口的

网友A:
左思右想,只有英伟达的gtx1030就勉强胜任,但是介于4k还是要好一点的显卡,起码也得gtx1050ti起步

网友B:
43寸,太大了吧,写代码时距离多远

网友:
gtx1050吧,或者直接1080?

网友:
RX550就行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左思右想,只有英伟达的gtx1030就勉强胜任,但是介于4k还是要好一点的显卡,起码也得gtx1050ti起步 ...

笔记本集成的intel显卡能不能支持4k?

网友:
4K43寸,难道是飞利浦哪一款?我也买了,不过现在当电视用了。。。

网友:
GTX760可以把

网友:
43寸显示器我的电视机也才52寸4K

网友:
这几年新出的显卡都支持4K@60HZ吧,低端的,GTX1030 RX550什么的都没问题,或者二手的GTX960什么的,只要是带DP接口的都是直接没任何问题的,HDMI的话必须要2.0版本才能支持

网友:
750TI 应该都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集成的intel显卡能不能支持4k?

集成HD530以上的集显都可以,但是楼主要DP口输出,一般主板也不带DP口啊,带个HDMI1.4在4K输出也达不到60HZ。
500多买个gtx1030省心省事

网友:
我买了DELL GT640 淘宝118元,我买了4K 32寸寸面板和驱动板,准备Diy显示器,,明天能到

网友D:
测试完告诉你结果,这个应该是最便宜4K亮机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寸,太大了吧,写代码时距离多远

43寸确实大,刚买的24寸觉得小点,

网友:
我现在用23寸,难受的很,32寸刚刚好,刚买32感觉大,下一个应该也是42啦

网友:
j4205的集显就可以4k@60hz

网友D:
attach://404891.jpg
attach://404892.jpg

实际测试DELL GT640 可以驱动4K 60HZ

悲剧的是我收到的面板被快递搞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tach://404891.jpg
attach://404892.jpg

多谢,破了真可惜。不过你这个好像比我入手的飞利浦的颜色好像通透很多,飞利浦的灰蒙蒙的。另外你提到的dell 740 是图里这个显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寸,太大了吧,写代码时距离多远

就是为了写代码才买这个的。可以同时开多个窗口平铺,写代码还可以多看几行。

网友:
楼主,建议用win10,win10对4K显示器支持略好点,但也仅限于操作系统和office;win7 4K下菜单和工具图标太小。

淘个二手的thinkpad 笔记本吧

2013年的x240
2014年的x240s
2015年的x250
2016年的x260
2017年的x270
2018年全新的x280对4K支持都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破了真可惜。不过你这个好像比我入手的飞利浦的颜色好像通透很多,飞利浦的灰蒙蒙的。另外你提到的 ...

TB 搜索DELL GT640

网友:
这个可以。

楼主:
多谢,已入,等待收货中

楼主:
谢谢,已经入了楼上提到的dell 640

网友:
gt 710疯牛病版满足你

网友:
微星   GTX1060  3G      了解一下?

楼主:
推荐的卡到手了,装上驱动,只能支持到4k 30hz。你的4k@60hz 是怎么做到的?需要什么特殊设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推荐的卡到手了,装上驱动,只能支持到4k 30hz。你的4k@60hz 是怎么做到的?需要什么特殊设置吗? ...

你是用的HDMI 吗?HDMI的传输带宽不够, 得需要使用DP 方可上到60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的HDMI 吗?HDMI的传输带宽不够, 得需要使用DP 方可上到60Hz,

找到问题了,居然是显示器默认是dp1.1,需要手动改成1.2.汗。。。。

网友D:
厉害,现在用起来卡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现在用起来卡不卡?

日常应用不卡的。卡发热很低的。看1080p视频  温度一直维持在22度。室温查不到也有20度了。好显卡。
你的显示器换回来了没?

网友:
我的面板周一已经到了。。。。驱动板迟迟没到,要明天了,
我发现4K 高清对显卡简直就是折磨。。
[滤镜使用列表]
  (1) Built-in MPEG2 TS Source
  (2) Built-in Video Codec/Transform
  (3) Enhanced Video Renderer(Custom Present)
  (4) Built-in Audio Codec/Transform
  (5) DirectSound Audio Renderer

[视频信息]
  视频编码: HEVC - OpenCodec(Nvidia CUDA Decoder)
  输入格式: HEVC(24 bits)
  输入尺寸: 3840 × 2160(1.78:1)
  输出格式: NV12(12 bits)
  输出尺寸: 3840 × 2160(1.78:1)
  帧率: 59.94
  BitRate: 未知

[音频信息]
  音频编码: AAC ADTS(0x4441) - 内置 FFmpeg 解码器(aac)
  采样率: 48000 -> 48000 Hz
  位率: 0 -> 16 位
  声道数: 2 -> 2 声道
  Bitrate: 192 kbps

测试的显卡是丽台P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完告诉你结果,这个应该是最便宜4K亮机卡了

能把你DIY 4k显示器所需配件罗列一下么?也想DIY一台,谢谢

网友:
同求4KDiy元件列表

网友:
少安毋躁,本周末会把列表给出来。

网友D:
序号        物料        数量        金额
1        32" 4K面板        1        900
2        面板顺丰快递费        1        73
3        DELL显示器支架        1        78
4        4K驱动板        1        435
5        亚克力背板加工+快递费        1        100
6        支架钣金件加工+快递费        1        50
7        M3*16螺丝        若干
8        M4*20螺丝        若干
9        M3*3MM 垫片        若干
11        合计                1636RMB

如果使用27“4K 面板  选择LG LM27WR3 只要900  合计1600 就可以搞定
由于我已经有24”的显示器了,所以想搞个大的。
撸代码会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序号        物料        数量        金额
1        32" 4K面板        1        900
2        面板顺丰快递费        1        73

看起来不错,屏幕显示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序号        物料        数量        金额
1        32" 4K面板        1        900
2        面板顺丰快递费        1        73

这个面板果真屌,算是顶级面板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面板果真屌,算是顶级面板了吧。

是的,LG 32ud99显示器同款面板

网友E:
我用27寸都感觉有点大,看个东西要转头,24寸的感觉刚好合适,可以用3个显示器,左中右感觉更爽

网友:
关注下,也想搞个4K…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很不错啊,有点心动了,有闲暇的时候我也来攒一台。

网友F:
还是推荐GTX1050ti

不仅可以写代码 还可以玩游戏 价格也是不很贵 现在的主流显卡

吃鸡 中等画质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推荐GTX1050ti

不仅可以写代码 还可以玩游戏 价格也是不很贵 现在的主流显卡

这个算是中高端了啊。要1500币?已经入手了楼上推荐的118元的显卡。玩主流游戏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写代码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27寸都感觉有点大,看个东西要转头,24寸的感觉刚好合适,可以用3个显示器,左中右感觉更爽 ...

看来每个人要求不同,我32寸2K另加一个24FHD立起来用,已经回不去小屏时代了。

网友:
我有个amd原厂 r5 240亮贡卡支持4k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序号        物料        数量        金额
1        32" 4K面板        1        900
2        面板顺丰快递费        1        73

我买了个LG LM270WR3 可恶的就是下不到PDF,想做个背板没有尺寸现在还在苦恼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买了个LG LM270WR3 可恶的就是下不到PDF,想做个背板没有尺寸现在还在苦恼中~~~~~~~~ ...

上屏库网站 注册一个ID  验证一个企业邮箱 就有50个币了。够下一个datashee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屏库网站 注册一个ID  验证一个企业邮箱 就有50个币了。够下一个datasheet了 ...

关键是我没有企业邮箱,公司也没搞所以就坑爹了!!!!!!

网友(2018-08-06):
hd7750就可以了

网友H:
43'上2K效果还可以.4K字太小.楼主肯定会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43'上2K效果还可以.4K字太小.楼主肯定会受不了.

4k字体不小了。正合适啊。

网友:
自己DIY显示器,牛X!

网友:
有需要GTX650的吗 100出

网友:
个人觉得4K/24寸刚刚好,字体没有锯齿大小也合适。

网友:
4K只要求出影的话,核显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