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GSM模块老是重连服务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3-16):
各位坛友,我请教个问题:
      公司最近在做共享相关的东西,用到了SIM800C模块通过移动网络连接公司的服务器。测试发现和服务器建立连接后模块平均1小时左右就会重连一次服务器。
我用了两种服务器进行测试,一种是公司的Linux系统的服务器,另一种是花钱在阿里云买的Windows系统的服务器。结果是都会重新连接。
我用的是单向的心跳——设备每40秒给服务器发一个心跳包,服务器不用回。如果发送心跳失败3次就进行重连。
我问了一个做过这个的朋友,他说正常一两天进行重连一次才对。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1.如果是socket长连接,要确认是基站主动关闭空闲连接,以节省资源。2.如果是通过HTTP无状态连接,每次都会重连。40秒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是socket长连接,要确认是基站主动关闭空闲连接,以节省资源。2.如果是通过HTTP无状态连接,每次都会 ...

多谢回复,我是周期发心跳的,基站是如何判断我的连接是空闲的呢?

网友B:
你单向发心跳怎么判断发送失败?我一直都是设备发心跳,服务器也回心跳,采用长连接方式,除非信号不稳定,或干扰严重,或电源不稳,基本上不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单向发心跳怎么判断发送失败?我一直都是设备发心跳,服务器也回心跳,采用长连接方式,除非信号不稳定, ...

我通过串口发送命令,心跳发送失败也是通过返回的AT指令判断的。我的设备是静态的不会放到移动的平台上面跑,周围环境里移动信号也没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程序的问题。谢谢各位回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程序的问题。谢谢各位回答。

问题解决了,能不能说下解决方法,最烦这种人,求人时各种好听的,解决了就溜了

网友:
一般用透传模式的人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能不能说下解决方法,最烦这种人,求人时各种好听的,解决了就溜了 ...

嗯,回这条消息的时候正好发现了一个bug以为是这个bug引起的,其实不是,而且问题也没有解决。抱歉,但是18号就出差所以来不及改了。先部署下去了,问题还得慢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