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做过电源,想问这样的架构可行吗,LM317+运放调节+DAC

楼主(2018-03-16):
RT,最近手痒想整一个0-24V可调的,仿真了一下这种架构,不知道实际上可不可以,会不会有什么坑,有木有做过的坛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DA输出给运放正端,然后运放负端读取输出的反馈,调整LM317的ADJ管脚。
24V的时候:

0V的时候:

仿真文件,multisim10.1的

网友:
很大的坑

网友A:
原理上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可能会振个不停……

网友B:
好多年以前网上就有人做过
好像还发在我们论坛里

如果我没记错,当时搞的是开环结构,DAC出来就直接通到LM317了
而且DAC还是用单片机PWM模拟的

就是LM317要散热器特别大,最好是风冷,像CPU散热那样

网友C:
搜索 Jun427

你能想到的,早都被玩烂了

网友D:
理论上,可以怎么搞。 水平高估计可以做出来。
做出来,给大家汇报汇报吧。

网友E:
0V 气调?   另外散热是个大问题。尤其低电压输出时。

楼主:
可能会有什么恶劣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可能会振个不停……

做做看吧,振的话就加滤波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以前网上就有人做过
好像还发在我们论坛里

应该是这位大侠做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996115-1-1.html?_dsign=19fbef79
实验用0一20V数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索 Jun427

你能想到的,早都被玩烂了

坛里的电源大神 有参考他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可以怎么搞。 水平高估计可以做出来。
做出来,给大家汇报汇报吧。 ...

试试看吧,不过这种估计高手看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0V 气调?   另外散热是个大问题。尤其低电压输出时。

嗯嗯 打算继电器切变压器,另外加风扇散热,参考大神的做法:
实验用0一20V数控电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996115-1-1.html?_dsign=19fbef79

网友F:
317的ADJ与OUT要接个小电容
运放的OUT与IN-要接个小电容
有时候R1上也可以并联一个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317的ADJ与OUT要接个小电容
运放的OUT与IN-要接个小电容
有时候R1上也可以并联一个小电容 ...

谢谢指导,我设计的时候多留几个焊盘,看哪里有需要就焊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位大侠做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996115-1-1.html?_dsign=19fbef79
实验用0一20V数 ...

LM317这种LDO太古老了
你要是只做一台完全可以考虑一些新LDO
比如linear的LT3083
这个做0V起调比LM317简单很多
调压也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17这种LDO太古老了
你要是只做一台完全可以考虑一些新LDO
比如linear的LT3083

呃 去马云家看了一下,好像挺贵的,是不是用的人不多?
实际上我想用LM1085做

网友G:
可以用406或者508加运放搭个简单线性输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406或者508加运放搭个简单线性输出电路!

是说运放+调整管这种结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 去马云家看了一下,好像挺贵的,是不是用的人不多?
实际上我想用LM1085做 ...

LM1084或者LM1085都行
不过其实和LM317差不多

我觉得要大功率可以淘一下以前金封的LDO
我看以前实验电源仪表电源都是用那种,拧在机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1084或者LM1085都行
不过其实和LM317差不多

嗯嗯 那种是,见过很多商品的电源后面都背个大散热器,然后上面拧几个金封的调整管。
我这个电流不用大,2A完全够用了,压降么用继电器切,不行就上风扇,反正手头有多的。

网友H:
电源的负载非常复杂,在连接各种负载的时候要保证电源不振荡,环路设计需要下功夫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的负载非常复杂,在连接各种负载的时候要保证电源不振荡,环路设计需要下功夫研究。 ...

哇 大神发话啦 看得我心里一凉啊,环路什么的一窍不通。自己用的,基本是阻容性为主吧

网友:
不稳定的环路带容性载很容易震荡,因为开环特性改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搜索 Jun427

你能想到的,早都被玩烂了

加一个 DC/DC 环路,根据输出电压进行DC/DC输出电压的调节,然后始终控制317的压降为3V, 这被玩烂了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加一个 DC/DC 环路,根据输出电压进行DC/DC输出电压的调节,然后始终控制317的压降为3V, 这被玩烂了没 ...

烂了   老陈抄了一个电源就是这个拓扑

我毕业设计也是搞了一个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烂了   老陈抄了一个电源就是这个拓扑

我毕业设计也是搞了一个这东西 ...

发上来看看

网友(2018-09-13):
有运放还要317干什么,直接推个三极管不行吗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后来学习了论坛里几位高手的作品,做了个运放+NMOS调整管的。可惜调得差不多的时候程序被我误删了,然后就锁在柜子里吃灰了
参考资料:http://www.cnblogs.com/shangdawei/p/4782039.html 一台数控恒流恒压电源的制作,据说是坛子里魏坤做的

网友:
楼主这是回来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