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无关位置会微微亮,是排线干扰引起的吗?

楼主(2018-03-16):
数码管无关位置会微微亮,是排线干扰引起的吗?

应该是后两位干净的显示 ON 两字,但是前两位还会微微的亮。

排线刚好通过了变压器和220V的共模电感。

====================================

晃动排线,不同的位置,数码管干扰略有不同,亮度会有变化。

220V有3芯电源线,L,N,PE,把PE去掉,不接,会改善很多,基本无微亮。

这个该怎么解决? 换屏蔽排线吗? 刚从淘宝打样了2根带屏蔽排线。

------------------------------------------------------------------------
问题应该解决了,连续改了3个同类问题的电控,(问题不是每个电控都有的),都不再出现闪烁和微亮。程序没有进行任何改动。

最后的修改方式,MCU输出口也没增加上拉电阻,只是单纯的MCU IO口推挽输出,因为排线不长,只是在SCLK和GND之间加了22pF的电容。

接下来打算把数码管的小板子重新打样一下,在SLK,ST,SER三个输入端各留一个22pF的电容位置,然后在5V输入端加个10uF的电容。估计就OK了。

------------------------------------------------------------------------

2018.3.17  13:40 最新发现,是自己小板子不严谨造成的。

第二个HC595 8脚忘接地了,奇怪,已经陆续出去N千套了。 排线换布局了才发现。晕死。

目前去掉SCLK的22pF滤波电容,HC595 8脚接地,数码管显示照样干净。

网友A:
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显示数据扫描输出时软件设计不当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显示数据扫描输出时软件设计不当引起的。

同楼上

网友:
关键字:消隐

网友:
无线输电不是那么好做的,这么点干扰不能传输那么大的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显示数据扫描输出时软件设计不当引起的。

原先排线没过高压区,显示都正常的。  新改版后,排线位置变了。就出干扰了。

程序没变过,都是HC595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先排线没过高压区,显示都正常的。  新改版后,排线位置变了。就出干扰了。

程序没变过,都是HC595显 ...

程序上   在送数据前先把LED LED关一下  就好了

网友:
想拍出线的问题很简单,单独做一个程序1段1段点亮,感觉代码的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数码管并电阻

网友B:
单片机驱动595用推挽强上拉

网友:
软件问题万能性很大,也硬件问题。

网友:
二楼高明

网友:
595走线过长还是比较容易受干扰。

网友:
595容易受干扰

网友C:
软件可以解决,显示之前,先让所有的数码管灭掉

网友D:
在拍线进入595板子的地方对各个信号加RC滤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可以解决,显示之前,先让所有的数码管灭掉

这个试过了,没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显示数据扫描输出时软件设计不当引起的。

应该是强弱电混合引起的干扰,然后软件里可能也没考虑到这一块,还在试验中。

220V不通电,直接24V稳压电源供电,就是变压器不让他工作。显示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驱动595用推挽强上拉

PB12,13,14直接IO口推挽输出的,现在各加了1K电阻上拉,还是没有改善。

楼主:
怎么并?麻烦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拍线进入595板子的地方对各个信号加RC滤波试试。

正打算在SCLK输入端加个10nF对地电容试试。

网友:
十有八九是软件问题的....

第一个亮,说明是在第一个的等待时间长,原来没出问题不代表软件没问题的.....

楼主:
对地电容加了10nF, HC595 VDD对地在0.1uF的基础上各加了4.7uF,其他无关数码管显示的更明显了。

楼主:
main.c

while (1)
{
        bsp_Lcd_HC595_Display();

}

bsp_lcd_hc595.c

/*------------------------------------------------
发送字节程序
------------------------------------------------*/
void SendByte(Uint8 dat)
{
    Uint8 i;

    for(i=0;i<8;i++)
    {
        LCD_HC595_CLK_LOW();
        if (dat&0x80)
        {
            LCD_HC595_SER_HIGH();
        }else{
            LCD_HC595_SER_LOW();
        }
        dat<<=1;
        LCD_HC595_CLK_HIGH();
    }

}

/*------------------------------------------------
发送双字节程序
595级联,n个595,就需要发送n字节后锁存
------------------------------------------------*/
void Send2Byte(Uint8 dat1,Uint8 dat2)
{
    SendByte(dat1);
    SendByte(dat2);
}

/*------------------------------------------------
595锁存程序
595级联发送数据后,锁存有效
------------------------------------------------*/
void Out595(void)
{
    LCD_HC595_ST_HIGH();
    bsp_DelayUS(20); //_nop_();
    LCD_HC595_ST_LOW();
}

void bsp_Lcd_HC595_Display(void)
{

        Send2Byte(WeiMa[3],0x00);
        Out595();
        Send2Byte(WeiMa[2],0x00);
        Out595();
        Send2Byte(WeiMa[1],DuanMa[0]);  //O
        Out595();
        Send2Byte(WeiMa[0],DuanMa[22]); //N
        Out595();
}

只是简单的显示  ON 字样。

楼主:
OK了,SCLK对地加 10nF过于大了。改成22pF后就没问题了。没闪烁,没残影了。

网友E:
4个595??牛逼啊!!!一个595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你既然用了4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并?麻烦指教一下。

如你描述的故障现象,有的LED很灵敏,几十个微安都能亮。每个LED并上个电阻,旁路掉漏电流就行了

编辑原因:发帖时,还没看到楼主新回复。电容的问题~

网友:
我一个595就解决了刷屏,而且数据和时钟线长就不说了,还经过了排线,也没在sck上面加电容之类的啊。。。都是妥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你描述的故障现象,有的LED很灵敏,几十个微安都能亮。每个LED并上个电阻,旁路掉漏电流就行了 ...

led的数据串联个电阻是必须的啊。。。可以调节亮度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4个595??牛逼啊!!!一个595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你既然用了4个!!!

没,2个595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的数据串联个电阻是必须的啊。。。可以调节亮度的嘛。。。

限流电阻有。 从MCU板过来到数码管板的5V也有个总的220R限流电阻。

============================================

我靠,才发现,第二个HC595 8脚居然没接地。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拍线进入595板子的地方对各个信号加RC滤波试试。

目前是对SCLK加了个滤波电容,如果要加RC滤波的话,R是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
屏蔽,排线上锡纸等

网友: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软件是主要原因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楼主:
018.3.17  13:40 最新发现,是自己小板子不严谨造成的。

第二个HC595 8脚忘接地了。

目前去掉SCLK的22pF滤波电容,HC595 8脚接地,数码管显示照样干净。

网友G:
1,软件排查:消隐,程序先写一边全灭,再写显示;2,硬件:干扰排查;线路加104~103~101等,数据线用屏蔽线, 至于595没有接地,就该敲楼主脑壳

网友H:
楼主买的595真不错,595没有接地还能工作。哪一家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软件排查:消隐,程序先写一边全灭,再写显示;2,硬件:干扰排查;线路加104~103~101等,数据线用屏 ...

是的,低级错误,太不应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买的595真不错,595没有接地还能工作。哪一家出的?

nxp的,用的还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买的595真不错,595没有接地还能工作。哪一家出的?

从OE脚的保护二极管走到GND供电

网友:
怎么不用TM1638之类的数码管驱动呢。我吃亏过简单的74HC595,后来,就怕这玩意儿。
不过,没有接地这种傻瓜问题,相信谁都犯过类似的。

网友:
见过静态输出助焊剂漏电微亮的,清洗完事,查出问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