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光伏开发,太阳能电池(输出曲线)怎么模拟?

楼主(2018-03-17):
不知道论坛里,大家是用什么来模拟太阳能光伏板发电曲线的?

网友:
直流电源串联一个大功率电阻 应该可以(我没试过)

网友:
有那种模拟光伏电源,不过很贵,比实际一块相同功率光伏电池板还要高。不过要搞开发的话,还是要买几块光伏电池板的。实际上的光伏发电和模拟光伏电源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网友:
想做产品开发,相关的设备还是要买的。没有光伏模拟源就用光伏电池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