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通用变频器改造成光伏逆变器,用什么策略实现MPPT最可行?

楼主(2018-03-17):
想把通用变频器改造成光伏逆变器,考虑到通用变频器中一般只检测 直流电压,三相输出电流,没有直流输入电流?

大家觉得用什么策略来实现MPPT最合适可行?

网友:
频率太低

网友:
只改算法来实现,你的MPPT范围会很小。算法里你可以把交流侧的电流换算为直流侧电流你自己找找我记忆里应该是有算法转换的。还有就是你的变频器没有交流侧输出电感和输出交流电压采样,这个都要搞。

网友:
还不如买专业的

网友:
MPPT时针对电池板的,最大功率跟踪,保证电池板能输出最大功率。
后一级时逆变输出。
当然也有一级方案。

网友:
就变频器的电容寿命  当光伏用没多久就挂了

网友:
理论可行,但是因为前级没有BOOST MPPT那么使用比较高的DC-BUS电压通过逆变器桥来实现MPPT也是可能的,只是MPPT范围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