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万能表用料比以前差了吗?

楼主(2018-03-17):
最近买了一个万能表,到货一看,对比起以前的,感觉用料差了很多,左边是新买的,右边是之前一直用的。
型号同样为VC890C+,难道我买到假货了?

网友:
反正VC97新版是不如老版的了。

网友A:
撸主用的poker2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用的poker2键盘?

是的,不要偏题呀

网友B:
现在都用优利德的,感觉还不错。61e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C:
老款的VC97,上7号电池的,用了12年了,换过几次表笔依然坚挺
新表其实性能也还行,但外表明显做工粗糙,用料也次

网友D:
胜利万用表好垃圾的。
测量上我也只用测测电阻和电压,通路,之类的。

很明显的一个毛病,电容测不准,然后关机后,有时间半夜突然自己叫起来。。。

太胡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胜利万用表好垃圾的。
测量上我也只用测测电阻和电压,通路,之类的。

上fluke的吧

网友:
  新旧日期的表,,,拆开拍照内部图,给大家看看对比  评论下

网友E:
胜利的感觉从来没好过,优利德的早期的不行,现在的好点了,起码那个转盘不会那么容易失灵了。

网友:
尤利德感觉比胜利的好,后者垃圾一般

网友F:
我的胜利VC86E经常要换电池。
我用VC86E和fluke17B比较了一下:
VC86E自动关机后(不在OFF档),待机功耗有50uA,除非打到OFF档,电流在1uA以下。
fluke 17B待机电流测不到,不管在不在OFF档。

50uA的电流所有要换电池了,关键电池是9V的,不好找。

网友:
胜利的万用表现在质量很差,不值得考虑

网友:
没用多久 胜利表那个转盘经常接触不良  质量有待提高

网友:
胜利 优利德,要求不高 可用,毕竟便宜,还是看运气吧

网友G:
胜利VC86E,有一个奇葩的功能,自动关机前会蜂鸣器会长响提醒,你要关就关,吵吵啥?

用了2年转盘失灵了

网友:
胜利的表是不如以前的了。还是换个台表吧,用着很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胜利VC86E,有一个奇葩的功能,自动关机前会蜂鸣器会长响提醒,你要关就关,吵吵啥?

用了2年转盘失灵了 ...

现在很多表都这样子,  富晶、承永、宏康的DMM芯片都是叫半天

网友I:
我网上买的,感觉买到了山寨货一样~~~~
售后了2遍了,自己拆机发现是校验数据存在I2C EEPROM里面数据

感觉还是壹仟多的福禄克稳定。

网友J:
你用胜利的万用表持续测10A电流试试?保证表笔导线烧融化,甚至烧断。这就是一线国产大厂货色。

网友:
比以前质量差?以前就没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用优利德的,感觉还不错。61e用了好多年了

是的,带热电耦测温有点用处

网友:
我买过一个是带飞线的,02年买的,记得是160多,还不带自动关机。后来再也不买胜利的万用表了

网友K:
一分钱一份货啊,我是被这表坑过。买个17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用胜利的万用表持续测10A电流试试?保证表笔导线烧融化,甚至烧断。这就是一线国产大厂货色。 ...

试过,整条线马上软了,标的峰鸣器在不断的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胜利的感觉从来没好过,优利德的早期的不行,现在的好点了,起码那个转盘不会那么容易失灵了。 ...

下次换表考虑优利德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分钱一份货啊,我是被这表坑过。买个17B吧

17B是真的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网上买的,感觉买到了山寨货一样~~~~
售后了2遍了,自己拆机发现是校验数据存在I2C EEPROM里面数据

我拆开后也发现了EEPROM了,这样如果我换过三极管就不准了

网友:
一直就那样吧,我07年买的VC97用了一两年后来放老家,过年回去拿出来想用一下,卧槽,来回转几圈转盘才能开机,而且随时可能关机

网友:
黄狗皮的省电是一绝。玩电子,还是要配个黄狗皮。事半功倍!

网友:
~都是为了科学哈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一分钱一份货啊,我是被这表坑过。买个17B吧

福禄克低端表不好用的,测二极管都不方便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福禄克低端表不好用的,测二极管都不方便

18B+带二极管测试功能,20V内的稳压管都能测

网友:
上Fluke 17B+吧

网友:
17b+不值得吧;反应太慢了。

网友:
新的,有时忘记打到OFF档,它有时不会自动休眠,很快电就没了

网友:
感觉优利德比胜利好一点

网友:
一般用用足够了吧,经常只是测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用胜利的万用表持续测10A电流试试?保证表笔导线烧融化,甚至烧断。这就是一线国产大厂货色。 ...

这个本身就不能持续测试大电流的,就算线没有问题,读数也是不准确的。内部采样的锰铜丝会发热造成阻值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18B+带二极管测试功能,20V内的稳压管都能测

20V稳压管怎么测的,内部升压到多少V?
2V多的绿光LED,15B+倒是能测了,这点比老15B要强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很多表都这样子,  富晶、承永、宏康的DMM芯片都是叫半天

15B+叫2次关机,可能就是富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胜利VC86E经常要换电池。
我用VC86E和fluke17B比较了一下:
VC86E自动关机后(不在OFF档),待机功耗有5 ...

50uA的值可是有些偏大了,按照碳性9V电池200mAh计算,新电池50uA放电,挺不过半年。
所以这是个聊胜于无的设计。
不过以前没关注这个事,明天测测我优利德UT58A

网友(2018-08-12):
VC97电阻档很少用,偶尔用一下测量误差很大,没有优利德的好用

网友N:
20多块钱的炮灰表+六位半小台表的路过

网友:
胜利的垃圾表,已经不买胜利的任何表了。

都转成优利德了。

网友:
手头有个86E,平时也就简单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20多块钱的炮灰表+六位半小台表的路过

请教,6位半的小台表是什么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款的VC97,上7号电池的,用了12年了,换过几次表笔依然坚挺
新表其实性能也还行,但外表明显做工粗糙,用 ...

我也是用VC97老版本的装7号电池,也用了6年多了,除了自动关机不行其他都正常,就是不关机电池也可以用一年多。现在新款装9V电池的打错档容易烧表,电池也不耐用。

网友:
材料没以前好了,各种问题,刚买一个。

网友:
我的17b+自动关机后,只能拧到OFF再开机,是这样吗?这有点蛋疼。优利德61C就不会,按一下键就重启了。

网友:
用了两个,红色的插槽经常接触不良!

网友:
胜利这个牌子是不是换过好几次老板了,以前是叫胜利。后来胜利高  现在好像名字和公司又不一样了

网友:
在用华仪仪表的万用表,还不错

网友:
胜利的就是垃圾,vc97误差上天,很多客户还跑过来说我们东西不准。有钱就上福禄克,没钱也要买个两三百的优立德,再便宜点就扔掉换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H:
现在很多表都这样子,  富晶、承永、宏康的DMM芯片都是叫半天

内行人,,,FLUKE的低端表同样使用这种方案,跟国产的一样的,但用料方面比国产的扎实。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内行人,,,FLUKE的低端表同样使用这种方案,跟国产的一样的,但用料方面比国产的扎实。 ...

总的来说胜利的表跟国内其他厂家的比,从设计和结构都还是不错的,不过近几年采用的方案都是台湾单片机方案,所用器件数量大幅度减少,成本也降低不少。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总的来说胜利的表跟国内其他厂家的比,从设计和结构都还是不错的,不过近几年采用的方案都是台湾单片机方 ...

不都是个7106吧,用毛的单片机机?

网友:
胜利质量比以前差多了  用了一两次  那个转盘经常接触不良

网友:
VC97,表盘不好使,飘过

网友:
确实不如以前了!!!!

网友:
它的表笔连接端那么高,经常碰得到,然后就接触不好了吧!呵呵,
也不知道改良,让人见到都生气!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都是个7106吧,用毛的单片机机?

你错了,现在国内仪表厂商都改成单片机方案了,以台湾的HY12P66居多

网友:
版本不同而已,仪表厂家每隔一段时间要改进新品

网友:
作为一个电工,吃饭的工具不应该用国产的呀

网友:
fluke售后就是垃圾,700块的表修一下300多,还不如没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