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隧道内无线数传方法.

楼主(2018-03-17):
隧道可能会很长,也会有弯道.自动巡检设备会在隧道内来回移动,并通过它自身的无线数传模块定时发送数据信息,隧道内每隔一段距离可以固定安装对应的无线模块.这些固定的无线模块可以通过电缆以rs485方式和控制室PC机通讯.pc既能接收巡检设备发来的信号也能发出控制命令,如果PC机采用轮训模式,实时性就不好,各位有否好的办法.

楼主:
想到一个方法,把RS485换成CAN通讯模式,软件就不用轮训模式,因为CAN自带仲裁,是否可行.

网友:
自己铺光纤或电缆,选点做无线覆盖。

网友:
要我做,我会用PLC载波模块做无线节点

网友:
隧道内可以靠吼

网友:
以前有27MHz的通信,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用,这个频率波长很长,能传比较远

网友:
不如试试你的巡检轨道作为通信载体?

楼主:
我先使用我上述的方法试试,不行了再换,有结果了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网友:
还是通过光纤 布wifi点 然后用wifi通信靠谱 不然没法解决隧道距离长

楼主(2018-04-20):
客户要求变更,项目流产。

网友:
你需要先解决电源问题。。。

楼主:
电源之前说的是用锂电池,在轨道两端有充电接触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