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精灵4P炸机,拆机,修复经历~

楼主(2018-03-17):
      前几天去飞精灵4,返航的时候才发现返航点没定好,飞机在离我300米远的地方悬停(返航点居然定在了那里),准备迫降(电量不足10%)。当时我调整云台看了下面,才发现那地方都是山林鱼塘,万一迫降不成功,在远处炸机先不说,想找回尸体也难~~
     于是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退出迫降模式(飞机一开始不让我退出迫降模式,因为电量不允许飞那么远,我想飞高又降低~~日)。等我飞到面前鱼塘边的时候,我留意到电量显示已经为0%,当时我还心存侥幸,想飞过鱼塘,降落在我面前.
谁知刚飞到鱼塘正中央,飞机就开始摇晃,姿态不受控了。。于是我赶紧又飞回鱼塘边。。结果飞机摇摇晃晃飞到鱼塘边的时候就从8米高度左右摔了下来,掉在鱼塘边之后弹起来,一咕噜扎进鱼塘里了·~·日
     我飞跑过去捞飞机,先是摸到电池,之后捞了一会才找到飞机尸体。拎起来飞机里面的水哇哇哇的往外流~~
     回到公司就开始拆飞机了。因为飞机是摔到鱼塘边的同时电池也被甩出来之后再掉进鱼塘的。。所以我觉得里面电路应该没烧,应该有救。如下为拆解图:

  上面第三幅图可以留意到飞控板上面原来白色的dji logo在进水之后变成红色了。。或许这是他们售后判断飞机有没有进水的法子~
  飞控板里面是双IMU,MPU6050之类消费级的传感器~(带电阻加热电路)
  磁力计在两脚架上,两边脚架各有一个。。
  没找到气压计~
  拆解云台相机的时候发现里面的镜片脱落了,重新装好ok~
  电池拆解烘干之后经过测量,各组电芯电压分别为2.86v,2.83v,2.71v,1.22v,想充电却发现怎么也进入不了充电模式。。估计彻底报废了。。除非换电芯~~

  最后,清洁烘干组装上电,发现还OK,图传还清晰,电机也能够转,还没试飞。。不过云台pitch电机好像坏了。万幸~~

网友A:
看楼主描述,感觉在看大片...

网友B:
你在深圳飞的? 哪儿有鱼塘 ,西丽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深圳飞的? 哪儿有鱼塘 ,西丽那?

不是。。出差跑到肇庆飞的。。哪儿环山遍野,有鱼塘,有人养鱼养鸭子。。还有野生的鸭子(野生大雁科鸭属之类的野生水禽,抓了炖吃大补!! )约,蚊子特别多

网友C:
你这还是4P,我之前的 精灵3std,挂树枝.歪了一个臂.自己买外壳回来返修都修了半天, 就换壳~~对了有无人收精灵3, 有我卖掉了,

网友D:
白色-》红色,就是验证是否进水的。我的手机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还是4P,我之前的 精灵3std,挂树枝.歪了一个臂.自己买外壳回来返修都修了半天, 就换壳~~对了有无人收精 ...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在哪里一连飞了好几遍,几块电池都没事。。就最后那一次出问题了,返航点居然定在了300米开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色-》红色,就是验证是否进水的。我的手机就是这样的。

我想知道什么原理。。加了什么材料。。化学物质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描述,感觉在看大片...

之前炸鸡也有几次。。但是没有这一次那么轰轰烈烈。。没脱鞋子就跳进鱼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炸鸡也有几次。。但是没有这一次那么轰轰烈烈。。没脱鞋子就跳进鱼塘了  ...

你这是电池有一组废了,电压低不正常。市面上很难找到真正的平衡充,一组里面总是有先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电池有一组废了,电压低不正常。市面上很难找到真正的平衡充,一组里面总是有先坏的。 ...

以前大学实验室也有废的。。有机会拿来拆解组合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2018-04-25):
1.22V的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