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配置IMX6Q的EIM接口,在linux3.15的内核环境下

楼主(2018-03-17):
最近一个项目,新接触IMX6Q平台,要用IMX6Q的EIM接口外接FPGA,使用并行总线进行通信。
脑袋里面还停留在linux2.6时代的驱动开发环境,结果发现linux3.15的驱动结构 变成DTS设备树了,完全摸不到门路。
连修改总线IO和位宽的位置都不知道在哪里。网上基本上也是以3.05居多。

驱动不好开发的话,只实现总线位宽和IO引脚的修改即可,对FPGA的操作可以放到应用程序里面。
EIM接口用8bit数据总线、地址总线独立或者16bit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复用方式均可满足需求。

请教大家给点提示,要修改哪些文件

网友A:
写dts文件就行,把地址映射出来,在应用层就可以直接mmap然后操作,我们就这样弄的,写驱动反而不好玩。当然有些需要实时中断的我们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dts文件就行,把地址映射出来,在应用层就可以直接mmap然后操作,我们就这样弄的,写驱动反而不好玩。当 ...

DTS也没弄明白。
不过打算用更粗暴的方式解决:
linux自带 /dev/mem 设备,直接打开这个设备然后mmap,应用层直接对寄存器操作。
DTS也不去理会了。恰好这个案子不需要使用中断。

网友B:
很黄很暴力。/dev/mem 暴露给用户空间不安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黄很暴力。/dev/mem 暴露给用户空间不安全吧。

是的,可能会导致内存崩溃。
不过先实现功能,有时间了自己慢慢啃DTS驱动开发

网友(2019-04-11):
兄弟,你这个项目做好了没?我现在也需要imx

网友:
兄弟,你这个项目做好了没?我现在也用IMX6Q eim总线和fpga通讯,摸不到头脑,还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