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esp32例程时找不到编译工具

楼主(2018-03-18):
/bin/sh: 1: xtensa-esp32-elf-gcc: not found
WARNING:Failed to find Xtensa toolchain, may need to alter PATH or set one in the configuration menu

有时候提示:
/bin/sh: python: not found

网友A:
http://wiki.widora.cn/air_env
先搭建好环境,再编译I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iki.widora.cn/air_env
先搭建好环境,再编译IDF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iki.widora.cn/air_env
先搭建好环境,再编译IDF

现在编译能通过,但是下载时报错:不能打开ttyUSB0,
但是 ls /dev/ttyUSB* 查看时,能找到ttyUSB0。 上电后,按Boot键,再按Reset键,仍然报同样的错误。我怀疑是不是在淘宝上买的硬件有问题。
serial.serialutil.SerialException: [Errno 13] could not open port /dev/ttyUSB0: [Errno 13] Permission denied: '/dev/ttyUSB0'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编译能通过,但是下载时报错:不能打开ttyUSB0,
但是 ls /dev/ttyUSB* 查看时,能找到ttyUSB0。 上电 ...

win环境中?sudo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环境中?sudo试试

linux环境,ubuntu。好的,抽空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编译能通过,但是下载时报错:不能打开ttyUSB0,
但是 ls /dev/ttyUSB* 查看时,能找到ttyUSB0。 上电 ...

  权限不够,加 sudo 用管理员操作
  我用过esp8266 ,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权限不够,加 sudo 用管理员操作
  我用过esp8266 ,遇到过类似问题

你和楼主 是哥俩吗?这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和楼主 是哥俩吗?这头像

巧合  巧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环境中?sudo试试

谢谢!程序可以跑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环境中?sudo试试

不好意思,还碰到点问题要请教你。
用gdb调试ESP-WROVER-KIT板时报如下错误
gdbinit:1: Error in sourced command file:
:3333: Connection timed out.

然后将“target remote: 3333”删除掉,再执行:xtensa-esp32-elf-gdb -x gdbinit build/blink.elf
又报错:
gdbinit:1: Error in sourced command file:
"monitor" command not supported by this targ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还碰到点问题要请教你。
用gdb调试ESP-WROVER-KIT板时报如下错误
gdbinit:1: Error in sourced ...

额,让你问着了,我做嵌入式10年了,从来不用gdb 一直printf,printk
看看其他坛友是否能帮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让你问着了,我做嵌入式10年了,从来不用gdb  一直printf,printk
看看其他坛友是否能帮上你 ...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在OpenOCD process启动后要立即执行gdb,否则一段时间后cpu复位,OpenOCD process就退出来了,这个时候再执行gdb就会出现连接不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