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转一个PCB文件 CADENCE brd 转ALTIUM pcb

楼主(2018-03-18):
由于电脑装AD14,转了数次,不成功,所以来麻烦能转的朋友帮忙转一下AD格式,先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我用的AD17版本,Allegro里面的很多层都被转成了Mechanical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用的AD17版本,Allegro里面的很多层都被转成了Mechanical层。

AD17这么强大,可否共享一下软件

网友A:
软件网上找一找就有很多。现在AD18应该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网上找一找就有很多。现在AD18应该都有了。

再次感谢!

网友(2018-05-18):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用的AD17版本,Allegro里面的很多层都被转成了Mechanical层。

搭个车,帮我也转一个文件成AD10能打开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