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5.24A 编译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报错非常多,如何解决?

楼主(2018-03-18):
MDK5.24A中使用V6.7编译器,编译STM32CUBEMX生成的F103工程。编译过程中产生大量的ERROR。source file is not valid utf-8.产生错误的文件 是 ST的库文件。
如何破解?
谢谢。

网友:
STM32CUBEMX有时候会抽风,生成的工程文件大量报错。楼主还是先看看具体错误的原因吧

网友A:
STM32CUBEMX不兼容V6.7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CUBEMX不兼容V6.7编译器

不知道 ST什么时候能兼容了。V5的编译速度太慢了。

网友B:
修改hal config .h 文件,cubemx有所谓的硬件库使能开关。根据你的mcu功能开。不过全开了以后编译速度超级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hal config .h 文件,cubemx有所谓的硬件库使能开关。根据你的mcu功能开。不过全开了以后编译速度超级 ...

ST库的编码格式不是UTF-8的。所以,有问题。可能需要批量的更改了。

网友:
这是因为v6编译器里很多修饰符变了,看下图,现在要么自己改要么就是等官方更新了
attach://405372.jpg

网友:
编译器选项选GNU11,然后就照着上图匹配。

*** Using Compiler 'V6.9', folder: 'C:\Keil_v5\ARM\ARMCC6.9\Bin'
Build target 'Cube'
"Cube\Cube.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0

编辑说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