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使用疑问,求使用过的朋友看下

楼主(2018-03-19):
背景:
MCU:STM32F407IGH6
存储器型号:SST38VF6401 8M字节 NorFlash   FSMC接口
开发环境:MDK
Fatfs版本:R0.13A 官网最新版本

问题描述:因项目需要,需要移植一个文件系统,初步选定fatfs。在查看fatfs的配置文件ffconf.h时,看到有两个宏 FF_MIN_SS 和 FF_MAX_SS,这两个宏是配置扇区大小。问题来了,SST38VF6401一个扇区有8192字节,如果配置为8192,系统编译会出错,定位到ff.c中发现系统最大支持4096,可如果配置为4906,那么该falsh的底层擦除操作又是以扇区为单位进行的,这样岂不是造成空间浪费,不合理?我看到网上用W25Q128FV比较多,该芯片一个扇区为4096字节,所以配置上没什么疑问。

网友A:
之前做法一个扇区4k  一次性先读4k 再修改完成后只上传512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法一个扇区4k  一次性先读4k 再修改完成后只上传512Byte

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能否详细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法一个扇区4k  一次性先读4k 再修改完成后只上传512Byte

读不关紧,重要的是写操作。

楼主:
fatfs中支持的扇区大小最大为4096?可实际flash的扇区大小为8192,这个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B:
设一个8192的缓存,读-修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一个8192的缓存,读-修改-写

一语道破天机,赞

网友C:
如果是实际项目的话,感觉NorFlash上面使用FATFS还是很伤Flash的,还是要考虑磨损平衡,不然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实际项目的话,感觉NorFlash上面使用FATFS还是很伤Flash的,还是要考虑磨损平衡,不然容易挂 ...

感谢提醒

楼主:
按照楼上朋友的提示,通过设置缓冲区办法,现在已移植成功。可以创建文件和写、读取都没问题。但是利用f_getfree获取falsh剩余空间时发现,格式化之后竟然只有一半的容量可以使用,这太奇怪了。

楼主:
刚跟踪进fat统计空闲的代码,发现当格式化为fat16格式时,它会统计所有扇区中的数据,如果数据都是0则代表该扇区是空闲的。于是我先将flash全部写为0,然后再格式化、挂载、统计。结果发现fat占用了80个扇区,可用的扇区有16224个,空闲率99%。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