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IoT芯片现在推广情况如何,有直接用芯片的吗?

楼主(2018-03-19):
NB-IoT芯片现在什么情况,有不用模块产品,直接用芯片做开发的吗?

网友:
不用模块不可能吧,就算华为把芯片卖你,没有华为的技术支持,怎么开发?

网友:
正在调基于NB通信的一款产品,直接采用MTK的芯片做的
关于网络,电信的NB网络已经商用,但是很不稳定,经常掉网;移动的NB网络预商用阶段,听说是5月份正式商用,但是移动的网络要稳定得多。

网友A:
这些电信级的应用,直接用芯片的估计比较难,原因如下
1、除非是每月KK 级的用量,否则芯片厂家应该不支持,这样买不到芯片、也拿不到规格书。
2、这些涉及到通信的基带+射频的应用,可不像弄个Mcu那么简单,批量生产的时候,
射频各项参数需要用综测测试、校准的,比如 功率电平、发射斜率、接收插损...,,然后写入IMEI
这些测试、校准刚架设设备,就用几百W级别....
3、所以和GPRS 应用类似,NB IOT 应用还是以模块为主,国内就几个正规模块厂家巨量出货,大家买模块,
集成到自己系统中。现在NB 才刚起步,模块+5年 年费就到70多元了,再过两年,巨量起来了,模块+5年 年费=20元,应该不难。

网友:
现在NB的模块有很多公司提供,我们这边是电信的有信号,移动和联通的基站还没有改造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信级的应用,直接用芯片的估计比较难,原因如下
1、除非是每月KK 级的用量,否则芯片厂家应该不支持 ...

可是有人仍然嫌贵 哈哈哈 其实自己做也不见得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有人仍然嫌贵 哈哈哈 其实自己做也不见得便宜

自己做肯定比巨量出货的模块厂贵的,而且还贵很多,有量芯片厂都有特殊价格,
Simcom,Quectel 这些厂因为有渠道、有客户基础,人家每个月拿几kk 芯片,
比如小厂拿芯片成本就15元,做好模块估计得20多元,然后人家大厂完全做好的模块就是卖15元,人还有赚。

网友B:
推广一般,价格仍然50左右。不过再等等的话价格会降到10(据说)

网友(2018-08-31):
引用 网友B:
推广一般,价格仍然50左右。不过再等等的话价格会降到10(据说)

目前价格跟常规的模块差不多撒

网友:
现在应该好些了

网友:
不合格的二楼,没有答案还同问

网友:
如何你量很大,可以找华为或MTK谈,用他们的芯片。
他们会提供SDK, 基本上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搞定。
如果你量不大,他们不会鸟你的,再,即使你做出来了,也肯定没有直接买模组便宜。

网友(2018-11-03):
直接用芯片除非有量,一般使用的话都是买二次开发的模组。。。一位通信模组从业多年的SW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