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的PCB可以放多久,有没有标准?

楼主(2018-03-19):
按照建议,一般两层的PCB放一年,多层的6个月,再去上机SMT很容易起泡分层等了。有没有对应的国标或者行业标准?明确可以放多久。

网友:
拆封的板子长期存放需要烘烤,你不烤当然会起泡。我ca,貌似主板长时间不用再开机会boom也是这个道理。。

楼主:
烘烤可以减少起泡。时间久了还是不能避免

网友:
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两年前做的喷锡PCB,真空包装,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烘烤的话可以去除PCB内的潮气,但也会加速焊盘氧化吧?

网友:
真空包装后,这个和表面处理工艺有关,找PCB厂。

网友:
4年前的板子 双面  OSP 工艺,开包装存放   前两天翻出来打出来,没毛病,焊接正常,未见有气泡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