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在使用全速USB发数据时如果电脑不读取 发送函数会卡住

楼主(2018-03-20):
RT。
使用STM32F4的USB FS进行通讯。
根据官方库修改的。没有使用CUBE。用的“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采用的HID历程修改。枚举各方面都没问题。发送数据在电脑读取的情况下也正常。只是如果电脑不读取USB的话,那么
DCD_EP_Tx (pdev, HID_IN_EP, report, len);
这个函数会卡住。进入追踪发现是卡在了这一句
USB_OTG_WRITE_REG32(&pdev->regs.INEP_REGS[ep->num]->DIEPCTL, depctl.d32);
这个操作就是给DIEPCTL寄存器赋值。不知道为什么会在一个简单的赋值上卡壳。一直不走。
下图是DIEPCTL寄存器的描述

希望做过F4 USB的前辈能解惑一下。

网友(2021-09-21):
可能是进中断了

网友:
hid应该是用端点0的,你这个寄存器是控制端点0以外的端点的。你应该再仔细看看代码。

网友:
电脑本来就是一直在读取的, HID的读取周期,就是配置描述符里的端点周期。  HID底层会按这个周期读。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HID还没有UART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