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坛友X200也安装了SSD+机械硬盘的,是否稳定?

楼主(2018-03-20):
    手上还有一台X200,本来想装个SSD加快速度,结果查了一下跟X220不一样,不是mSATA接口而是miniPCI-E接口,需要割线和焊接才能使用。当然对于电工来说这操作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电脑这种成品一般不太愿意去动,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坛友的X200是否有安装SSD,如果安装了是否也是通过miniPCI-E改MSATA实现的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换个本子吧

网友A:
直接换240G的固态硬盘不行吗?非得整这么复杂?

网友B:
同事的DELL本也是这情况,他改了没问题。

网友C:
我的x200装过ssd,sata的。后来笔记本退役,拆下来给其他电脑用了。

网友:
装原来硬盘位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X201都没有你想要的口接扩展SSD只能用SATA的,接口也够老的。还是换台本本吧!

楼主:
平常自己用X220的,装了SSD+机械硬盘,因为不玩游戏正常使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240G的固态硬盘不行吗?非得整这么复杂?

手上有个500G的机械硬盘,而且240G的SSD也更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事的DELL本也是这情况,他改了没问题。

谢谢,如果可行的话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x200装过ssd,sata的。后来笔记本退役,拆下来给其他电脑用了。

你是装的正常的2.5寸的SSD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装的正常的2.5寸的SSD吧?

是的啊。

网友D:
从扩展底座那飞线SATA信号,改过很多机器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扩展底座那飞线SATA信号,改过很多机器都OK

是不是还要把主板上原来的信号线给割断?

网友:
换台机器吧。

网友:
换机器吧 旧机器不值得一直倒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