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传感器很贵,很难搞吗,力矩电动助力车很少很贵

楼主(2018-03-20):
最近想买一辆电动助力车,上班骑,顺道连锻炼身体,网上一找,有力矩传感器的电动助力车很少,有也很贵,想问问有经验的各位老师,力矩传感器很贵吗?技术很难搞吗?

网友A:
好点的扭矩传感器比电动车贵。。。。

关键是我想不出电动车上装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
永磁电机可用感应电动势(感应电流)推算力矩的吧

网友:
普通电单车就是工作在力矩模式下的。
通过采集转把的AD值,而获得PWM_VALUE的值。不计算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点的扭矩传感器比电动车贵。。。。

关键是我想不出电动车上装这个有什么用? ...

普通电动助力车是速度传感器,刚启动时往前猛窜一下,在人多车多时,很危险

网友B:
我就是做这力矩传感器的,这种力矩传感器由于特殊,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价格是比较贵,这种车骑行特点就是电机出力和人脚踩的力气比例可调,起到骑行和锻炼的效果,骑行感觉比速度传感器的好很多,国内做这种车的厂也多,只是几乎都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做这力矩传感器的,这种力矩传感器由于特殊,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价格是比较贵,这种车骑行特点就是电 ...

知道了,谢谢你的介绍

网友:
你说的那种电动车好像是用中置电机的,目前国内做中置电机的也就几家

楼主:
力矩方式电动助力车,在日本已经普及好多年了,在国内还很少

网友C:
北京轻客在做,2999好像。苏州也有一家在做!力矩传感器的车主要是日本和欧盟不允许国内电动车类型的助力车卖,必须是间接助力的,所以出现了这种车!某宝看有1xxx的,也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京轻客在做,2999好像。苏州也有一家在做!力矩传感器的车主要是日本和欧盟不允许国内电动车类型的助力车 ...

谢谢回答,问您一个问题,力矩传感器的电动助力车,是有专利吗?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卖

网友:
用在自行车上的力矩传感器应该都注册专利了,我知道北京轻客应该是有很多的专利布局。但是自行车可以卖啊,你买他们的传感器自己做自行车就好了!

网友:
曾经想过一个比较蠢的办法,脚蹬子上装一个发电机,发电机的电给电池充电,控制器根据发电功率来调整输出功率。

网友:
曾经想过用普通称重传感器代替应当可行,就是没时间去测试过.

网友:
带踏板的电动车也有简单方案的,由于链条后齿轮带带超越离合器结构,所以电机使力多少与可以根据前齿轮速度来控制用霍尔开关加磁铁测量前齿轮速度,然后变化为一个控制信号。这样就代替了右转把的作用。

网友:
带力矩控制的电机都要一千五以上

网友:
人肉控制吧,就是平时自己踩,累了就拧加速转把。最好是带发电的,说不定越用电力越多了。

网友:
这个传感器成本在那里,好的要900,一般的也要300以上。

网友(2019-04-24):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做这力矩传感器的,这种力矩传感器由于特殊,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价格是比较贵,这种车骑行特点就是电 ...

您好,您是做力矩的吗?

网友B:
是的,主要配给企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主要配给企业

可以留个您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
其实应该要普及这种电动自行车的

网友D:
一般在大齿盘上装的转速传感器,一踩就会启动助理,速度越快助力越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的,主要配给企业

消息回复不了,我太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消息回复不了,我太仓的

恐怕同行吧 ,太仓有一家做的不错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在大齿盘上装的转速传感器,一踩就会启动助理,速度越快助力越大

你这叫速度传感器,力矩传感器跟速度传感器本质不一样的,骑行效果很不同,骑行感觉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恐怕同行吧 ,太仓有一家做的不错的啊

我是做中置中轴和花键套的厂家哈

网友:
小米的助力车说是力矩的, 我的喜德盛不是力矩的, 骑起来虽说不完美但是也凑合, 比没有强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恐怕同行吧 ,太仓有一家做的不错的啊

结构上或许可以帮到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恐怕同行吧 ,太仓有一家做的不错的啊

有没做静态力矩传感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没做静态力矩传感器的?

静态力矩的具体含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静态力矩的具体含义?

力矩扳手那种吧
另一种是旋转的,如测电机扭矩,功率曲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力矩扳手那种吧
另一种是旋转的,如测电机扭矩,功率曲线

这些不难做啊,有需要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不难做啊,有需要这些?

动的那个从来都不便宜
用在车上的无论是自行车还是其他的什么就更不好弄了,可靠性成大问题
同盛电机那个传感器就有很多报告断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京轻客在做,2999好像。苏州也有一家在做!力矩传感器的车主要是日本和欧盟不允许国内电动车类型的助力车 ...

日本是禧玛诺专利?